(最新)热转印自制了一个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

楼主(2009-10-27):
照磁动力论坛里的原理图,自制了一个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感觉还蛮不错的,上传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玩遥控实验,这下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进行解码了。
原文出处: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11&id=2796&page=1&star=1
此电路是用AT89C2051+MAX232制成。在这里,特别感谢软件、硬件的原作者。
我是用DXP 2004制的版,可能有的朋友没装,我把原理图、PCB版图转成了PDF文件。

图1 (原文件名:PA260022.jpg)

图2 (原文件名:PA260014.jpg)

图3 (原文件名:PA260016.jpg)

红外数据采集中 (原文件名:data_1.jpg)

脉宽测量 (原文件名:data_2.jpg)

网友:
http://www.***.net/bbs/dispbbs.asp?boardid=11&id=2796&page=1&star=1
是什么网址啊?怎么又***?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论坛自动屏蔽的。。。

网友(2009-12-02):
“***”可以断开打出来吧?

PC端的软件很不错,我手头上没有51的芯片,想用AVR168代替来用,想了解PC端接送的编码,重写代码。楼主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这个能猜出来啦,就是那个c*d*l*e啦(自己去星号)!
对头网站哈!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试。请教:不同的载波也能识别吗?

网友:
可以做个玩玩

楼主:
回【7楼】 waiman
===========================
不好意思,PC端的软件是用现成的,只是PCB版是我自己画的而已。
我将AT89C2051的C语言代码传上。

/*'**********************************************************************************
'
'                          红外线逻辑分析器 ver 0.1
'
'                           Power By WJZ(广公男生)
'
'                           @2004.7

'                           QQ:185856085
'
'                           E-Mail:dddlzhu@163.com
'
'***********************************************************************************
*/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
//线路连接定义。如电路有变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
#define WAY_0 P1_7
#define LED_RECIEVE P1_0

//XTAL 22.1184M
// serial rate=((xtal/12/t1_over_rate)/32)*2^pcon

byte bdata buffer=0;
sbit way0=buffer^0;

byte i=0;

bit start=0;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word)
{
        TI=0;
        SBUF=word;
        while(TI==0);
        TI=0;

}

void t0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way0=WAY_0;

        i++;
        if(i==8)
        {
        TI=0;
        SBUF=buffer;
        i=0;
        }
        buffer=buffer<<1;
}

void main(void)
{

        SCON=0x40;
        TMOD=0x22;
        TH1=0xFf;
        TL1=0xFf;
        PCON=0x80;    //57600bps *2 22.1184M  115200bps
        TR1=1;        //Serial Port Enable
        TH0=0xDb;
        TL0=0xFD;
        EA=1;

        WAY_0=1;
        ET0=1;

        while(1)
        {
                if(!WAY_0)
                {
                        TR0=1;
                        LED_RECIEVE=0;

                }

        }

}

网友:
谢谢楼主   有机会做一个

网友:
你那个串口座子在哪买的?我在网上找不到啊?呵呵

楼主:
我是在电子市场里看到的,
但后来有一次逛电脑城的时候,发现也有人卖串口座子。电脑城批发线的地方应该就有卖的哈。

网友:
不错不错 非常简洁干净 能不能看下热转印那面?

网友:
我做了一个没有成功,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晶振好像不是常用的。

网友:
看到过,做的不错。

楼主:
【22楼】 tonyone
我做了一个没有成功,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晶振好像不是常用的。
===============================================================

你可以先看下单片机程序跑起来没有?再有就是看看MAX232是否已经损坏。
再说这个元件很少,不是这个蕊片,就是另一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
【20楼】 saintyou

不错不错 非常简洁干净 能不能看下热转印那面?
======================================================

哎,太丑啦。还是发个DXP2004画的PCB截图吧。
另外,再告诫一下准备热转印的朋友,转印PCB的时候千万别覆铜,除非你给PCB上绿油或者涂其他阻焊剂之类的,不然的话,后期焊接的时候特别容易将相邻的两跟线焊到一堆,造成短路。

网友(2010-11-21):
有没有人用STC11F01做过呀

网友(2011-01-05):
这个我用过,感觉不错!就是每次读完一次编码还要复位一下单片机才能进入下一次采集很不爽
还有每次都要读取8秒的数据太耗时。

网友(2011-08-10):
【20楼】 saintyou

不错不错 非常简洁干净 能不能看下热转印那面?
======================================================

哎,太丑啦。还是发个DXP2004画的PCB截图吧。
另外,再告诫一下准备热转印的朋友,转印PCB的时候千万别覆铜,除非你给PCB上绿油或者涂其他阻焊剂之类的,不然的话,后期焊接的时候特别容易将相邻的两跟线焊到一堆,造成短路。
========================================================
覆铜后肯定是好的,腐蚀电路板的时间也要少,不过之后往板上刷一层松香水就行,好看,而且好焊

网友:
干啥用的?可以分析空调遥控器的编码不!?

网友:
我的晶振是12m的,怎么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用过,感觉不错!就是每次读完一次编码还要复位一下单片机才能进入下一次采集很不爽
还有每次都要读取8秒的数据太耗时。

感觉真的不错。
12m和11.0592m经侦差距那是相当大。
这是换用后者采集的图,真漂亮

网友:
哈哈!我也用过,看了这贴顺便帮楼主补充补充:

这个 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 上位机有2种:

1个是11.0592MHz版本:
①串口通信:57600bps。
②每40.148us采集一次电位。
③每采够8次发送一次数据。
④共采集19.8秒时长数据。

另一个是22.1184MHz版本:
①串口通信:115200bps。
②每20.074us采集一次电位。
③每采够8次发送一次数据。
④共采集12.6秒时长数据。

而且不用 “每次读完一次编码还要复位一下单片机才能进入下一次采集”,自己修改下程序就可以。

串口通信57600bps的上位机:

串口通信115200bps的上位机:

网友:
楼上的,能把你修改的不用复位的源程序发上来不?谢谢了先

网友:
还有,有的资料上说采集到的信号是反码,比如43楼的图的最下一个波形,跟发射端是相反的,分析时到底是按接收到的图形啊还是应当反相?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反码,习惯就好。

上位机原名“简易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简易”≈“功能少”,
而且还要 游标 去测时间,麻烦,还不如用串口直接显示高低电平数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44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XAK&bbs_id=9999

啰嗦够了,谁叫咱们不会编上位机啊。

你想要哪个的程序修改,串口通信是57600bps的上位机 ,还是115200bps的上位机?

网友:
比如这个图,哪位高手给把编码标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反码,习惯就好。
上位机原名“简易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简易”≈“功能少”,
而且还要 游标 去测时间,麻烦,还不如用串口直接显示高低电平数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44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xak&bbs_id=9999
啰嗦够了,谁叫咱们不会编上位机啊。
你想要哪个的程序修改,串口通信是57600bps的上位机 ,还是115200bps的上位机?

高手在呀,是否复位应当是下位机的程序吧?是不是跟上位机无关?我的是11.0592的晶体,还有帮忙吧上面的图给标示一下学习学习,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串口通信115200bps的那个 采集速度很快,如果条件允许建议用那个,

如果你不习惯反码,想让 波形 和 发射端电平 一致,可以在红外接收头加一个NPN三极管进行反相就OK。

/***********************************************************************************
主控: STC 1T@11.0592MHz
说明: 此程序也适合12T MCU

红外线编码分析器(57600bps型)说明:
①串口通信:57600bps。
②每40.148us采集一次电位。
③每采够8次发送一次数据。
④共采集19.8秒时长数据。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STC12C5410AD.H>

sbit   IR  = P2^0;                //采样引脚
sbit   LED = P2^2;                //指示灯

bit     b_n= 0;
uchar   i,n,dat;
uint    t  = 0;

void JS_Init()                        //接收初始化
{
   t   = 0;
   i   = 0;
   TR0 = 0;
   TF0 = 0;
   TL0=TH0 = (256-37);
   LED = 0;                                //指示灯开
}
void main()
{                                                //57600bps@11.0592MHz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22;                //设定定时器0、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JS_Init();

        EA    = 1;
    ET0   = 1;

        while(1)
        {
                if(IR==0)
                {
                        TR0 = 1;     //启动定时器0,采样开始
                        LED = 1;
                }

                if(b_n)
                {
                          b_n=0;
                        if(++t>2400)JS_Init(); //约24秒(10ms * 2400),即每次采集完,过4秒(24S-19.8S)后重新工作
                }
    }
}

void TT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IR)dat |= 0x01;

        if(++i==8)                     //每采集8次发送一次
        {
          TI=0;
          SBUF=dat;
          i=0;
          }
        dat <<= 1;

        if(++n==0)b_n=1;   //约10ms置1一次
}

/***********************************************************************************
主控: STC 1T@11.0592MHz
说明:此程序只适合 1T STC

红外线编码分析器(115200bps型)说明:
①串口通信:115200bps。
②每20.074us采集一次电位。
③每采够8次发送一次数据。
④共采集12.6秒时长数据。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STC12C5410AD.H>

sbit   IR  = P2^0;                //采样引脚
sbit   LED = P2^2;                //指示灯

bit     b_n= 0;
uchar   i,n,dat;
uint    t  = 0;

void JS_Init()                        //接收初始化
{
   t   = 0;
   i   = 0;
   TR0 = 0;
   TF0 = 0;
   TL0=TH0 = (256-222);
   LED = 0;                                //指示灯开
}
void main()
{                                                //115200bps@11.0592MHz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C0;                //定时器0、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22;                //设定定时器0、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JS_Init();

        EA    = 1;
    ET0   = 1;

        while(1)
        {
                if(IR==0)
                {
                        TR0 = 1;     //启动定时器0,采样开始
                        LED = 1;
                }

                if(b_n)
                {
                          b_n=0;
                        if(++t>3320)JS_Init(); //约16.6秒(5ms * 3320),即每次采集完,过4秒(16.6S-12.6S)后重新工作
                }
    }
}

void TT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IR)dat |= 0x01;

        if(++i==8)                     //每采集8次发送一次
        {
          TI=0;
          SBUF=dat;
          i=0;
          }
        dat <<= 1;

        if(++n==0)b_n=1;   //约5ms置1一次
}

网友:
这个有时用来测量下脉冲宽度不错,不知这个版本的上位机软件有没有地支持鼠标滚轮放大缩小,有就方便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串口通信115200bps的那个 采集速度很快,如果条件允许建议用那个,
如果你不习惯反码,想让 波形 和 发射端电平 一致,可以在红外接收头加一个npn三极管进行反相就ok。
/***********************************************************************************
主控: stc 1t@11.0592mhz  12t@11.0592mhz
红外线编码分析器(57600bps型)说明:
①串口通信:57600bps。
②每40.148us采集一次电位。
③每采够8次发送一次数据。
④共采集19.8秒时长......

感谢感谢。马上下载了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纯硬件实现,具体见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577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ongquan&bbs_id=9999

网友:
我那里没有弄好?我的好像不行啊,而且速度比原来慢,而且波形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搞错了。

我把串口用的定时器搞成1T的了,所以只适合STC 的1T单片机,现在上面的程序(第一个程序)已经修改过来,定时器用12T的,兼容其它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抱歉,搞错了。
我把串口用的定时器搞成1t的了,所以只适合stc 的1t单片机,现在上面的程序(第一个程序)已经修改过来,定时器用12t的,兼容其它单片机

这回好了,不用手动复位方便多了。谢谢

网友(2011-10-30):
感兴趣,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1-12-01):
以前做过没成功,再照做一遍!

网友:
做红外遥控有用,好东西.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看。

网友:
先标记~回头俺也做一个~~~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错的,不过其实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电脑麦克风接一体化接收头,再用COOLEDIT软件就可分析红外波形。

网友:
我还是对热转印有点兴趣。我们做的板子都是先用打孔机打孔,再用腐蚀液预腐蚀,再用针线对孔将上下的转印纸对好,再用熨斗转印。效果很好。8mil不在话下。但是现在没有打孔机了。。请教下。没有打孔机怎样打孔才好。。给点经验!!

网友:
做熟悉了就可以敷铜,但要把间隔调到30mil,网格的敷铜,就行了.

网友:
很棒的工艺,感谢分享

网友:
留个名吧!很PL

网友:
家里的空调遥控坏了,
放寒假的时候可以回去自己做一个了~嘿嘿

网友:
这个能不能显示万能遥控器的波形。

网友(2012-06-14):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2-07-16):
逻辑分析仪不太会用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分析遥控直升机的红外编码,做个玩玩看

网友:
MARK. 红外线分析。

网友D(2012-08-21):
我晶振11.0592M,用1T单片机,但是是USB转com3,没有这样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这个除了用来学习以外还可以干点什么呢?

网友:
看起来很好的,不知实用性怎样?谢谢啦

网友:
红外接收头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不错,可以玩玩。

网友:
感谢楼主,不错的工具!

网友(2012-10-27):
这个可以仿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晶振11.0592M,用1T单片机,但是是USB转com3,没有这样的上位机软件。。。。 ...

Com的值,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E:
没必要这么费劲吧,找到红外接收头,接到声卡上就OK了

网友F(2013-06-01):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这么费劲吧,找到红外接收头,接到声卡上就OK了

红外接收头怎么和声卡连接   是不是要另外弄一块声卡插到电脑上
电脑上的应用软件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红外接收头怎么和声卡连接   是不是要另外弄一块声卡插到电脑上
电脑上的应用软件是? ...

不需要额外的声卡,电脑上的就可以,电脑端用声音处理软件COOLEDIT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额外的声卡,电脑上的就可以,电脑端用声音处理软件COOLEDIT就可以

现在的主板声卡都是集成的   都不知道在哪   信号线怎么接进去

能否给个示意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主板声卡都是集成的   都不知道在哪   信号线怎么接进去

这个没有示意图,大致说一下吧,知道红外接收头咋用就行,其实就是使用声卡的MIC或音频输入,接红外接收头输出即可,红外接收头有3个引脚,电源,地,信号,电源和地接5V,信号和地接声卡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示意图,大致说一下吧,知道红外接收头咋用就行,其实就是使用声卡的MIC或音频输入,接红外接收 ...

明白  你的意思 是把话筒的输入信号线接到   红外输入脚

通过那个软件把数据截获保存  然后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明白  你的意思 是把话筒的输入信号线接到   红外输入脚

是把话筒的输入信号线接到   红外接受头输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把话筒的输入信号线接到   红外接受头输出脚

cool  edit  怎样把时间轴放大    研究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把话筒的输入信号线接到   红外接受头输出脚

哈哈  图片搞出来了                 只不过这种格子下面数波形貌似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图片搞出来了                 只不过这种格子下面数波形貌似不是很方便    ...

忘记了,好久没用过了,google一下吧

网友(2015-10-17):
那种315M的遥控信号 ,是否也能分析呢

网友(2016-02-26):
mark  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