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比较好的A类功放电路图啊。25W左右的

楼主(2009-10-27):
买了对多媒体音箱。想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单独做个功放。放电脑台下。

对现在的集成功放不是很感冒

网友:
图多的是,关键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多媒体音箱的参数大约是多少。根据音箱配个相当的电路

楼主:
HIVI 1080  几百块的东西。
只是觉得他的喇叭和箱体做得不错。想做个A类功放试试看什么效果。

有时听某些歌有感觉不到音箱的时候。

网友(2012-12-04):
小弟打算做个立体声功放的控制功放,正在求教各位该从何下手?

网友:
做个胆机吧

网友:
来看看,玩过简单的小功放!

网友:
甲类25w发热量很大。

网友:
如果你真想做A类,你的喇叭真是25W+25W(左+右),你的功放电源功率可能需要120W。因为它的效率只有50%不到。如果你使用工频变压器,变压器的效率只有60~70%,你的220端输入功率就达到200W。

网友:
你的机器会是一个电烤箱的。

网友:
电脑的音质本来也不会好到哪里,能把声音放大到你需要的就可以,再好的功放也不会提升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