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D卡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9-10-27):
做一个户外的数据采集系统,把采集的数据存储到SD卡上,然后用读卡器把SD卡中的数据
传到PC,这样的话需要文件系统。

想问的问题是:SD卡在PC上格式化成FAT文件系统以后,
就可以应用在数据采集卡上,还是需要在数据采集卡上另外再建立相应的文件系统?

楼主:
怎么没有人问津呢?

网友:
有两种选择:
一、不使用文件系统。操作简单,但上传到电脑稍微麻烦一点。
二、使用文件系统。操作复杂,但电脑容易获得卡里的数据。

至于是不是在电脑上格式化了卡,就可以用在采集卡上,就要看你用的采集卡是什么样的了。

楼主:
qlb1234 清蓝冰,谢谢你的回复!

至于你说的“就看你的采集卡是什么样的了。”
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才是至关重要的,我的采集卡上的处理器是:ADuC(自带AD)
62K的程序存储器,假设要建立文件系统应该够吧!
---------------------------------------------------------
一、不使用文件系统。操作简单,但上传到电脑稍微麻烦一点。
这种情况是将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或其他接口)传到PC。
--------------------------------------------------------
二、使用文件系统。操作复杂,但电脑容易获得卡里的数据。
这种情况是将采集到SD卡的数据通过读卡器传到PC,这种方法是我的意图。
----------------------------------------------------------------
我认为需要在采集卡上建立文件系统后,才能通过读卡器读SD卡的数据,也就是windows
才能识别SD上的数据,是这样吗?

网友:
62K的程序存储器,假设要建立文件系统应该够吧!
--------------------------------------------
够。

我认为需要在采集卡上建立文件系统后,才能通过读卡器读SD卡的数据,也就是windows才能识别SD上的数据,是这样吗?
----------------------------------------------------------------------------------------------------------
是。

网友:
采用确定的SD卡,确定的FAT,确定的存储路径,确定的文件格式等,可以大大简化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