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钟充满的充电器能实现吗?

楼主(2009-10-27):
在不过热状态我估计有点难!
在书上最后两页看见的!
大家说说看!

网友:
市面上有15分钟的产品,需要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
要达到10C的充电电流,才可以实现,假设一个2000MAH的电池,那充电电流就要20A , 这个貌似难度高,还有充满控制,这么大的充电电流不及时关机,电池估计要暴掉。

网友:
假的。电池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充电电流,特殊电容除外。

网友:
恒流充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晕,觉得不太可信

网友:
估计很难,10C充电。首先就是不知道电池的电极反应能不能跟上,跟不上的话,估计会爆的。另外就是判饱可能非常困难了。2C是不是就要为大电流设计的电池了?
等专业搞电池的解释一下~

网友:
5C的电流只要好点的电池还是能充满的,这样的充电器我有。但是10C有点悬,不是不能充,是不好判断。记得三洋有个大变态充电器,说是15分钟充满,但是电流有差不多20A。它也仅是前期这么充几分钟,后面电流就下来了,到了时间就停止充电。一般应急用的,真要是每次都这么折腾电池不死才怪。

网友:
理论上肯定可以,但是

1)电池必须足够高级可靠,国产的就统统靠边去吧,进口的也要挑挑牌子;
2)充电肯定不能用恒流,脉冲去极化措施一定要做好,否则还没充满发热就很大了,单单是强制外部风冷未必能解决问题;
3)充电中的电池检测手段必须跟上,要绝对可靠,否则很容易就变成充电器=定时炸_弹了,拉登大哥不着你,GA叔叔也许会来,呵呵。
4)这里充电器专业性比较强,电池和充电器最好是配套提供,否则胡乱那市售的电池充电,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网友:
这种方法对锂电池是行不通的,对镍氢电池来说也是牺牲其寿命为前提的。

网友(2009-12-25):
是的,这样充电太危险了

网友:
专门设计的电池有可能实现
或者是复合电池

网友(2010-04-15):
我们厂做动力电池的,高端产品,可以说是充电能力最强的一种了,10c,对于我们的电池来说都悬,更别说手机电池了。。。。普通手机电池这样搞,爆炸可能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