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第二版套件呢,魏同学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出来呢?期待

楼主(2009-10-27):
等着第二版套件呢,魏同学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出来呢?期待

网友:
12月之前,也就是一个月以内,谢谢支持!

网友:
初步价格有定位没有啊??500档,1000档,还是1500档啊??

网友:
魏同学:
    你的套件的LCD 用多大的? 3.2 还是 4.3 ?

呵呵,能透露一下吗,我也好提前准备哈

网友:
是啊,大约多少米一个啊,

网友:
价格还不没有准确预算,不会很贵,大家觉得一个200M采样率模拟带宽高于20M的双通道示波表套件多钱划算?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我感觉500左右吧。。。。太高了估计参与的人不够多,导致交流困难

价格不管怎么样,但是最好不要出现第一版那样的情况,近似流产,似乎没什么人交流意见。

网友:
魏同学准备上多大的LCD ?  如果是4.3的准备如何驱动?

网友:
4.3要加驱动板,

网友:
【7楼】 RENMA
500左右肯定是不行的,不算我的劳动,成本可能都不够~

网友:
【10楼】 kunnsd 魏坤

积分:441
派别:
来自:西安
【7楼】 RENMA
500左右肯定是不行的,不算我的劳动,成本可能都不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我只是随便说说,至于价格=成本+人力+开发费,这个还是你来定的

不过不管多少,这个都不是大问题,最好这版出来后不希望看到第一版的情景了

网友:
对魏来说定价确实是个两难的事,

对于开源项目重在学习技术,贵在玩。太高的定价,玩的人少,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不是在玩,千把块就可以买到20M模拟带宽的数字示波器了,不到两千也可以买到100M模拟带宽的。
所以,不玩买这个的可能性少了一些。

但,物料成本、工时等支出都是硬性的成本,定价低了也是不合适的。

看来是时候去申请国家扶持了。(玩笑话)

网友:
恩,有点难啊

不过,现在就考虑价格=成本+人力+开发费

呵呵,魏同学只管出哈

网友:
ALTERA的QFP片子引脚特别软。。。
我焊工一般,到目前为止已经焊坏了2片EP2C8,1片EP3C25和1片EP3C16。。。

网友:
做硬件实在是太费钱了!!!
还吃力不讨好!!!

网友:
【15楼】 windowsce
看来兄弟是玩FPGA的,能不能提供个FPGA的原理图,我很想自己做一个板,但是没这方面资料。最好能跑nios的。
论坛里面哪位兄弟能给点资料吗?个人觉得买的板子不怎么爽,其实自己做的成本更高,但是我喜欢DIY。

网友:
kunnsd 魏坤同学你的头版测量400HZ正弦波峰峰值精度有多高呢?我感觉频率一点都不准。

网友:
魏坤同学顶你,什么时候可以预定啊

网友: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呵呵!

网友:
给魏同学出个主意,第二版可以先统计需要的人数,然后在论坛里有回流焊的朋友帮忙焊好,当然了可以有偿。这样也可以缓解你自己焊接的问题,同时也可解决大家焊工差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毕竟是几百脚的贴片,而且价格高,焊坏了不好拆(有热风枪的忽略)

网友:
愿算二版比第一版更精彩。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当做工具来使用了

网友:
非常期待,报名一个

网友:
【23楼】 lwg998
给魏同学出个主意,第二版可以先统计需要的人数,然后在论坛里有回流焊的朋友帮忙焊好,当然了可以有偿。这样也可以缓解你自己焊接的问题,同时也可解决大家焊工差的问题。

一看就知道你没玩过回流焊,在这里扫扫盲。我可以用我们公司的回流焊给你焊,但是流程是这样的,回流焊药先刮锡膏(这个我们可以免费给你),但是刮锡膏的前提是要做钢网(价格800RMB左右),贴片都可以用贴片机贴,(如果要双面贴元件还要考虑多以张_钢网,红胶钢网)。做好了才能进炉。算算吧,没大批量生产的话,赔死!!

网友:
如果想赚钱这个项目一开始就不用开源了,作者既然开源了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有实力的公司来赞助。我自己曾经用一把热风枪加锡膏手工贴片,手工点锡膏,加工过一批板子,虽然很累,但也算焊的还不赖。你说的那种是通道式回流焊,适合大批量生产。现在还有一种台式回流焊,比较便宜的,阿莫不是买过一台吗?是不是可以拿来实验一下效果啊

网友:
手工点锡膏也行呀!改天我也試試!

网友:
【31楼】 zhs19850202  。。。但是刮锡膏的前提是要做钢网(价格800RMB左右)。。。

800这么狠,我们用的钢网37cm*47cm的一直都是¥200

网友(2009-12-06):
淘宝上也有做钢网的,好像不是太贵

网友:
【32楼】 lwg998
.......我自己曾经用一把热风枪加锡膏手工贴片,手工点锡膏,加工过一批板子,虽然很累,但也算焊的还不赖。..........
-----------------------------------------------------------------------------------------
热风枪焊阻容和小芯片是可以焊的很漂亮,而且还不用锡膏,普通焊锡就行。如果焊FPGA这种大片就很不靠谱,容易导致IC损坏。BGA的芯片有BGA检修台倒是可以。

--------------------------------------------------------------------------------------------------------

我主要是拿来用。我也等很久了,忍不住出来冒个泡,主要是没有太多米,买不起正规厂家的,又想要100M的,而且坏了可以自己修,几个因素综合,因此一直等小魏同学第二版出来。

网友:
是啊,什么时候出来啊

网友(2010-01-13):
新年到了。。。。。。。。。。。。。示波器套件来了吗?

网友:
【40楼】 XU_MAJIA 第六纵队

积分:264
派别:
来自:
新年到了。。。。。。。。。。。。。示波器套件来了吗?

--------------------------------------------------------------------------

快来了,我已经将测试版寄给阿莫了,正式版的采样板也打样好了,只是液晶板还没好,正式版的按键将使用一片AVR单片机控制。

网友:
再支持下,怕自己焊不来···

网友:
【42楼】 quanpower

估计不会发散件

网友:
期待中....

楼主是否能透露套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