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楼主(2009-10-27):
在CAVR中  #asm("cli")   #asm("sei")   #pragma used-    #pragma used+   这些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请 指点

网友:
#asm("cli")   #asm("sei") 是CVAVR内嵌AVR汇编的方式,#asm是通知编译器后面括号内是汇编指令,引号内是具体的汇编指令。
cli和sei是AVR的汇编指令,禁止/允许全局中断。

编写嵌入式系统的C代码比一般编写在PC上运行的C程序不同,前者需要掌握和具备扎实的与硬件相关的基础,比如所使用处理器的硬件结构、汇编,整个硬件系统的电路理解,工作方式等等,后者则不需要,属于“高科技傻瓜”型,前者属于“高科技智能”型。

买个手机,看着说明书,能够使用全部的手机功能,属于“高科技傻瓜”型
有手机的电路,和开发工具,能编写专用的代码使用,属于“高科技智能”型
能设计出好的、新的手机电路,并编写代码,属于“高科技创造”型

金字塔结构

第2个问题见1楼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