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为什么堵转后发生反转?

楼主(2009-10-27):
我手上一个单相电机,40W,就是用电容启动的那种

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将电机堵转后居然反转,然后再堵转(此时堵转力小很多)又正转,这好像和理论不符

在启动时,不管电机什么状态,都正转

不知道那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可能是电容坏了,只有很小的一点容量了。

网友:
呵呵,有人工智能

网友:
启动电容的接法决定了转向

楼主:
谢谢1楼提醒,

我后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容,但测试值和标称值出入不大,电容量还有多

网友:
电容是用来产生90度相位差使电机启动的,转子旋转后基本上就没有意义了.
可做个实验:
跳过电容不接,电机直接通电,这时电机是不会转D,
如果用手给转子任意一个方向的力矩,电机就沿着给定方向运转了.

另:旋转磁场是很BT的,有兴趣看一下TESLA的"旋转铁蛋"装置,呵呵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风扇上,导风轮用的那种同步电机啊

楼主:
不懂楼上的

风扇上为什么会是同步电机?

应该都是单相异步电机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与电机绕组的连接已经断开,这时如6楼所说,电机应该是不会转的,但由于制造时的绕组偏差或负载等原因,电机可能会转起来,但堵转后由于受外力方向发生变化,会导致电机向相反方向旋转

网友:
如6楼所说.
你堵转的时候是施加的一个反向的力
当电机已停的时候,还在用力,于是,电机被你拨得反转了.
不过此时的反转是逆天而行,转得很慢,且嗡嗡叫,电流很大...很快冒烟...

想电机反转,把副绕组反过来接即可.

电容只在启动的时候有用,正常运转后就不用了(理论上的,去掉不行,)
一般大的电机都搞两个电容,启动时接两个加强启动力矩,启动后就断开启动电容,省电.

网友:
电容只在启动的时候有用,正常运转后就不用了(理论上的,去掉不行,)

去掉可以的。记得又一种1千瓦左右的电机,启动后有一个离心开关断开电容的。楼主如果是这种电机,堵转后强制反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楼上开玩笑了
1>断开的是启动电容,还有一个运行电容的
2>堵转时离心开关会重新接通的

网友:
认同楼上说的2.谢谢,考虑的不周全。

想起来是哪种电机了,木工电刨上的,真的不记得有运转电容,只看到启动电容。谁有这个实际机器看看,20多年前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