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相关问题,请马老师指教?

楼主(2009-10-27):
最近一直为低通滤波器着急,看了大部分人算参数都是通过软件来算对过程不是很明白,所以想请教马师几个概念?
1、特征角频率
2、等效品质因素
书上求截止频率是通过W0=1/RC;对这个公式我想知道推导过程。
其中我只知道品质因素是谐振中的提到的,对于“等效品质因素”不慎清楚!
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
LZ估计不喜欢看书,或者是看了不理解全部忘记了,几乎任何一本模电讲到有源滤波的,都有计算公式和所有的术语。。。

楼主:
【1楼】 coody
说的对,俺确实是不太喜欢看书,但为了有源滤波俺还是看了一点儿,对于“等效品质因素“中的”等效“二字确实不太清楚,
还望不吝指教!

网友:
因为有源滤波中的传递函数跟LRC滤波是类似的,所以才有“等效Q值”的说法,是因为电路里有模拟电感存在。

楼主:
【3楼】 coody :
再请教,这个“等效Q值”有否定义(文字上的叙述),书上只是令Q=....什么的,下面就说这个是“等效品质因素”。

网友:
模拟的东西,首先是理解概念和物理意义,具体推导计算过程当然需要查书了,不会记得非常清楚的。
贴上一份PPT讲稿,讲的还是比较清楚,你看一下。

1。特征角频率在LPF中就是低通截止频率。理想的LPF,对于频率小于Wo的信号,传输系数为1,>=Wo的频率传输系数为0,Q=1(相对值最高)。实际电路是做不到的,传输系数的衰减有一段范围。

2。品质因素是谐振电路中的一个物理特征量,它与器件本身的性能和参数有关。在LPF中,Q高则表示传输系数的衰减快,范围短,滤波器的效果好。

3。无源一阶LPF(由纯RC电路构成)非常不理想,它的传输系数随频率变化而变化,而且当频率到达Wo时,传输系数的衰减非常慢,因此这个电路的Q值很低

4。因此通常采用2阶有源PLF(RC和放大电路构成),比一阶的效果好的多。根据这个电路的参数可以推出它的Q值,要比一阶的高。

5。上面推出的Q值是一个综合了R、C、放大倍数等因素算出的,成为“等效Q值”。它可以这样解释,这个电路整体所体现的Q值,与理论上使用理想的纯(RC)器件构成的LPF相当(等效)。

网友(2013-09-06):
马老师不错,很耐心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