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电阻触摸屏驱动ADS7843的用法。

楼主(2009-10-27):
四线电阻触摸屏驱动ADS7843,是否要通过单片机来判断是否有触摸?还是如果有触摸,ADS7843就会产生一个中断,即7843会帮助我们判断是否有触摸。。。。。。。。。。。而并不用单片机来判断。。。

网友:
可以用中断也可以用轮询

楼主:
是ADS7843知道触摸,还是要自己对数据处理后才能知道是否有触摸。。。。

网友:
PENIRQ上拉,按住触摸屏后会变低电平,触发中断或轮询到了,就用命令分别转换X和Y的值

网友:
4楼正解

上图

楼主:
PENIRQ上拉,按住触摸屏后会变低电平,触发中断或轮询到了,就用命令分别转换X和Y的值 <【4楼】 bluemidi >

如果我不按,是否就变回高电平。。。

网友(2009-12-24):
PENIRQ上拉,按住触摸屏后会变低电平,触发中断或轮询到了,就用命令分别转换X和Y的值 <【4楼】 bluemidi >

如果我不按,是否就变回高电平。。。
————————

你的电路有上拉电阻的话就拉高了

网友(2010-12-23):
但是这个片子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