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皇的一些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10-27):
卡皇分国产和台湾产?
卡皇分8187l和8187b?
卡皇分正品天线和pcb天线?
卡皇对人体有害?
卡皇的稳定性如何?
卡皇的破解力如何?

抱着研究的态度,谢绝调侃。

网友:
就我对市场上一些卡王的认识(卡王,就是无线网卡的一种,用USB连接)。分为国产的和台湾产的,目前,台湾产的被公众认为质量比较好,接收能力强,价格上也贵一些,但是,相比之下,国产的就不怎么好,有点山寨版的嫌疑,被做过手脚,毕竟卡王在市面上好像没什么牌子货。可以肯定的是,稳定性不够高,因为它被厂商做了高频部分,把频率调高了,但稳定性也就下降了。破解能力要与你处于当地的网络信号有关。
孩子,盗别人的网络,始终会浪费一些时间去调试。搞不好哪天被雷劈了。

网友:
抱着研究的态度,谢绝调侃。
-------------------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那位大哥讲解一下。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家里开通了网通宽带,离家1.8公里的地方开了个店面,但店里不能装网通,只能装电信,反正问过网通,回答不能装,没有放线。现在家里有个无线路由。比较差的那种,店里用卡王之类的能接收到信号吗?如果不能,有没有价廉物美的方法啊。

网友:
我前不久购买了一个   名字叫  神翼  要不就叫  旋翼.........

在家可以轻松搜索到5个以上信号 都没有密码。。。囧

换到媳妇家  可以搜索到一个信号  有密码   但是强度在80%以上   估计 就是楼下那家

用BT3光盘的  SPOONWEP软件  5分钟内破解  密码是10位数字...

但是最近他家好像发现了   总重启猫 可能是我下东西下多了吧  ....罪过  罪过

现在正在尝试制作定向天线  可以搜索到更多新信号  呵呵

网友:
卡皇有信号虚高的毛病.

网友:
前几天试用了一下,本本偶尔能搜到信号,有加密码连不了。
用了它,显示的信号非常好,上了一个,ping路由器,延时2-6ms,干不了活。后被封mac地址,其它几个破解密码半天未果,现在不折腾。

网友(2009-12-08):
自己有一个 所里50M宽带 回家采用的 有一个接入点 直接打电话过去了 每个月交20块费用 对方同意用了

网友:
我¥300买的Wifly-city说是台湾的,后来有人说是这种产品本就是假的,台湾没有这个牌子!
用BT3破解WEP一般很快,抓包超过3W一般就能破解;但也有例外,我这有个WEP加密的信号,我陆续破解半年还没得手呢!呵呵,至于通讯距离没侧过,不过信号有点虚高,一般30%就比较难连接!

网友:
卡王 只是一个 接收能力强的 无线网卡。

破解是有一个 光盘。光盘内带linux系统,直接从光盘启动,通过抓包可以破解简单wep加密的无线网络。运行后,可直接获得被破解无线网络密码的 ASCII码。

=====================
注: 本人用的收费网络。以上只是我的了解,不负任何责任。谢绝跨省追捕。

网友:
哦,学习了,还有这样的东西
不过网络不是很贵,免得折腾,话说,那个辐射会不会很强

网友:
顺便问一句,定向天线是不是要装在楼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