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我的 《M8 镍氢充电器》 全部制作资料,包括源程序,原理图,和适合雕刻机制作方式的P

楼主(2009-10-27):
先上图,M8版 镍氢充电器,无图无真相。

----------------------------------------可爱的分隔线-----------------------------

源程序,编译环境:CVAVR 1.25ourdev_496400.rar(文件大小:60K) (原文件名:1.0b.rar)

原理图,PCB文件(AD08格式)ourdev_496401.rar(文件大小:327K) (原文件名:1.1.rar)
注1:这个原理图是v1.1,跟1.0的源程序,在端口上有点出入,这是因为这几天我为了制作PCB而改

动的,大家如果要制作的话,要跟据原理图,再改一下源程序。

注2:为什么PCB会多了一些无谓的过孔,这其实是为了满足雕刻机刻双面板,而又不能解决过孔的

时候的一种手工过孔的方式。

网友:
顶~~不过图片看不见

网友:
     问下村长,这部分电路时干什么的啊

      这个图中R101起个什么作用,b772可以达到3A,充电电流MAX时2A,为什么要2个三极管呢?难道是脉冲电流太大吗

网友:
村长有没有刻出一块板子出来,

网友:
6楼,第一个是放电的,第二个是接成达林顿方式,使单片机可以控制B772工作在饱合状态.

楼主:
9楼正解。

网友:
那位能不能把pcb转成99se或者dxp2004的?ddd~

网友:
to12:99的

网友:
6楼,第一个是放电的,第二个是接成达林顿方式,使单片机可以控制B772工作在饱合状态.
------------------------------------------------------------------------------
单个B772就不能工作在饱合吗?还有那个R101 是干什么的啊,希望村长指点指点

网友:
谢谢16楼XD了哈~帮顶,这个原理不太了解,学习~

网友(2009-11-28):
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充电器采用的充电方法和放电方法呢?

网友:
记号, 不过图片怎么不能显示呢?

网友:
我也看不到村长的图

网友:
R112和C120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不到啊,具体说明呢

楼主:
我也看不到图了,估计是阿莫在调整服务器。

网友:
如果用8550和2SA940替代图中的充电用的两个三极管是否可以呢?
村长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充电电路的设计原理及充电方法呢?

网友:
电池上的真实电压如何检测呢?是不是在关断充电管时进行检测?

楼主:
【27楼】 zhfeng
1)如果用8550和2SA940替代图中的充电用的两个三极管是否可以呢?
-------------------
如果参数差不多,是可以的。

2)村长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充电电路的设计原理及充电方法呢?
---------------------
请参考一下这本《充电器电路设计与应用》(现代电力电子应用技术丛书) 。

3)电池上的真实电压如何检测呢?是不是在关断充电管时进行检测?
---------------------
是的,必须关断才检测。

网友:
想请教一下村长,你的电流检测是用0.47R/3W的那个电阻采样的吗?

当电流1A时,电压也只有0.47V,小电流时如20mA时,电压就只有9.4mV

你是如何保证电流检测的准确性的呢?

另外,电池的电压是在管子关断时采样的,所以采样电阻选大些是不是也没有关系啊?只是改变了占空比的大小与充电电流大小的对应关系?这样是不是可以提高电流检测的精度呢?

网友(2010-04-13):
看不到图
要下载才行

网友(2010-05-18):
在看村长的源码

网友:
源码好像不全雅,村长是否能补全,正在学习

网友(2010-06-26):
//参考电压
#define AREF_VOLTAGE         3084

//电压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V_AD_HIGH             3
#define V_AD_LOW              4
#define V_AD_SHIFT            8      //256
#define ADC_TO_VOL(V,D)       V = (D * V_AD_HIGH) + ( (D * V_AD_LOW) >> V_AD_SHIFT )

//电流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A_AD_HIGH             6
#define A_AD_LOW              53
#define A_AD_SHIFT            7    //128
#define ADC_TO_CUR(A,D)       A = (D * A_AD_HIGH) + ( (D * A_AD_LOW) >> A_AD_SHIFT )

有谁可以解释下ADC_TO_VOL(V,D) 及ADC_TO_CUR(A,D)这两个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上求解!

网友:
A=3084/1023*D=3D+15/1023D近似于3D+16/1024D=3D+4D/256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另电压采样的的时候削差是什么原因?谁能解释一下不?
    Temp  += VSIMPLE_DELTA;
    Temp >>= VSIMPLE_SHIFT;
temp为何要加一个vsimple_del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ADC_TO_VOL(V,D)       V = (D * V_AD_HIGH) + ( (D * V_AD_LOW) >> V_AD_SHIFT )

//电流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ADC_TO_CUR(A,D)       A = (D * A_AD_HIGH) + ( (D * A_AD_LOW) >> A_AD_SHIFT )

有谁可以解释下ADC_TO_VOL(V,D) 及ADC_TO_CUR(A,D)这两个计算?

加上这两个,是避免让M8出现除法的运算,加快AD运算速度转换速度。

另电压采样的的时候削差是什么原因?谁能解释一下不?
    Temp  += VSIMPLE_DELTA;
    Temp >>= VSIMPLE_SHIFT;
temp为何要加一个vsimple_delta?

-------------------------------------------------
因为采样电阻不是什么好电阻,有跳差,所以采用加总平均的算法来做。

网友:
多谢村长的指导。

网友(2010-09-30):
同问 这个图中R101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2010-11-01):
好贴!我也在做这个!用的也是M8!

网友:
线太细了,不太适合雕刻呀

网友:
电路设计的挺好,差距啊,顶

网友(2011-03-31):
村长,我用CVAVR1.25编译了一下,少了这个头文件

#include <mega8ext.h>
#include "M8_Config.h"

网友(2011-05-15):
我改了一份, 线径\过孔\焊盘都加大了,更适用雕刻机,  1602也改为单排16针的了...M8的引脚也调整为正确的了...........

谁想开板的, 我给文件, 送一块我就好了...^_^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改了一份, 线径\过孔\焊盘都加大了,更适用雕刻机,  1602也改为单排16针的了...m8的引脚也调整为正确的了...........
谁想开板的, 我给文件, 送一块我就好了...^_^

发个图看看,雕刻机可以直接雕吗,手上有块这个块子,可惜管脚错了,可以用雕刻机的可否发个,也做个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改了一份, 线径\过孔\焊盘都加大了,更适用雕刻机,  1602也改为单排16针的了...m8的引脚也调整为正确的了...........
谁想开板的, 我给文件, 送一块我就好了...^_^
发个图看看,雕刻机可以直接雕吗,手上有块这个块子,可惜管脚错了,可以用雕刻机的可否发个,也做个玩玩

修改M8为正确引脚(原是直插的,有误), 1602改单排插, 扩线径\焊盘\过孔等, 加USB 5V输出, 焊板式的电池座(注:还有两处错误: 1015\1815\772\882 三极管极性有误,暂没修正)

网友:
东西很好,可惜图片看不到。

网友(2011-11-30):
没有温度检测的??村长是利用什么判断充满电呢??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做了一个,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2-04-02):
你好,村长!

//参考电压
#define AREF_VOLTAGE         3084

//电压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V_AD_HIGH             3
#define V_AD_LOW              4
#define V_AD_SHIFT            8      //256
#define ADC_TO_VOL(V,D)       V = (D * V_AD_HIGH) + ( (D * V_AD_LOW) >> V_AD_SHIFT )

//电流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A_AD_HIGH             6
#define A_AD_LOW              53
#define A_AD_SHIFT            7    //128
#define ADC_TO_CUR(A,D)       A = (D * A_AD_HIGH) + ( (D * A_AD_LOW) >> A_AD_SHIFT )

上面你说过 “加上这两个,是避免让M8出现除法的运算,加快AD运算速度转换速度。”

这里的运算因子参数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2013-08-21):
很好的资料

网友:
顶一下,下线下来看看

网友(2016-12-10):
In the schematic: BT100 and BT101, is there two battery in serial connection at a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