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有推荐2相 39BYG 最高转速达600PRM 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

楼主(2009-10-27):
望有推荐2相 39BYG 最高转速达600PRM 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

最好能有芯片的详细说明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高,与芯片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在于你的步进电机与你的加减速设计。比如我设计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在无加减速的情况下最高输出频率可以达到60k,但是基本市面上无步进电机可以在2细分的情况下直接在此频率运转。如果包含加减速运算最高也可以达到30k,也就是说在2细分1.8度的电机速度为30000/400*60=4500RPM够吗?但注意只是驱动模块才可实现而不是”芯片“

楼主:
可能我没有明白,我是想要些驱动芯片的资料,600PRM只是对电机的描述!不过谢谢zl234

网友:
也就是说基本所有的驱动芯片的切换速度都远远高于最高端的步进电机。

楼主:
一分钟几百转就好,不过也要求电机的稳定行和精确度,角度公差范围正负4%

楼主:
zl234:你是说随便一个芯片就可以,关键是驱动电路的设计能否达到要求就很关键了是吧!~

网友:
无语,你没看清我的帖子吗?你不能将步进电机与驱动两个东西剥离开来与人讨论技术指标的。

网友:
这个你在网上查大把?但是你如果不告诉别人的电机规格、电流怎么给你推荐芯片?在普通应用情况下,基本按照Datasheet搭就行了,关键是在于你的控制电路就是脉冲输出部分的设计。
给你说两个网上用到烂但还不错的芯片吧:L298 TA8435

楼主:
我也没有把这两个东东分开来说,并且我也看了你的帖子了,你一直强调速度!我这里的电机运行在500就满足了,但是也有精确度方面的要求,希望能有驱动方面的信息,不管是驱动器还是驱动芯片,还是其它什么

你要是有这方面资料能施舍就施舍下,最好是芯片方面!不知道你明白了吗?

楼主:
非常感谢!

我也算是入门,很是感谢!!

网友:
1、我在你的贴中没看到过一个关于你现在选用何种步进电机的说明?先有电机才有驱动的。
2、只要你的步进电机是正品,它的精度就写在电机上,至于芯片的精度如果你是在8细分以内这就不是你操心的事了。
3、我已经给了你芯片的型号,你还要我如何给你施舍?

楼主:
哈哈哈

是我用词不当!

不过你已经给了很信息了!很感谢

网友:
电机的最大速度和驱动芯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驱动器提供给电机的电流波形,对backEMF的抑制性能,及其驱动方式比如驱动芯片是否采用斩波技术等等,楼主可以看这个贴子的回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2868&bbs_page_no=1&bbs_id=1027
在这里推荐使用客户选用TMC246芯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2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