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安川SGMAH-01伺服电机的吗,有问题请教.(已自行拆开,附图片详解,希望有参考价

楼主(2009-10-27):
我有一台SGMAH-01伺服电机,想自己更换轴承,但更换轴承要拆编码器,在网上搜了一下说不好弄,有搞过的给点建议吧,说说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
等不到高人,自己动手了,其实安川的伺服还是好拆的,图片实拆的是一台小欧姆龙的,结构与安川SGMAH的相同.

拆开红色标记处的螺钉 (原文件名:1.jpg)

拆掉动力线,直接拔,是个插头 (原文件名:2.jpg)

拔掉编码器连线 (原文件名:3.jpg)

拆开两颗固定编码器的螺钉 (原文件名:4.jpg)

拆开中间的那个内六角螺钉分离编码器与电机轴 (原文件名:5.jpg)

分离编码器与电机,注意对位装置,槽与铜尖 (原文件名:6.jpg)

拆掉固定编码器的支架 (原文件名:7.jpg)

电机轴上的对位装置,如果要更换后轴承的话要注意做好标记 (原文件名:8.jpg)

拆掉电机前后盖的两个固定螺钉 (原文件名:9.jpg)

分离前端盖,前轴承固定在前端盖内 (原文件名:10.jpg)

分离电机定子与转子,如果只更换前轴承的话此步省略 (原文件名:11.jpg)

分离的电机定子与转子 (原文件名:12.jpg)

网友:
拆的时候要注意后面的码盘不要损伤,
最重要的是你一旦拆了之后编码器需要重新进行磁极定位的.

楼主:
在网上搜到的资料表明安川的伺服不需要重新进行磁极定位,原因是它已经设计了对位机构,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对位机构.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