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mux来实现电压抬升

楼主(2009-10-27):
各位好,

   我咨询个问题,我用的是的AD是delsig8,它的输入范围必须是正值,我的信号是-1—+1. 想通过内部refmux来实现电压抬升,来改变我的输入信号。
看了很多材料,调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忙!
   希望能够快速回复。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用 PGA 来实现这个功能吧

楼主:
通过refmux来产生AGND. 当然也用一个PGA,

楼主:
希望本论坛的工程师帮忙想想。谢谢

网友(2010-02-26):
回复 网友A:

配置PGA为二输入端加法器(外围需要加电阻),一端接输入信号,一段接REFERENCE,如1V基准,
这样就可以使-1V->+1V落在0->2V范围;

REFERENCE的选择也可以来自AGND(VCC/2),可以不占用专门的PGA模块得到,就是设置TextMux(24/27XX才有)
到输出,缺点是要占用一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