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PLC的I/O口发送存储空间中的数据??

楼主(2009-10-27):
目前打算将PLC存储空间中的数据信息通过I/O口发送出来  有什么办法吗 ???

楼主:
不简单啊   通过什么指令啊  。这和232或者485通信不同,是通过I/O口直接发送的,要将某DM取的十六位数据一位一位的发出来   我真的想不出来怎么办了

网友:
实现并不难,只是速度会很慢,利用类似SPI的通信方式,至少需要一根数据线,一根时钟线。一个扫描周期(也可能需要两个扫描周期)发送一位数据,这样每个扫描周期都在发送数据,对PLC速度不会有影响,缺点是传输速度会很慢。

楼主:
速度可以接受 但是 究竟通过什么指令来发啊 ……

网友:
没有专用指令,就是根据需发送字每一位的状态改变输出的ON/OFF来发送数据。
还有,我在3楼所说的每个周期发送数据需要接收方的速度和发送方的速度相当或更快,如果接收方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发送方PLC就得多几个周期发送一位数据或用定时来发送数据了。

楼主:
如果用三菱的PLC怎么实现呢  哪个指令可以一位一位的发送字啊  SMOV似乎不行

网友:
MCU的IO可以模拟SPI,PLC的IO就不行么,慢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