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习FPGA,但是不是知道,新手又哪个型号的芯片入门比较好?

楼主(2009-10-27):
新手想学习FPGA,但是不是知道,新手又哪个型号的芯片入门比较好?

  请指教了。!!

网友:
ALTERA 的 EP3C25E144 ____ 容量相对较大,,引脚数目相对较少!!!价格 200元左右一片...

网友:
NIOS的话EP2C8,208引脚的80左右
一般应用EP2C5,144引脚的50左右
EP3C16Q240C8N北京这边150,EP3C25Q240C8N北京这边190。

网友:
感觉EP2C8比较实用点。

网友:
楼上全是altera党,我这个xilinx党情以何堪啊。
我推荐XILINX spartan3-500E,等效50万逻辑门,9000多个逻辑单元,40KB的BlockRAM。廉价下载线现在也有了。
单片价格大约65.

网友:
最早我也想用ISE,可是,那时候除了高价的xilinx官方板子之外几乎没有廉价的开发板,相对的cyclone的开发板满大街都是,于是……

网友:
————哈哈,,谢谢“六楼的”————9000逻辑单元,对应价格 65元。。。

ALTERA EP3C25E144  只有 144个引脚,(我讨厌引脚多的器件)。2万4千个逻辑单元,对应价格 200元。稍微偏贵。

————我也不熟悉 XILINX ,,不知道 两个芯片内的 “乘法器”和 PLL以及 高速收发器的数量和品质,,对比!!
((((((((((((((((((((((((())))))))))))))))))))))))))))))

我是建议楼主:选择:内部容量尽可能大的,引脚数尽可能少的。。所以:就选择了 EP3C25E144——!!

2楼及4楼推荐的,,容量小一些,价格也低一些。。。但是:你若做 NIOS II 开发。。还是“一步到位”选个大容量的,省得以后扩容浪费。

网友:
to 【7楼】 windowsce

现在廉价的xilinx开发板不是已经遍地开花了么。。。不是做广告,这个是做出来自用的,大概就是400吧,学习足够了。

网友:
to 【8楼】 caosix
大哥啊。。。不就是学个习么,又不是拿来做产品。要高速收发器这些用不到的东西干啥呀。50万门综合一个32bit的嵌入式软核CPU也就是20%的资源而已,何必搞的那么大呢。

网友:
to【8楼】 caosix

Xilinx的逻辑单元和Altera的不能直接比数值的,两者架构不同。
举个极端的例子,Spartan 6的逻辑单元采用6输入的Lut,而Altera的Cyclone全系列都是4输入的,这两个能力显然是不能直接比的。
更不要提Spartan 6采用45nm工艺,耗电比Cyclone好很多。

况且,XC3S500E的内部存储比同价位的Cyclone1代和2代多,和EP3C5/10差不多。

我比较讨厌Xilinx器件的是总有不小的一部分管脚是只能输入的,而Altera家的基本都是IO.

网友:
偶也是菜鸟,偶也想选个阵营。
ACTEL的怎样,Fusion AFS250能装得下8051,谢谢!

网友:
其实input ONLY也好了,拿来当按键,开关什么的输入用,完全不浪费。

XC3S500E其实也就相当于EP3C25的一半容量上下,优点是确实便宜。而且也够了。spartan3的LUT也是4输入的。virtex和spartan6是6输入的,但是spartan6没货啊。vitex现在倒是也有些不贵的开发板,但是几千块还是要丢出去的。

to 【12楼】 skoo

既然都中档FPGA了,咱就别8051了,想用8051买一个几块钱焊旁边就行了是吧。一般学FPGA嵌入式都用各家的软核的。xilinx这边的8bit嵌入式MCU(实在不好意思说他是CPU)是picoBLAZE,能跑到6、70M,2个clk一个指令。32bit的是MicroBLAZE,这个就复杂了,可裁剪性也强。altera那边不太了解,让懂的说吧。

网友:
【9楼】 ngzhang
你那个板板不错。自己做的?

网友:
【14楼】 ba1731 自己做的。也就是瞎玩。

网友:
【15楼】 ngzhang 做的挺漂亮的,可以考虑售卖:)

网友:
过一段时间吧。现在主要是学校里培训用用,做了十几块,现在还发现点影响不大的小bug。所以先测试一段时间在考虑吧,成本也就不到300,加上附件估计卖肯定500以内。

楼主:
呀。。不错的说。。呵呵。现在这样的板子多呀。。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2-11-04):
我觉得初学就用特权的板子挺好的,他的那个深入浅出我正在学,不是打广告啊,我只是觉得好才来推荐

网友:
学硬件看来要花不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