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教一个USART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10-27):
马老师:最近我想做一个DMX的接收器,DMX协议如下图,我要想办法如何检测到BREAK(>88 uS)以入后面的MAB(>8uS),对照书里的13和14章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比如我设置为8个数据位,一个起始位,两个停止位。接收器检测到起始位后触发打开波特装置(或者类似的过程,我猜是这样的),然后检测到停止位后表示一个帧完毕,如果没有停止位,则FE会置位。我想问的是停止位会保存起来吗?
      2。当在FE置位后,如果后面又有检测到停止位,FE会不会自动清零啊?

dmx时序 (原文件名:dmx的信号时序.JPG)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楼上是搞灯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