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圣贤,什么工具或方法切割铝合金板材用最方便有效?

楼主(2009-10-27):
请问各路圣贤,什么工具或方法切割铝合金板材用最方便有效?

网友:
切割砂轮

网友:
剪板机最快,剪边也还可以。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最方便:手锯,或者电钻+手工锯
最有效:圆电锯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了,因为我家就这两种工具可以锯铝板了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我这里有。

楼主:
知道了,谢过
DIY 条件下 可能还是最有效:圆电锯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