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out了,现在万用表用的大都是台湾专用芯片,有的是带高位AD的单片机,我还以为是7109、7

楼主(2009-10-27):
承永
http://www.cyrustek.com.tw/product-1-2000.htm#ES51981
富晶
http://www.ic-fortune.com.cn/product1_1.asp?no=HR

网友:
精度质量好就可以了,fluke有些都是用这个

网友(2009-12-03):
FLUKE的手持表也开始用这东东了。

网友(2010-02-01):
无锡华晶矽科也出专用芯片,如cs7752cn,3 1/2的,自动量程。优利德ut202就是用的这种芯片。

网友(2010-03-24):
还是台湾人的芯片好些,例如承永、富晶等等。承永的档次稍高一些,但价格也相应的贵一些。无锡矽科的芯片基本上是山寨台湾富晶的。不过,要是要求不高的话,矽科的质量也还算过得去。

网友:
这些东东还可以接232,实现数据上传呢

网友(2011-08-18):
原来是用MSP430的

网友:
上上个星期维修一台500公斤的拉力机是特变电工试验室的,AD转换就是一片引脚类似89C2051的芯片。整板就三个打磨的芯片,简单的让我不太适应。

网友:
有没有芯片资料?台系的资料不好找

网友:
不好意思,连接有资料,谢谢

网友:
FLUKE用的应该是自己开发或委托人开发的专用芯片,上面直接LOGO FLUKE

网友:
fluke低端表都是牛屎,就是富晶的

网友:
是呀,只要标注说有和电脑接口的万用表,全都是ADC+MCU单片,目前便宜的都是富晶承永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