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版无刷电调,附有原理图,大家来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09-10-27):
大家看看这电路可行不?电机电源和M8都用5V,C3-C5用224,不是104,程序打算用这个兄弟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87769&bbs_page_no=2&bbs_id=9999

网友:
电机电源和M8都用5V??

用于无刷电机??lz是否在开玩笑??  你的四轴多少mini? 无刷电机自己定制???

楼主:
无刷电机不一定要用于飞行,很多东西都可以干,最简单的----硬盘里就是用无刷电机

网友:
既然你是用的这位仁兄的电调程序的话配合这个电路设计应该会有问题,我先问问你的电调大概设计转速范围,电流大小,才好评论啊

网友(2010-01-05):
最简单的----硬盘里就是用无刷电机
这个也是12V的.

网友:
你可以采用内转低KV无刷电机啊,B3660或是B3670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