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我们的雕刻机的精度测试作品:在铝合金上画圆形

楼主(2009-10-27):
这个雕刻作品,我们会收录在发货的光碟教学文档内,大家收到雕刻机后,可以根据我们的教学指引,试雕刻这个文件。

这个雕刻作品,能显示我们的雕刻机的精度。这个精度取决于以下要素:

  1. 我们的机器的设计的先进性与合理性。
  2. 我们的制作工艺。
  3.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含油轴套+盘起光轴的高精度。
  4.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双螺母消回差机构的优异表现。
  5.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304不锈钢T型丝杆的优秀性能。
  6. 瑞典SKF轴承的高精度
  7. 我们的电子系统、步进电机+驱动器、主轴电机的优秀表现与良好配合。

材料: 铝合金 (我们的雕刻机就是使用这种铝合金制作的)
F值: 200
雕刻深度: 0.1mm ,一次性进刀
主轴速度: 10000转
冷却方式: 注射器滴无水酒精
刀具: 我们自行生产的0.1mmV型刀,使用美国3.175硬质合金专用刀具圆棒加工
前期与后期处理: 材料先拉丝磨平。雕刻后用酒精清洗表面后就拍摄。
软件: ArtCam 7, Mach 2 (Kaif_w不喜欢 mach 3, 哈哈)
特别声明: 所有的图片均是原图,均没有进行任何的后期处理(缩小与加入网站标志除外)。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
           大家可以通过其它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

这个测试为了更能反映我们的雕刻机的定位精度与重复精度,雕刻顺序为: 先雕刻全部的圆形, 再雕刻全部的方形,然后雕刻全部的45度斜线,最后雕刻135度斜线。

(01 在ArtCam 里制作测试文件.jpg)

(02 这个测试由kaif_w设计与操作.jpg)

(02a.jpg)

(03.jpg)

(04.jpg)

(05.jpg)

(06.jpg)

(07.jpg)

(08 作品来了,永远的零度可乐.jpg)

(08a.jpg)

(08b.jpg)

(08c.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09.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09b.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0.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1.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2.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3.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4.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5.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6.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7.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8.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19.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20.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21.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22.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23.jpg)

由于手持相机拍摄角度原因,可能在视觉上导致图片有点变形,但我们在实物严格测试,均是非常标准的圆形与方形。大家可以通过其它
图片综合得出同样的结论。边缘有些毛刺或不平滑是由铝合金的特性(软及粘刀)决定的,可用后期打磨的方法处理得更好看。(24.jpg)

网友:
还真是掐秒表发的 哈哈

网友:
晕,不锈钢!

网友:
地板都没了  地下室!

网友:
0度可乐

网友:
可以睡觉了..

网友:
【3楼】 lbwb
是铝合金。

楼主:
【3楼】 lbwb
晕,不锈钢!
-------------------
是铝合金。表面拉丝处理后,效果像不锈钢。

这台机器虽然能雕刻不锈钢,但我们并不推荐大家使用在不锈钢上。所以,以后我们会尽量避免使用不锈钢做演示,以免误导大家。 当然,收到机器的兴趣的网友,不防可以试一下不锈钢 :)

网友:
有几楼算几楼,占了睡觉!

网友:
很像麦田怪圈……

网友:
这个文档不错,拿来做教学还是不错的,再一次展示了雕刻机的强大雕刻能力

网友:
没看你的文字,还以为是不锈钢的,
看雕刻下来的废渣,怎么感觉这个很硬。

网友:
有几楼算几楼,占了睡觉! 哈哈同感

网友:
10楼的老兄,不好意思了。虽说都是911紧急出发,但系统偏心了!

网友:
等到了,为什么叫零度可乐?

楼主:
【16楼】 godong
等到了,为什么叫零度可乐?
----------------------------
这是一种像可口可乐味道,但不含能量的饮料。

网友:
又仔细看了几遍图,

雕这个很能体显雕刻精度和复位能力。

看来做雕刻机这个东西,要做好了每个细节都很重要。

网友:
记性差,多看了几遍 呼呼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超值啊。

楼主:
【18楼】 lbwb
又仔细看了几遍图, 雕这个很能体显雕刻精度和复位能力。 看来做雕刻机这个东西,要做好了每个细节都很重要。
----------------------------------
这个测试为了更能反映我们的雕刻机的定位精度与重复精度,雕刻顺序为: 先雕刻全部的圆形, 再雕刻全部的方形,然后雕刻全部的45度斜线,最后雕刻135度斜线。

网友:
真不错,就这几天吧,组里定一台

网友:
<原文件名:02 这个测试由kaif_w设计与操作.jpg>
kaif_w拿的针筒把我的小孩吓哭了都,前两天才打了预防针

网友:
第一个方块里面,45度斜线上怎么有一些划痕??走刀出错了?

网友:
阿莫,啥时候有空试试刻玻璃的呢?很是期待!

网友:
还真是挠人心扉啊,记号留jj到了用吧

45度线有划痕,还好看到阿莫解说了,刚好沿着线旁,难免误解

楼主:
【24楼】 STM32_Study
第一个方块里面,45度斜线上怎么有一些划痕??走刀出错了?
------------------------
行家就能看出,那是铝材本身就有的划痕。 我们只是随便拿一块铝雕刻测试,并没有刻意将它打磨得很好。

网友:
心跳加速

网友:
对于那些横平竖直和呈45°角的雕刻线条来说,相机放置角度差了一点点。
不然,图片效果将会更好。

网友:
0度不宜多喝,建议站长改口味~

网友:
都这么多楼啦,只有座后排看大片了

楼主:
【29楼】 JQ_Lin
对于那些横平竖直和呈45°角的雕刻线条来说,相机放置角度差了一点点。
不然,图片效果将会更好。
----------------
相机该如何放置?

这些图片,重点要表现雕刻机的线条与圆形没有失真与变形,所以,镜头尽力会与铝板垂直。

网友:
我记得加工铝制品的话,冷却剂应该用煤油……

楼主:
【34楼】 tsb0574 阿波
我记得加工铝制品的话,冷却剂应该用煤油……
------------------------
我们的机械车间也会使用煤油。但小型雕刻机无水酒精更适合。当然,你也可以使用煤油。

网友:
am什么时候做些浮雕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36楼】 guangshu
am什么时候做些浮雕给大家欣赏一下?
-------------------------------------
浮雕其实比较难反映雕刻精度。就算机器的精度不高有变形,也很难看得出来。

我们目前做的均会是精度测试。精度测试与强度测试过关了, 浮雕就是小儿科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想看PCB的效果

网友:
不错,给铝面板上刻字符没问题了,60W的主轴能干这个很不错了。不知道给铝面板上开孔怎么样 ,比方说在铝面板上开个能装1602液晶屏的孔,不知道行不行,哈哈。

网友:
看来买了JJ后的第一个DIY是加酒精吊瓶咯~~~

楼主:
【39楼】 chrysler
不错,给铝面板上刻字符没问题了,60W的主轴能干这个很不错了。不知道给铝面板上开孔怎么样 ,比方说在铝面板上开个能装1602液晶屏的孔,不知道行不行,哈哈。
--------------------------
慢慢进刀,肯定不会有问题。

【38楼】 wajlh
我还是比较想看PCB的效果
----------------------------
呵呵,不用看也知道会远远领先同类机器。
能在304不锈网上雕刻出精美文字,并且能在铝合金板上雕刻出这个精密的测试图案的机器, 如果告诉你雕不好PCB,估计你也不会相信。

迟些我们会发布PCB的测试。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联轴器的测试与更换工作。

网友:
惊艳~~~~~
偶的JJ还没做过这“粗活”。。浪费中!!

网友:
看来大连的瓦轴还是不错的,哈哈。。

网友:
帮阿莫挑错:

  4. 日本盘起(大连工作)的双螺母消回差机构的优异表现。
  5. 日本盘起(大连工作)的304不锈钢T型丝杆的优秀性能。
-------------------------->>>>>>>>>
  4.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双螺母消回差机构的优异表现。
  5.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304不锈钢T型丝杆的优秀性能。

网友:
太强了!

可乐会杀精的,还是少喝!!

网友:
啥时候能出PCB的样本

网友:
【37楼】 armok 阿莫
我们目前做的均会是精度测试。精度测试与强度测试过关了, 浮雕就是小儿科了。
=================
浮雕对于精度确实要求不高,但不等于精度强度达到了雕浮雕就小儿科了。
按照这台机器的配置,雕巴掌大块浮雕估计要3~6个小时,雕15×20厘米大的浮雕要1~2天。

楼主:
【50楼】 dyts
浮雕对于精度确实要求不高,但不等于精度强度达到了雕浮雕就小儿科了。
按照这台机器的配置,雕巴掌大块浮雕估计要3~6个小时,雕15×20厘米大的浮雕要1~2天。
----------------------------
我们的雕刻机的价格是3800元。 让我们看一下,最便宜十几万元,最高54万元的北京精雕的官方网站上公布的雕刻作品与时间表吧:

以下的作品,均来自北京精雕网站: http://www.jingdiao.com/samples/sample.htm

北京精雕的介绍,请参考我整理的资料: 资料: 北京精雕产品集

网友:
到手之后即动手做一个喷淋循环冷却液系统

网友:
TO 阿莫:
        等級不同,根本無法比較
        不一定要銑金屬的浮雕,銑塑膠的也行吧!~
        像ABS,壓克力....等等

        我覺得大家想看的是,一般塑膠材質,雕個浮雕,大約要花多久的時間~

楼主:
【55楼】 hedgrens
        等級不同,根本無法比較
        不一定要銑金屬的浮雕,銑塑膠的也行吧!~
        像ABS,壓克力....等等
        我覺得大家想看的是,一般塑膠材質,雕個浮雕,大約要花多久的時間~
-------------------------------------
一般的胶质材料,反而无法雕刻机得更快,因为速度快时,会导致塑胶熔化。

我们已经公布了雕刻的推荐参数。根据F值,很容易就能得出雕刻的时间。

   1. 铝合金, F200-F250, 进刀量0.1mm
   2. 软质材料(包括PCB),F400-F800
   3. 非常硬质的材料,如不锈钢,F100。进刀量0.05mm。但我们的机器不推荐工作在这种材质下。

我们的这款机器,雕刻速度不是强项,雕刻的精度及适合电子工程师使用,才是强项。

对雕刻速度要求高的网友,可以留意我们以后有雕刻速度10倍的机器。当然,价格极可能在3800后面加一个零了。

网友:
阿莫,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和锋记帮忙试一下~~~

再用你那里的CNC也雕这个图案,然后拍个图图对比看看。好奇呀,我这3800会不会买到CNC的效果呢?买不到的话差多少呢?

楼主:
【57楼】 abuzhu 白沙
阿莫,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和锋记帮忙试一下~~~
再用你那里的CNC也雕这个图案,然后拍个图图对比看看。好奇呀,我这3800会不会买到CNC的效果呢?买不到的话差多少呢?
---------------------------
我们精确的测量过这台雕刻机的本帖子作品,它的精度测不出误差。

加工中心也同样测不出差误。

因为雕刻出来后,测量只能基本是靠肉眼的方法对位。 而在肉眼的范围内,均看不到误差。

网友:
我们精确的测量过这台雕刻机的本帖子作品,它的精度测不出误差。

加工中心也同样测不出差误。
=========================================
呵呵,好。

因为我花了好长时间看图图,想找出画圆的起点和终点,因为这里是能看出回差的地方,但我只能大致确定是从左下角方向进刀,然后刀路走一周后回到起点又多走了一点,大概15度?实在是找不出更多信息了,所以呢就想啊,也许CNC也就做到这样了,心中有点暗喜啊~~~可是咱又没见过CNC的工件,不敢确认啊,呵呵。

网友:
目前这款机型的主轴、步进电机能否连续运行这么长时间??

浮雕动不动就是10多小时,这对主轴的要求很高呀

刀具可以使用无水酒精冷却,主轴呢?

另外,连续运行后,步进电机是否会发热很厉害?

网友:
【58楼】 armok 阿莫
雕刻出来测量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扫描了拿Photoshop测量. 比如1200dpi的扫描仪的话, 每个点大约是0.021mm(这个不用手工换算, 用Photoshop里面的测量工具可以直接量出长度来).

楼主:
【60楼】 STM32_Study
目前这款机型的主轴、步进电机能否连续运行这么长时间??
浮雕动不动就是10多小时,这对主轴的要求很高呀
--------------------------
我们这台机一直声明,不是工业用机。 所以,不推荐大家连续长时工作。 长时间工作当然会对主轴不利。

这款机我们推荐大家的使用范围是:

    1. 外壳开孔。
    2. LOGO或面板文字的雕刻。
    3. PCB

浮雕动不动就十数小时甚至几十小时,建议大家可以购买我们迟些发布的专业机型。

【61楼】 sunzx
雕刻出来测量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扫描了拿Photoshop测量
-----------------------
现在扫描仪都绝种了吧。。。 我好多好多年没有使用过扫描仪了。

网友:
【63楼】 armok 阿莫
扫描仪还是挺好买到的, 把纸质文档电子化的需求一直存在
扫描仪比起照相机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这东西本身就是一精度不错的尺子...

网友:
中月机器上的标牌上明显写着<线路板雕刻机>,一般人不会拿它去雕铝板。

1、平时也没有这样的刀,要么打孔的,要么是雕线的。

2、机台上再没有这样的装夹铝板的夹具,我们的机器台面整块垫了一块电木板。

3、软件上象也不支持阿莫给出的格式,一般我们只用PROTEL99转出的文件,中月原机带的软件能吃这个格式的文件,不用人工转G码。

   呵,虽然用过雕刻机,但我现在还不认识G码。阿莫是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当然开源是为了让人学到更多的东西。)

  基于以上的几个原因,要测试中月机器的忙,我是帮不上了。

楼主:
【65楼】 DIDADI
中月机器上的标牌上明显写着<线路板雕刻机>,一般人不会拿它去雕铝板。
1、平时也没有这样的刀,要么打孔的,要么是雕线的。
2、机台上再没有这样的装夹铝板的夹具,我们的机器台面整块垫了一块电木板。
3、软件上象也不支持阿莫给出的格式,一般我们只用PROTEL99转出的文件,中月原机带的软件能吃这个格式的文件,不用人工转G码。
--------------------------------
你可以帮上忙的。

1. 可以在PROTEL软件里,画出像我们的测试图片的圆形与方形。

2. 可以在PCB上雕刻。

网友:
【交作业了。。。】
中月的机器确实只能接收PROTEL的PCB格式,还有一种我不知名的格式。
当然从阿莫上DOWN下来的文件就不能用了。
软件也不支持按“阴文”或“阳文”方式来雕。看来我要动一下脑筋了....
.....
........

我先用CAD画了个图形,导入到PROTEL中,设定线宽为0.1mm,铺铜间隙为0.25mm,铺铜完成后再将原图形删除。这样PCB上留下来的

图形就是0.6mm线宽的图形了。

中月雕板软件的算法很有“个性”,并不能按阿莫的方式(先圆,后方,再45度,再135度...)来。
实际雕板时是这样的:只是圆的话,先全部的右半圆,再全部左半圆完成,这样才算完成圆的雕刻。
那些正方形中有圆和斜线的雕刻路径就不是我用文字能描述清楚的,我有些口吃 :)
反正它的图形是对起来的。

以下为完成后的图形,反正就是一块板,只不过是颠来倒去的拍了一些细节。最小的圆是直径2.0mm的。

预览 (原文件名:预览.JPG)

这些可是私活,呵呵。

网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谢谢DADIDA的分享。

网友:
貌似中月的效果很烂啊~
机器用多久了?刀不好?参数没调好?

网友:
中月的效果不好,应该不是机器的问题。

楼主:
【67楼】 DIDADI
【交作业了。。。】
---------------------------
1. 谢谢。你的资料很有帮助。无论是对我们或是中月的机器的分析。
2. 你的中月的型号是? 价格是? 生产日期? 使用了多长时间?

看了一下预览图,我的感觉是:

1. 中月的机器雕刻这个测试图,大致是符合原图,没有发现明显的失真或错位。作为雕刻PCB机,应该算是合格(但不属于高标准)

2. 有一些细节有点问题,我一会用图片表达。

楼主:
大家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
第一幅的第二幅图片: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第三幅图片:他也是把大面值铺铜转化为线条填充,为了较少运算量,加快转化速度中月的软件把填充的线条设置的较粗,
就会产生这个现象,CopperCAM也存在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我在另一篇帖子的回复中已经说了。

第四幅图片:应该是线条较细铜箔附着力不足,箭头位置的铜箔已经脱落了。产生了刀路变粗的效果,可能是刀具的问题

楼主:
【73楼】 wajlh
第一幅的第二幅图片: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
第3张图应该是机器的消回差机构问题。第2张也极可能是同类的问题。

第1张软件问题解释不过去,我认为也极可能是机器的问题(比如主轴的径向跳动过大,高速转动时一般不会出问题,但受外来因素影响可能会偶然失控一下偏向一边,证据是整个雕刻有不止一个这现的现象。)。

第4张解释成“铜箔附着力不足,箭头位置的铜箔已经脱落了”我认为也不合理。刀具高速切割,不会撕扯铜箔的。应该与第1张的解释差不多。

软件我倒不认为有问题。 因为在大部分场合,机器的表现仍是正常的。

要真正确定上面的原因,只有做一个实验: 用 mach 驱动中月的机器,并且在同样的铝合金表面进行雕刻。(排除铜箔已经脱落的怀疑)。

网友:
下面这张图可以证明我对第三张图产生原因的分析观点,这是CopperCAM对大面值覆铜的转化效果图。
第二张图产生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对第四幅图片原因的分析可以请【67楼】 DIDADI 出来说说是不是铜箔脱落。

中月的机器不能用 mach 驱动,它是直接接受pcb格式的文件。他拥有自己的上位机和通信协议

楼主:
【75楼】 wajlh
下面这张图可以证明我对第三张图产生原因的分析观点,这是CopperCAM对大面值覆铜的转化效果图。
第二张图产生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
中月并不是使用CopperCam 软件。所以,只能是猜测。

【76楼】 wajlh
中月的机器不能用 mach 驱动,它是直接接受pcb格式的文件。他拥有自己的上位机和通信协议
----------------------------
中月也只是一台雕刻机。
告诉你一点的是:我们的雕刻机,及市场上同类的雕刻机,是不包括“上位机和通信协议”的。也就是说,中月的机器,在步进电机驱动输入开始到步进电机转动,其实就是一台标准的雕刻机。

如果我手上有中月机器,我保证一天能将用 mach 将它驱动起来。

那一位网友能借一台中月机给我们测试?

网友:
中月并不是使用CopperCam 软件。所以,只能是猜测。
————————————————————————
尽管中月不使用CopperCam ,但是他还是要处理铺铜,鉴于两者的表现非常相似,所以有理由相信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中月也只是一台雕刻机。
——————————————————
这个同意,只是对于普通网友来说,估计没有这个能力驱动起来。

楼主:
【78楼】 wajlh
尽管中月不使用CopperCam ,但是他还是要处理铺铜,鉴于两者的表现非常相似,所以有理由相信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
可以这样猜测,但不能作为结论。

网友:
-------------------------
可以这样猜测,但不能作为结论。
————————————————-
发现阿莫说话非常严谨,佩服

楼主:
【80楼】 wajlh
发现阿莫说话非常严谨,佩服
-----------------------------
做技术人员需要具备的素质啊。

网友:
我来了。

雕好后,我用沙纸“修饰”了一哈,有些在雕刻时带起的铜,被带掉了,也有的是翘起来了又被沙纸打下去了。上图时没有说明确,各位见谅啊。
一般敷铜板雕完成后还是要用沙纸打一下才能看,要不,也惨不忍睹。可能是我们使用刀具的问题。
沟槽中有些残铜,边缘有些卷边。这些对于线路板来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宁可些线断了,也不可以让有些线“藕断丝连”。有些时候在雕板中雕断的线,但铜还在上面看起来是“连着”,不用沙纸“摧残”它一下,它还不下来。“摧残”后断线是明眼就能查出来的。
再说打光一下也便于下一步的焊接工作。
以上也是一些经验,至于这块板子也被我用沙纸打光一下,那纯粹是习惯了这个的作业方式,阿莫莫怪!

还有就是中月的机器有一个“旋钮”,操作过程中可以手动调节Z轴的高度,实时监控呵。板面总会有不平,敷铜也就几丝厚,有些部位发现深了,手动一“抖”又浅了。因为是一个【作业】所以有些紧张。

图上面的两组圆,尺寸一样,位置的走向是“正交”的。很明显一边好,一边差。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是雕的时候手动调节Z轴的问题,还有就是觉得我们的刀具的问题(雕完后,边缘不够光洁)。

图上面的图形都能找到对“正交”的比对位置,圆的尺寸是一样的,正方形的尺寸有些差异。各位找细节中的“优秀”的看就是了。
用中月的软件雕这样的板还是头一次,雕的过程中我就惊奇,圆尽然是这样的方式雕的,能把圆雕圆了已经出乎我的想象了。没有两边一对,拼出个“橄榄”来。

中月的雕PCB的软件,会将无铜的地方全部雕光。一般是先描一下边,再抠掉中间的铜,复杂图形是分块完成的。

我同意阿莫的看法,就雕PCB板来讲,机器的表现仍是正常的。这台机是2007看9月份购置的。
要用同样的软件,同样的刀具,在同样的材质上雕同样的图形。这样比较雕板的效果会比较好。雕板速度也可以PK一下。
期待阿莫能做出这样的比对来。我们机器的控制电脑联在内网中,一般资料出不去,也进不来。要不,我可以将上位机上传一个。

网友:
我们定Z轴的位置是,上位机控个大概位置,然后用手动旋钮微调,然后用耳朵听。
很先进的一种方式吧。
我们有个同事就听不到这种高速旋转的刀尖触到板子发出的声音。让他雕,板子会……,嘿嘿。

网友:
找到了JJ的型号:ZY3220-B新专业机(货号: ZY3220-B)

看到右的旋钮了吧。那个就是微调Z轴的。
机柜下面的两个小门一打开,只够两个矿泉水瓶的深度。

网友:
不错 圈圆线直

网友(2011-08-18):
看的我热血沸腾,真想立马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