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 jun427 的 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改为0一40V)讨论贴

楼主(2009-10-28):
0一20V数控电源(改为0一40V)
使用原来的LM317 和324直接驱动。LM324直接输出最大电压只能到28V。不能符合0-40V要求。输出部分必须改。
建议方案用前方0-40V电源部分。
前几天的电路图有多个错误。保护电路也是多此一举不能实现要求。

0一20V数控电源的RS232端口没有多大用处,建议该成24V烙铁控制。不用数字电源时可以变成数控焊台。

楼主:
上传整理过的原理图
输出部分。经过仿真测试能实现0-40V输出要求。

添加24V烙铁接口电路 目的:不做数控电源时可以做为数控焊台用。(取消原来RS232接口)

CPU部分没做修改。

网友:
不用数字电源时可以变成数控焊台。
-------------------------------------------
这主意不错,支持。

最好是两者能同时使用,当然会受到功率大小的限制,但是电源一般大电流使用的时间较短。

网友:
呵呵,楼主用什么软件仿真啊?

楼主:
Proteus7

上传仿真文件

网友:
winmcu ,输出用Q5驱动Q3Q4这种方式容易自激,建议实物搭一下试验。Proteus挺好的,仿真时极少出现自激:)

PS: 多谢你的葡萄,把你的葡萄全吃了。

楼主:
并联两个2SB817输出情况是否会有改观。

我搭个电路实验一下。

PS:葡萄好吃吗,有空我再带一些去。

网友:
如果设计电流容量1.5A,一个2SB817够了,两个并联反而需要均流电阻。
容易自激的原因不在这,而是在于输出级管子的电路形式,共集优先,共射容易自激。
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没看出来。
看似LM324单电源供电行了,不必负电源。

葡萄好吃,但老吃别人葡萄有点不道德 :)

网友:
怎么到处都是葡萄。

楼主:
在次上传整理后的原理图

楼主:
白光24V烙铁内
热敏电阻温度对应值
47.8   常温
100    300度左右
120    400度

我没有500度的测温计
没法测出正确温度。上面是估算值。仅供参考

网友:
【5楼】 cowboy
输出用Q5驱动Q3Q4这种方式容易自激,建议实物搭一下试验。
=======================================================
强烈建议实物试验
Q5的位置一般是电平转移,最好不要加增益,建议E上加反馈,并连接负电源。

网友:
winmcu 功率输出级是参考了前方前辈的电路,按照我的理解,这种输出结构是极容易产生自激,但不知前方前辈为何这样用。

网友:
做这个电路时我是用万用板做过实验的,它对布局要求非常高,所以说同一张原理图不同的人做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目前手上的套件调试没出现问题,但对调试的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按这个原理图做板,就算不自激,带载时电压会漂。

网友:
这个设计,电压的稳定性确实不怎么样,基准源来源于7805,而且还受PWM IO的输出特征影响,LM324性能影响,只能定位于低档次的电源使用。

网友:
看了【10楼】 winmcu 的电路,一点建议:
1. 变压器抽头建议用 0V-9V-24V-42V,两个继电器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到 15V、24V、33V、42V共四档,每档间隔9V。
2. 副电源的正、负电压建议各加一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以尽量减少电源纹波。
3. 75mΩ的电流取样电阻太小了,LM324的失调电压不少,造成测量误差相当可观。增大取样电阻可以减少误差,但这样会使电源输出内阻增大。
   建议运放的参考地和电源的输出地连接,而电源的输入地通过取样电阻与输出地相连,这样可以解决上述两者之间的矛盾。
4. MCU的PWM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要先经过电阻再接电容。
5. 功率输出级的结构有待改进,既然变压器有隔离绕组,不妨考虑运放悬浮供电,驱动双NPN结构的达林顿输出级,以提高稳定性。
6. 烙铁测温的偏置电流有点小,发热芯是否用交流供电好点?用可控硅控制通断。

楼主:
【12楼】 shichen717
积分:884
派别:
来自:
【5楼】 cowboy
输出用Q5驱动Q3Q4这种方式容易自激,建议实物搭一下试验。
=======================================================
强烈建议实物试验
Q5的位置一般是电平转移,最好不要加增益,建议E上加反馈,并连接负电源。

原理图搭建过电路实验过。没有发现自激,

【16楼】 huwuzhao 前方

积分:911
派别:
来自:深圳
按这个原理图做板,就算不自激,带载时电压会漂。

实验时,电源确实在戴载是电压会漂移0.5V左右

【13楼】 yy888 许意义
积分:3294
派别:
来自:上海
【11楼】 winmcu

1. 【1楼】,【6楼】的图其输出都是PNP管,原理相同,只是【1楼】用达林顿管结构,【6楼】用并联PNP管结构(E极需加均衡电阻), 这种输出方式容易自激,建议改用NPN管输出(只是压降大一点)。
2.  U3A需加负反馈,以增加稳定性,破坏自激条件。
3.  Q5 的C极电阻 只用 420欧?其功率有多大?发热历害。
4.  Q5 的E极应串只反馈电阻,以减少温度等因素对Q5的影响,增加稳定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Q5 的C极电阻 只用 420欧?其功率有多大?发热历害。
正常情况下电阻并不发热,只有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相差太少时该电阻发热严重。Q5也会严重发热。
18楼】 cowboy

积分:2256
派别:
来自:
看了【10楼】 winmcu 的电路,一点建议:
1. 变压器抽头建议用 0V-9V-24V-42V,两个继电器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到 15V、24V、33V、42V共四档,每档间隔9V。
2. 副电源的正、负电压建议各加一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以尽量减少电源纹波。
3. 75mΩ的电流取样电阻太小了,LM324的失调电压不少,造成测量误差相当可观。增大取样电阻可以减少误差,但这样会使电源输出内阻增大。
   建议运放的参考地和电源的输出地连接,而电源的输入地通过取样电阻与输出地相连,这样可以解决上述两者之间的矛盾。
4. MCU的PWM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要先经过电阻再接电容。
5. 功率输出级的结构有待改进,既然变压器有隔离绕组,不妨考虑运放悬浮供电,驱动双NPN结构的达林顿输出级,以提高稳定性。
6. 烙铁测温的偏置电流有点小,发热芯是否用交流供电好点?用可控硅控制通断。
建议很好,接受并改进。

【12楼】 shichen717
Q5的位置一般是电平转移,最好不要加增益,建议E上加反馈,并连接负电源。
不错建议,试验一下改进。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6. 烙铁测温的偏置电流有点小,发热芯是否用交流供电好点?用可控硅控制通断。
用可控硅控制 要做过零检测,增加太多东西M8可能容量不够。过零检测我可能搞不定。烙铁用直流控制会好一点。

网友:
【20楼】 winmcu ,不一定需要过零检测,把可控硅当用继电器的用法就行。加热系统的响应时间很慢,PWM周期用秒的级别也行。

楼主:
明天在试验一下。用可控控制可以降低对原件要求。谢谢

楼主:
整理的原理图

1. 变压器抽头建议用 0V-9V-24V-42V,两个继电器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到 15V、24V、33V、42V共四档,每档间隔9V。
2. 副电源的正、负电压建议各加一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以尽量减少电源纹波。
3. 75mΩ的电流取样电阻太小了,LM324的失调电压不少,造成测量误差相当可观。增大取样电阻可以减少误差,但这样会使电源输出内阻增大。
   建议运放的参考地和电源的输出地连接,而电源的输入地通过取样电阻与输出地相连,这样可以解决上述两者之间的矛盾。
4. MCU的PWM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要先经过电阻再接电容。
5. 功率输出级的结构有待改进,既然变压器有隔离绕组,不妨考虑运放悬浮供电,驱动双NPN结构的达林顿输出级,以提高稳定性。
6. 烙铁测温的偏置电流有点小,发热芯是否用交流供电好点?用可控硅控制通断。

已按上面修改

网友:
R30太大了,这样输出电流不足1A。
R27、R31太小了,应该和R30同一数量级。
这种双NPN输出结构压降较大。

网友:
输出结构改变后,运放的2、3脚也要相应对换,否则变成正反馈。
另:此处多了一个结点

网友:
没看清第1个图的整流方式是为了和可控硅共地,那就按你的,但双12V绕组一般电流较小,不知够不够功率给烙铁。
可控硅驱动用三极管扩流即可,不必用Q8。
LED D10 是否画反了?
输出电容C15不宜过大,100u足矣。

楼主:
LED D10 应该是正确的。我根据仿照焊台电路图抄下来的,我也看了好几次。以确认是这样的。这个电路可以很好的驱动可控硅。
双12V绕组能否提供设计成1.5A,要不改变压器输入。
输出电容C15,100uf是否有点小,取220 或者470uf可否

网友:
白光936烙铁,24V,50W,市面大量仿冒品,标准接口,大约十几块一支的价格。
LED D10 在原图可能是正确的,但用在这里就不恰当了,要反过来。

网友:
输出电容C15的选择,可参照春风和前方的讨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90613
51至56楼,我比较偏向于春风的观点,用小电容。如果用大电容,当把电压从高调低时,输出电压需一些时间才能降下来,当然,你图中输出并联了两个200R的电阻,可以很快把电压拉下,但算算输出40V空载时,这两个电阻上耗散16W的功率,够利害的了,用2W的电阻不能胜任。

楼主:
烙铁控制方式有点问题。正如cowboy 所说的双12V电源电流过小,设计成2A的有点不伦不类
控制是否可以用固态继电器。用3-5A固态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控制220V烙铁了。
24V的用直流比较好控制一点。

网友:
更正一下【25楼】 我对R27、R31的意见,理解错了,以为上端接的是PNP,R27、R31直接短路得了。
烙铁控制确实有点麻烦,尽量用主绕组交流供电,但共地问题不能用MCU直接控制,看看是否加光耦好点。

楼主:
考虑加光耦还是直接控制直流。控制直流只能用半波整流了。
加光耦,应该没问题

楼主:
低压24V.高压(220V)带温度检测的不好找

网友:
烙铁控制部分这样弄看看行不行?

网友:
MOC3021,电路很筒洁。
不知价格高不高,如果不贵的话,应是最好的方案了。

楼主:
41楼的电路测试过,道通不好,只有1/4个波形导通。

楼主:
原装的调温烙铁用变压器降压隔离。50W变压器功率是在不用实验电源时用的。24V 2A足够了。没有冲突的

网友:
应该是说40楼电路,设计按可控硅触发电流10mA来算,如果可控硅触发电流较大,只需减小限流电阻R3

楼主:
是40楼的电路搞错了

楼主:
MOC3021应该不错.手头上没有MOC3021暂时无法测试.24V半波整流,用三极管控制效果也不错,

网友:
许工对可控硅很用很熟练啊,我对可控硅没用过几次,这下又学习了。

【52楼】 winmcu ,搞不懂为什么很少见有直流供电的烙铁,难道直流供电有坏处?

网友:
掏浆糊,跟你学习掏浆糊更实用,哈哈~

楼主:
一起跟版主掏浆糊^-^

网友:
【59楼】 yy888 许意义
积分:3328
派别:
来自:上海
版主原想掏浆糊掏点热门货,雕刻机,结果和老大的远大发展前程有冲突而放弃,后来捡了个PLC,想和大家一起掏掏浆糊,可惜感兴趣的朋友太少,现在是捡到篮里就是菜,跟着网友的思路走,大伙关心啥就掏啥,倒也落了个逍遥自在, 大多数项目都由有兴趣之网友承包到户,版主只需搬个小板凳坐在边上收菜就是,哈哈!
-------------------------------------------

   版主可是远远的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雕刻机只是莫总为方便大家开源而不惜挥金如水,

PLC将来可是网站的重点项目,等大家都有了JJ,注意力将会转到版主这来,其实版主这里现在也够火了...

小声的告诉大家:由于情报部门发现,其他网站及相关公司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高性价JJ,
也许半年后即可以和阿莫抗衡,情势不容乐观,阿莫等专家组昨天秘密会议决定:
   等3800的JJ完成了,阿莫下一步重点开发的JJ将是高端JJ,1000的JJ将交由版主限期3月完成,然后全力进军高端PLC.

网友:
哈哈,被版主给识破了,小的不才,原本只希望像秃鹫捡点残渣就可以满足了,然而自从无意中发现在这网站后,

不知不觉收获不少,其他网站就很少去了,现在逛得最多的就是莫总及版主这了...

小的无能回报,现在只会瞎起哄...等那天我有版主的十分之一的皮毛再说了.

楼主:
原理图继续整理

网友:
M8有多路PWM,用一个MOS管加PWM和按键转换(实验电源或调温烙铁).即可.
我做过一个,现在还在用.挺好.

楼主:
【46楼】 winmcu

原装的调温烙铁用变压器降压隔离。50W变压器功率是在不用实验电源时用的。24V 2A足够了。没有冲突的

--------------------------------------------------------------------------------------------------

既然调温烙铁的50W变压器功率是在不用实验电源时用的。

建议直接用实验电源直流输出给调温烙铁供电,只需加个晶体管作开关,用PWM或很低频率的模拟PWM控制,将测温采样值通过PID控制,电路比你用可控硅简洁多了,成本又低。

怎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转不过来。脑子不行

网友:
不想用直流的原因,直流供电比交流供电多了整流桥的额外损耗。交流供电时,稳压输出仍可带小功率负载。

楼主:
【68楼】 cowboy

积分:2310
派别:
来自:
不想用直流的原因,直流供电比交流供电多了整流桥的额外损耗。交流供电时,稳压输出仍可带小功率负载。

同意你的说法,

帮忙看看65楼的原理图。

楼主:
70楼】 yy888 许意义

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说到底,在使用烙铁时,稳压输出还是想使用的(带小功率负载)。 呵呵!

呵呵,分开设计就有这个好处。

网友:
能同时使用当然最好^_^

65楼】 winmcu ,MOC3021驱动电流要20mA以上才可靠,所以R42要改小点;可控硅输出是否加个保险管或其它什么保护一下好点?

12V电源电路建议按下面更简洁点,并可以为以后扩展-12V。

C31似乎作用不大;
R12提供的电流还是有点小;
R30仍是太大了;
有R33存在,R27、R31没必要用了吧;
R23、R24还是太小了,电流取样精度低;
D4的存在我觉得会使输出瞬态响应变慢,例如负载实然减轻时可能出现较大的过冲,有条件的话去掉试试比较一下是不是这样。

楼主:
C31似乎作用不大;               滤波以稳定R23 R24的两端电压作用不大取消
R12提供的电流还是有点小;       R12电流应该足够了,仿制的烙铁跟原装的热电偶不一样的.温度检测可能要做一些修改。
R30仍是太大了;                 R30我在实验是试过可以用。那改27K
有R33存在,R27、R33没必要用了吧;     R33根据许工13楼建议修改。
R23、R24还是太小了,电流取样精度低;   改0.5/1W*2是否合适
D4的存在我觉得会使输出瞬态响应变慢,例如负载实然减轻时可能出现较大的过冲,有条件的话去掉试试比较一下是不是这样。
     测试一下。我我同意前方的分析。D4可以保护运放。

楼主:
请教cowboy

PWM积分电路 R39是否可以不要。
ADC输入是否加上5-10K的隔离电阻。
是否加继电器控制输出以抑制上电和关机时带来的冲击。
R32  运放输出是否过大。
R34取值合适吗

网友:
C31这里作用不大的原因是C31与R23、R24配合的时间常数太小,对频率20MHz以上的波动才有效果。

R12是我搞错了,我以为烙铁芯内是热敏电阻,刚才试一下原来是热电偶。

R30按这样算:满载2A,设两管hfe分别为50、100,那么需要R30提供0.4mA的Q3基极电流,而输出40V时R30压降不宜高于5V,这样的要求R30小于5V/0.4mA=12.5K,留一定的余量,取6.8K较合适。

R27、R31,许工所说的是针对之前双PNP管的驱动用,现在更改电路后情况不同了。R33加了就好,不过阻值取680左右是否好点?

R23、R24 改0.5/1W*2是否合适,电流检测部分我到时改一下,以避免R23、R24过大引起输出阻抗也大。

D4 的保护机理我还是不太清楚,先留着,到时酌情使用。

网友:
PWM积分电路 R39是否可以不要。                            R39确实不需要,就算要的话也改为1K以下。
ADC输入是否加上5-10K的隔离电阻。                         是的,加了安全,以妨电流从IO倒灌,再加5.1V稳压管限压更好。
是否加继电器控制输出以抑制上电和关机时带来的冲击。       这个是要考虑,但加继电器增加了复杂性,还是触点电阻也是一个问题
                                                         最好能从电路上解决,不需加继电器。
R32  运放输出是否过大。                                  由于R33反馈电阻存在,R32改为1K以下较好。
R34取值合适吗                                            R34是提高小电流时的稳定性吧,具体取值要调试才好说。

网友:
MOC3021没玩过,不熟悉她的脾气,呵呵,winmcu最好拿个来实测一下。
【76楼】 yy888 许意义说得应该不错,MOC3021设计为高压使用,低压时导通角可能较大,虽然对烙铁功率没太大影响,烙铁很少工作在满功率50W,但导通角大时,产生的电流冲击也大,可能产生干扰。

网友:
【78楼】 yy888 许意义,我总觉得放大级数多了环路不容易稳定,输出瞬态响应较差,还正想减少一级呢!

网友:
【82楼】 yy888 许意义,按你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多级射随器产生信号延迟,比单级共射放大的延迟还少得多,所以所以瞬态响应较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发现自己的认识误区了,又学到一招:)

还有,下面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要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可以在环路各部分采取局部负反馈,如Q5射极加负反馈电阻R33。至于运放的局部负反馈,就是1、2脚之间的电容。

(PS:winmcu电路中的C27应接在运放1、2脚之间)

我把图截上来,方便讨论:

网友:
【86楼】 yy888 许工,我对100PF电容的理解是高频交流负反馈,因为瞬态稳定性主要是交流的波动,同时也是进行频率补偿,破坏了自激条件,可能理解错了,见笑了。
今天收获不少,暗喜中...

网友:
我参考了各位的资料,也构思了1个程控电源原理图,各位看看有没有错误及不合理的地方?

2个比较输入端错误,现更正了。

网友:
哈哈,红日用了恒流源代替上拉电阻,和我当初想法一样.
分析一下用恒流源的优缺点:
优点:可以减少Q21的功耗,可以减少调整管的压降,也就是说要求输出最大40V时,输入电压允许更低,提高电源效率.
缺点:恒流管存在CE结电容,和CB结电容产生密勒效应,可能会引入一引些小问题,用电阻上拉就不必担心这个.
     Q21用恒流负载,使Q21这一级的电压增益很高,过高的增益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对稳定性有影响.

另:U7A的同相,反相输入端还是搞反了,呵呵!【这么快就改回了!修改后U7A的PIN3是否再加一小电阻与电容C74配合?】
   过流保护用积分器,与在U8A简单加一电容相比,哪个更好? 过流保护还需采取一定的定的措施,否则过流后输出会打嗝.

网友:
winmcu,昨天到赛格电子市场搞了几个MOC3021,如果需要可以到我处拿去试用。

网友:
原理图排位整理,方便讨论。

网友:
【94楼】 yy888 许意义,是的,这种恒流源负载方式在音响电路电也很常用。而我92楼提到可能的缺点只以猜测,我还搞不清在闭环回路中各个环节对环路稳定性的相互作用机理,也许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红日大师能对电路解说一下吗?特别是C73的作用,有点难理解。

网友:
andy 红日
我发现个问题,就是电压DA是对地为基准的电压,输出电压采样也是对地分压而送入运放的,那么,就是保证对地有个稳压环路反馈,输出端的负极对地接了一个0.1欧姆电阻,这个电阻上面的压降会使输出电压随着电流的增大而降低,就是说,如果有3A电流输出时,那么输出电压就降低0.3V,再修改下电压反馈部分吧
324的4个运放用了3个,用余下来的一个运放搭建一个差分放大器,输出采集的电压通过差分放大器衰减输出的电压就是对地的电压了,一路送给AD采集,一路送给U1A比较实现稳压。
另外324最好用双电源供电,电源负接地很难从0V起调。
最好换成高阻输入的TL064,搭建放大器会有更好的表现的。

网友:
kdtcf 春风,是的,我前面也提及这问题,winmcu电路中,
“23、R24 改0.5/1W*2是否合适,电流检测部分我到时改一下,以避免R23、R24过大引起输出阻抗也大”
说过改一下,现在改成这样的结构看是否合适。系统地和供电地分开,用0.22R的电流取样电阻把两个地连起来,就可以避免这问题,还可以增大取样电阻,提高电流检测灵敏度。

网友:
【99楼】 yy888 许意义
积分:3374
派别:
来自:上海
春风大师露脸啦,在开源的 开关型程控电源 中,我发现你的设计是目前最合理的,希望将一些细节问题修整后再拿出来晒晒。

有空请多来逛逛,指导一下小辈,谢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不要叫我大师了吧,在ouravr的bbs里我作的电源不错这个我也承认,只不过是我不怕烧钱喜欢共享而已,比我做的好的人也很多的,称我大师实在受不起,我又做了一板改进的电源,用料更骚包,很快就会发帖公布的。
不能说是指导,哪个交学费啦,哈哈,讨论是种很好的提高方式,分享也是件很幸福的事啊。

网友:
【100楼】 cowboy

kdtcf 春风,是的,我前面也提及这问题,winmcu电路中,
“23、R24 改0.5/1W*2是否合适,电流检测部分我到时改一下,以避免R23、R24过大引起输出阻抗也大”
说过改一下,现在改成这样的结构看是否合适。系统地和供电地分开,用0.22R的电流取样电阻把两个地连起来,就可以避免这问题,还可以增大取样电阻,提高电流检测灵敏度。
-----------------------------
0.22欧姆的电阻上有3A的电流流过,那么就有I2R = 3*3*0.22 = 1.98W的功耗在这个电阻上面,如果用两个1W的电阻并联代替,那么这时电阻上面的温度会升到60℃以上,这时即使电阻不烧掉,温度漂移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实电流采样稳定性和采样电阻功耗是个矛盾的问题,就是说采样要稳定就要加大电阻值,那么功耗就成幂式增大,温度漂移就明显了,我根据经验取值一般是0.1欧姆电阻,最好10W功率的,功率大温升低,如果加一级采集放大那就更稳定了,就是你的上图的U1B放大之后再送比较反馈级,分开地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网友:
【102楼】 kdtcf 春风,谢谢你的指导,我真没有考虑电阻温漂的影响。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有多大?多少温升才使普通电阻阻值变化1%?

网友:
【103楼】 cowboy

【102楼】 kdtcf 春风,谢谢你的指导,我真没有考虑电阻温漂的影响。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有多大?多少温升才使普通电阻阻值变化1%?
---------------
一般金属膜电阻是50ppm以上,好点的有25ppm的,再低的就非常贵了,不适合这个电源了, 用康铜丝比较好,不过不好买,一般电阻标的温飘是25ppm就是说温度变化1摄氏度电阻值变化百万分之25。

楼主:
昨天停电了,今天电脑部的主机坏了上不了网。想不到错过这么精彩的讨论。
【93楼】 cowboy

积分:2328
派别:
来自:
winmcu,昨天到赛格电子市场搞了几个MOC3021,如果需要可以到我处拿去试用。
我买到了MOC3021 ,还有3011 3041,电路测试过基本没有问题。可控硅光耦驱动电阻的改成220才好。

楼主:
【103楼】 cowboy
版主要定制变压器了帮忙看看,见下面连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99380&bbs_page_no=1&bbs_id=3041

网友:
【98楼】 kdtcf 春风

andy 红日

我发现个问题,就是电压DA是对地为基准的电压,输出电压采样也是对地分压而送入运放的,那么,就是保证对地有个稳压环路反馈,输出端的负极对地接了一个0.1欧姆电阻,这个电阻上面的压降会使输出电压随着电流的增大而降低,就是说,如果有3A电流输出时,那么输出电压就降低0.3V,再修改下电压反馈部分吧
324的4个运放用了3个,用余下来的一个运放搭建一个差分放大器,输出采集的电压通过差分放大器衰减输出的电压就是对地的电压了,一路送给AD采集,一路送给U1A比较实现稳压。
另外324最好用双电源供电,电源负接地很难从0V起调。
最好换成高阻输入的TL064,搭建放大器会有更好的表现的。
------------------------------------------------------------------------
kdtcf 春风,谢谢你的指导及建议!!!

关于<输出电压采样也是对地分压而送入运放的,那么,就是保证对地有个稳压环路反馈,输出端的负极对地接了一个0.1欧姆电阻,这个电阻上面的压降会使输出电压随着电流的增大而降低,就是说,如果有3A电流输出时,那么输出电压就降低0.3V,再修改下电压反馈部分吧,用余下来的一个运放搭建一个差分放大器,输出采集的电压通过差分放大器衰减输出的电压就是对地的电压了,一路送给AD采集,一路送给U1A比较实现稳压>

可以用你建议的硬件电路搭建一个差分放大器衰减输出的电压,就是对地的电压接近地(GND),但是,增加了硬件电路,不很好。

可用cpu的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目标输出3A时,cpu有用另1个运算放大器,放大14倍(目标输出3A 3*0.1=0.3V 0.3*14=4.2V)4.2V,cpu采样到目标电流=4.2V,及同时采样到目标电压=40V,cpu将40V-(4.2V/14)=39.7V真实地显示出目标输出电压是39.7V

看以下图片:

网友:
关于输出电压受电流检测电阻影响的问题,只要把前级供电的地和功率级的地分开就行(如100楼电路)。用运放差放大分再反馈补偿,会增加的环路的复杂性,担心不太稳定。至于用MCU内部处理,是可以显示真实的电压,但输出电压带重负载时还是降了。

网友:
【110楼】 cowboy
关于输出电压受电流检测电阻影响的问题,只要把前级供电的地和功率级的地分开就行(如100楼电路)。
---------------------------
不行的,这样做又会将推动级的电流也算进输出电流里,造成检流不准。所以比较捷径的做法还是仪表放大器。

网友:
【111楼】 gzhuli 咕唧霖,你帮忙看看100楼电路中,R1(电流检测电阻)只有负载电流,推动级电流(Q1的Ie)也是负载电流的一部分。
注意电路中有两组独立的电源,主电源50V和AGND对应,辅助电源12V与GND对应。

网友:
哈,没注意调整管换成NPN了,这样的话推动电流也是输出电流的一部分,没问题。 :)

网友:
都好厉害啊,想想我就是一个菜的不能在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