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板升级程序为何老是出错,请网友指教下

楼主(2009-10-28):
电调板升级程序为何老是出错

网友:
很简单,国人只知道“参考”,即使卖出来的板子都不做修正,你把窜接到mosi线上的4.7K电阻,换成100欧,一般就好了,还有就是熔丝一定要烧写对。

网友:
我换了个232芯片就好了。假货太多

楼主:
按网友提供的方法试了,也是原来的升级错误提示的,何解?

网友:
检查下sercon电路吧,我用一个叫MSCommport的软件,逐一设置串口状态,逐一测量sercon的每一级,直到电调板的ISP口。结果发现由于电脑没有串口,我从电脑城买的IDE转DB9的线,从电脑主板IDE引出串口。但引脚顺序有点乱,DB9的232信号脚与标准的顺序不一样。于是改线,再测。又发现有条飞线又虚焊。唉,洞洞板问题多多啊。家里没有示波器也真的痛苦。

个人经验,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1-04-10):
老问题噢,有没有终极解决办法?我现在是出现timeout用USBisp下载一遍bootloade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