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晒板!打算用STM32实现飞控,有兴趣的来看!

楼主(2009-10-28):
一批回来20块,估计留5块就够了,剩下的回头我挂到老婆的淘宝店里,免费送。不过因为是第一次搞STM32,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大家多指正。

电路图winter09 版ourdev_496797.rar(文件大小:41K) (原文件名:FC_STM32.rar)
PCB protel99版ourdev_496798.rar(文件大小:121K) (原文件名:fc.rar)

网友:
等楼主放淘宝链接啊~
很有兴趣,嘿嘿

网友:
刚才打开看了下  电路图winter09 版  stm32芯片的复位脚是不死有点小问题呢,一般是3.3V电阻上拉的。

网友:
预定一个

网友:
哈哈 正和我意 预定一块

网友:
预定一块

网友:
stm32也能直接用MK的程序么

网友:
算法应该可以的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x_id=0db2&item_id=eb689a476af82d3b3234b8d961dbcb68

淘宝链接来了,售价不用管,跟老板说她会改成0的。

底下的宝贝描述也不用看了。

网友:
正想学这个,对四轴也感兴趣,不过现在没有精力研究四轴,就想先学习ARM-Cortex M3,我可以要一片吗 :)

网友:
呵呵,嫂子反映真快,一下完单,重新登陆一下看到费用已经改了 :)

网友:
免费送的。快递费+包装费

北京10元 外地15元 。

论坛预定的先拍下来,我再改价钱。

快递是很贵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话,不妨到我店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要的哈。

最差的东东也比这些破板板漂亮100倍。(嫂子很...)

网友:
我也要一块吧,我在北京,正好有STM32的开发板,想抽时间在上面试试。

网友:
abuzhu 白沙:
      你好,你的店铺在什么地方呀,我在北京朝阳双桥路。

楼主:
楼上的,淘宝店,淘宝店的店铺说明里有地图,不过你在店里找不到我啊

网友:
抢定一个,感谢楼主

网友:
还有吗?我也定一个~~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也晒晒。哪天飞了再给传视频。

Board (原文件名:RIMG0157.jpg)

Gyro+Altimeter+Magn (原文件名:RIMG0160.jpg)

网友:
yuanding31 ,大大是否有打样多余的pcb板出售啊?最近一直在用stm32,还不错已经不想用avr咯
~~你这块板上的陀螺仪换成AD的啦?跟enc-03差别大吗?

网友:
19楼的很漂亮啊,呵呵,有空板吗

网友:
那个陀螺板是可以拆下来的,我也做了ENC-03版的,给固定翼做飞控够了,直升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板子倒是还有几块,但这上面还有一根线是错的,电子指南针那块,磁场反转线圈的三极管用STM32驱动不起来。后面是用ATMEGA168才驱动成的。等所有功能都实现了再给大家吧。
做的比较复杂,IMU+AHRS+INS/GPS+PID。
IMU叫做惯性测量单元,AHRS叫做航姿参考系统,INS叫惯性导航系统。IMU只是测出陀螺与加速度的值,AHRS通过加速度做低通,可以基本除去运动所造成的加速度,但还是不准,把这个倾角,与电子指南针得出的方向,与陀螺通过四元数得出的倾角与方向角,做卡尔曼滤波,卡尔曼不只是滤波,它更重要的是信息融合,把这两组角度做最优组合,得出一个可供参考的值。这就是AHRS(Attitude and Heading Referance System),得出姿态角和方向角以后,把通过坐标变通,对加速度积分得速度,对速度积分得位置,与GPS的速度,位置,做卡尔曼,这时就得出位置,速度信息。这就是INS。后面PID做的控制。
具体情况得飞了才知道。

网友:
【23楼】 yuanding31
积分:41
派别:
来自:
这个板子倒是还有几块,但这上面还有一根线是错的,电子指南针那块,磁场反转线圈的三极管用STM32驱动不起来。后面是用ATMEGA168才驱动成的。等所有功能都实现了再给大家吧。
做的比较复杂,IMU+AHRS+INS/GPS+PID。
IMU叫做惯性测量单元,AHRS叫做航姿参考系统,INS叫惯性导航系统。IMU只是测出陀螺与加速度的值,AHRS通过加速度做低通,可以基本除去运动所造成的加速度,但还是不准,把这个倾角,与电子指南针得出的方向,与陀螺通过四元数得出的倾角与方向角,做卡尔曼滤波,卡尔曼不只是滤波,它更重要的是信息融合,把这两组角度做最优组合,得出一个可供参考的值。这就是AHRS(Attitude and Heading Referance System),得出姿态角和方向角以后,把通过坐标变通,对加速度积分得速度,对速度积分得位置,与GPS和速度,位置,做卡尔曼,这时就得出位置,速度信息。这就是INS。后面PID做的控制。

---------------------

楼上能公布下原理图吗,看看什么面目哈。谢谢

网友:
呵呵,电路惯性部分和楼主的基本一致,多了电子指南针,气压表,GPS,这些东西和MK里的电路基本一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想等做好一点再给大家提供了,现在大家做的东西都五花八门的,资料也很多,呵呵,我就暂时不占用大家宝贵的硬盘了。

网友:
非常期待yuanding31的项目,有认真拜读过yuanding31的《无人机项目进展》,受益良多。

最近在狠心潜水论坛,读了不少好贴,正在啃MK的飞控算法中~~特想弄个板来试试~~

有个建议如果yuanding31打算开源的话,其实没必要做多完整,可以发套件的形式啊,算法,及其他扩展可以大家一同完善~~~~~

网友:
提醒一下,stm32的i2c不是很稳定,容易产生很多怪异问题,飞之前好好测试一下电机控制的稳定性。

网友:
【楼主位】 abuzhu 白沙

比较关注此贴的进展,特别是对拿了板子的人,非常的希望他们能对得起这块板。

下面说说我的一些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这是楼主用的电路

这个是DataSheet上给的参考电路,还请楼主再仔细斟酌一下。

这个数字气压计的电源与时钟的处理是否过于简单?特别是时钟。

这个电路还请白沙说一下你的设计思想。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顶楼主,虽然没玩过STM32,不过对楼主的STM32板感兴趣
我用以前打样的AVR32的惯导小板跟你换,可否?

不过这板子是针对ADIS16355/ADIS16350及ADIS16405/ADIS16400系列数字IMU的

网友:
29楼————可能没看仔细::楼主只收空板的‘邮费’——!——(互赠礼品:当然也是欢迎的)!!

STM32  比  AVR32 谁更强呢??我完全没时间看单片机,AVR 做到了 每一赫兹执行一条指令,我都觉得很满意了!?

期待:几位高手的 辛勤成果呢——!!——((((( 感觉大家先讨论讨论:质量更好一些的:角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
期待:几位高手的 辛勤成果呢——!!——((((( 我觉得,传感器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真的应该开个专门讨论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好!不知道还有没有,先抢一个,感谢!

网友:
哈哈,,AVR 的开发环境硬件JTAG ICE这几天,刚弄好,可以走'单步'了!!

今天,,总共花费25RMB,,,买来一小块 STM32F103C8 的芯片带板!!!现在这年头,,单片机都不知道用什么才好了!!

STM似乎强大__!! (原文件名:DVC00599.JPG)

网友:
白沙大哥,你这模特当的很牛啊哈哈。

网友(2009-11-27):
记号,留意此贴

网友:
我受到白沙大哥的一块板  谢谢 做得不错?

网友:
对于stm32的程序方面是否有谁能分享下

网友(2010-01-04):
stm32的程序和ADi16350通信程序是否有谁能分享下 ?

网友(2010-07-27):
这个板子的ENC03管脚是不是有些问题。和芯片手册上的不一样啊。

网友:
enc03的脚顺序错了

网友:
没下文了?

网友:
有个问题,关于在4轴飞控中使用磁场测量元器件。4轴飞行的电机电流好像是数十安培的,磁场测量原件还能检测与地磁场的夹角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能给个qq吗?洽谈合作事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

网友(2010-09-10):
怎么没动静啊?

网友(2012-02-13):
MARK来晚了~5534还要外接时钟,用起来麻烦~

网友(2012-06-13):
现在附件都没法下了,楼主能否重新发一下啊

网友(2012-10-30):
很不错,是需要的东西

网友(2013-09-27):
高手,我来顶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