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utues 能不能仿某元件参数变化引起的某节点电压变化情况的曲线图?

楼主(2009-10-28):
比如说电位器抽头位置的改变,电容容量的改变等...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都可以。
不过要看变化曲线图为什么不直接用DC SWEEP和AC SWEEP呢?

楼主:
【2楼】 gzhuli 咕唧霖,是因为有时DC SWEEP 和AC SWEEP 有时不能满足要求。
例如,一个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我想得到某电容用不同取值时,频响曲线的影响;或对于固定的输入频率,不同电容产生的不同输出电压。
再例如,一个线性电位器对电压分压,抽头输出接负载RL,我想得到抽头位置与输出电压的关系曲线。
这些在Proutes里不会用,反而在Protel里方便一些。

网友:
Proteus 功能有限,LZ的要求还是Pspice或LTspice好。

网友:
楼上eezm 的LTspice例,在同一幅图上得到某一参数不同取值情况下的多条响应曲线。值得参考。
但是我的理解,楼主cowboy 想要的是,如同“频响曲线”那样的单一的响应曲线,更直观、更清晰。

网友:
坐下来等 eezm 兄详解~~

楼主:
【7楼】 JQ_Lin ,是的,我也是这意思,就如X轴是变化的参数,Y轴是受X影响而变化的参数。

网友:
刚刚研究了一下

在LTSpice 中,使用

.tran .MEAS .Step

三个命令搭配,可以得到cowboy 需要的结果

但没有直接的曲线,可能需要自己在Excel里面做图了

就上图,我这里得到的结果:

Measurement: r1
  step        v(n002)        at
     1        4.99993        0.00025
     2        3.33329        0.00025
     3        2.49997        0.00025
     4        1.99997        0.00025
     5        1.66664        0.00025
     6        1.42855        0.00025
     7        1.24998        0.00025
     8        1.1111        0.00025
     9        0.999987        0.00025
    10        0.909079        0.00025

网友:
顺便问一个相关问题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多的,就是输出的数据没有直接输出曲线的

诸位有什么好的曲线绘制软件吗?

在Excel里面好像无法绘制指数型曲线?譬如FFT结果

楼主:
可以在EXCEL中把数据先求对数再画曲线。

网友:
【楼主位】 cowboy
==================================
LZ想必要的是这样的结果了?

楼主:
谢谢 eezm ,这正是我想要的。
看来我得装LTspice了。

网友:
【14楼】 cowboy

谢谢 eezm ,这正是我想要的。
看来我得装LTspice了。

===================================

这可是PSPICE啊?LTspice我还没试好。

网友:
低通带宽与电容的关系

楼主:
再次谢谢 eezm 的热心帮助,惭愧啊,众多的仿真软件中只有Proutus懂一点点,其它的还没用过。

网友:
请问eezm 详细怎么弄的?能否说下Simulation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