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可以雕刻PCB吗?

楼主(2009-10-28):
如题。在等待阿莫的机器。想用来雕PCB
但是我们公司刚买了台加工中心。还没人去用。
如果可以雕PCB的话,我可以先拿着那东西用用。
虽然个头有点大。

网友:
应该没问题,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搞坏了你赔不起的。

网友:
【2楼】 jijuxie321

积分:290
派别:
来自:
搞坏了你赔不起的。
-------------------------------------
没那么容易坏吧
这家伙应该有自我保护的
雕去吧

网友:
TO: edwardslb

我公司是用永進的機台
機台上有隻D0.5 的雕刻刀 3.175
是拿雕刻機的刀子來用的,直接買個3.175的套筒就能裝了
平時也有拿來銑PCB板,但不是銑線路,只是銑外型
因為另外有PCB雕刻機了~

你參考一下

TO: 阿莫
為何主軸8000RPM 不適合PCB (主軸15000RPM 適合嗎?)

导致X轴的四个轴承撞坏。如果厂家维修报价是8000元
----------------------------------------------------------------
會不會有點貴!~
我公司前陣子剛換XYZ 三軸的軸承含校正,還比你單X軸便宜~

网友:
可以雕,确实大马拉小车。不仅是功率 还有精度。。。。。 如果要雕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刀柄 刀托 刀具吧。。。主轴应该能到一万转,没有刀柄可以用精度比较高的钻夹头。。。没有刀 可以找个丝攻磨一个。。 毕竟PCB用不到那么高的精度。。。补充一点。。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台铣掉的  注意安全

网友:
我们的加工中心在正式使用前,已经撞坏了两次:
1. 我亲自操作时,误解了限位开关,导致X轴的四个轴承撞坏。如果厂家维修报价是8000元

你加工中心设计有问题m64有双向限位功能不需要限位解除按钮反反向移动工作台自动解除!!1撞得冤啊!!

网友:
同问:牛刀可以杀鸡吗?

网友:
TO luzj:
         牛刀可以殺雞啊!
         手術刀都可以肢解人體了

网友:
甲:用“公路霸王”能拉“拖拉机斗”吗?
乙:没问题,肯定能!
甲:帮我拉40斤玉米到城里多少钱?
乙:你给600块钱吧,反正晚上没生意。
甲:哇靠,你杀猪啊,我把玉米都卖了也赚不了60块啊。
乙:我可都是成本价啊,这跑一趟,不算车子的磨损,油钱都要个四、五百呢!!
甲:……

公路霸王 (原文件名:123.jpg)

拖拉机斗 (原文件名:456.jpg)

网友:
to chrysler:
話是沒錯,但樓主目前狀況是:
如题。在等待阿莫的机器。想用来雕PCB
但是我们公司刚买了台加工中心。还没人去用。
如果可以雕PCB的话,我可以先拿着那东西用用。
虽然个头有点大

那麼貴的機台擺在那邊,也不動,光折舊也不少了不是嗎?
像我公司這星期也剛進1台永進的cnc ,目前卻卡在PRO/E 轉出來的G碼不適用
需要修改,但修改後,卻又卡在其中一行G碼就不動了,買來停了2天還未開始開工

我記得是G91 G54 X0 Y0這行~(如果沒記錯的話)

网友:
主轴过W应该可以,但要对应的刀头。
小声告诉你,我曾经用过200W的CNC来打2.54的排针_孔,效果很好,成本是一瓶红牛。

网友:
你要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去试试。但是万一操作不当或是刀路有问题造成加工中心的永久性损坏,怕你到时候买不到后悔药呢。毕竟是几十W的东西,还是新的,还是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免得以后加工中心出什么问题的时候,人家都会想到你的名字啊,三思……

楼主:
哦,还是别去动了。留着在那里生锈吧。
发现一个单位有钱没地方花也是一种无奈!
想要的东西不给买!却买来一堆很贵却用不上的东西!!
阿莫的雕刻机才是我的首选!

楼主:
机子在那里放了两个月了,如果不去维护,真该生锈了。
好像要学用这东西,得专门培训一下吧?

楼主:
已经有人去学怎么用了,我就等他们回来再说吧。不过好像要给他们培训半年,不知道怎么个培训法!
等有人会用了,就做个雕刻机来练手。

网友:
G91 G54 后面不能跟 xy的    X0 Y0 之前需要定义G01或者是G00 等等,,就是定义插补方式。之后才能有XY的值

网友:
to mmnn110:

我公司現有二台永進cnc ,型號一樣,但控制器不同型號
1台是2001年買的,控制器是FANUC 18-M
1台是最近買的,控制器是FANUC MXP-200i

G碼是用PRO/E NC轉出來的,不是人工編寫
舊的那台可以跑以下這行
G90 G54 X0 Y0;
但新的這台卻不行

舉例來說:
舊機台在使用的G碼
N5  G49 G40 G80 G17
N10  G05.1 Q1                               <----這行
N15  G91 G28 Z0.
N20 M06 T01
N25  G90 G54 X0.Y0.                         <----這行
N30 M03 S2600
N35 G01 G43 H01 X32. Y38. Z17. F3500.
N40 Z11. F1500.
.............................省略 換第二刀
N470 Z17.
N475  G91 G28 Z0.
N480 M06 T04                                <----這行
N485  G90 G54 X0.Y0.                        <----這行
N490 M03 S3000
N495 G01 G43 H04 X38.015 Y50.401 Z17. F3500.
N500 Z16.45
N505 Z8.65 F1000.
.............................省略
N255  G05.1 Q0                               <------這行
N260  M05
N265  G91 G28 Z0.
N270  M30
%

新的機台要將舊機台所使用的G碼修正
N5  G49 G40 G80 G17
N10  G05.1 Q1                               <----這行沒變
N15  G91 G28 Z0.
N20 M06 T01
N25  G90 G54 X0.Y0.                         <----這行沒變
N30 M03 S2600
N35 G01 G43 H01 X32. Y38. Z17. F3500.
N40 Z11. F1500.
................................省略,換第二刀
N470 Z17.
     G05.1 Q0                               <----新增這行要先將Q1改為Q0,換刀之前,要先將AI NANO 關閉
N475  G91 G28 Z0.
N480 M06 T04                                <----這行
N485  G90 G54 X0.Y0.                        <----這行會造成停止,但無出現警示,現在是說要補上G00,所以是G90 G00 G54 X0 Y0;
N490 M03 S3000
N495 G01 G43 H04 X38.015 Y50.401 Z17. F3500.
N500 Z16.45
N505 Z8.65 F1000.
.................................省略
.
疑問是,為何舊機台可以執行G90 G54 X0.Y0.??????????????

网友:
本来以为可能是在这次开机后,在这个程序之前使用过G00/G01,这样,在以后的程序里就可以不指定G00了。而你好象是在换到第二把刀之后才出现问题。。。还是抱着操作系统说明研究研究的好。

PS: 就对我而言,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在每个程序的开头部分我都会加上G00。也算是个人习惯吧。包括计算机编程,我用的UG.在后处理配置文件中也是按平时手工编的习惯配置的。UG在后处理时可以选择机床的配置文件,不管是法那克还是西门子的系统,你只要选择他们合适的配置文件,就能在同一个刀路下对不同的机床处理出合适他们系统的代码。

网友:
to mmn110:

pro/e nc 也是可以對控制器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後處理器
後處理器是由台灣代理參數科技負責幫忙修改的,所以這點是不太可能出錯
我公司另一台(算雕銑機)是使用三菱控制器,也是用另一個後處理器轉出,再用DNC去傳輸

問題是出現在要換第二把刀子時,主因是新機台的法那克控制器較新,如果有使用AI NANO CC 或HP,
在換刀時,必需先將此功能關閉,換完刀再開啟,不然會出現警示5111

今天將問題解決了,在換刀時多加二條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