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控制,受到干扰后怎么能够快速重新达到稳定?

楼主(2009-10-28):
现在做一个水温控制,采用DS18B20作温度传感器,现在稳定后基本上能达到+-0.2°C以内。但是当受到干扰,温度变化0.5-1°C时,系统重新稳定需要较长的时间(5分钟左右),而且稳定过程中还会出现超调。请问,如果我想在受到干扰后系统快速达到稳定,该从哪些地方着手考虑?
看这坛子里做PID温控的人不少,希望大家多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
你现在是位式控制还是PID控制?

网友:
嗯。。。5分钟,请问你的加热/制冷功率是多少?水的容积又是多少?

网友:
楼主,可以学学你的PID控制吗?

网友:
考虑阻尼没有?就是超调你可以加水减少超调时间

楼主:
【1楼】 xxs2004 采用的是位置式PID控制

【2楼】 kalo  水的容积为3.5L左右,加热功率为800W,自然冷却。

【4楼】 touch_avr 阻尼怎么考虑?由于水箱容积有限,不可能超调后就加冷水抑制超调的。

控制温度在37°C,由于自然冷却较慢,所以超调后回到稳定点时间就比较长。但是由于干扰比较小,所以在干扰后加热输出比较小,反应比较慢,而且长时间的积分会导致超调,使得重新稳定时间更长。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头痛,现在考虑干扰的时候是不是用一套新的PID参数,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合适。

网友:
防止超调的最好解决方法是:
    采用模糊PID

网友:
这个模糊PID现在还是模不着边.楼上能不能介绍下

网友:
遗传算法?
搞下试试?

还没见人真的用起来呢。。

网友:
要快速就一定会超调
温度是纯滞后的
微分要放大点吧
超调后再加水来控制会比较快

网友:
所谓的干扰是指什么?

楼主:
这是个水浴箱,干扰就是放到水浴箱中水浴的物品。由于该物品是室温的,所以在放入水箱时就相当于有了干扰。

网友:
建议买一个市场上的温控仪表和传感器。价格也很便宜的,100以内。
看看人家的控制精度是多少。再考虑你的能否控制好。

网友:
采样多次,先软件滤波,然后取平均值

网友:
市场上有PID芯片卖

网友:
1、改成增量式(本质上差别不大)
2、分段和积分分离控制,例如温差大于1度就只进行比例控制(甚至全功率加热),小于1度就加入积分和微分。

网友(2009-12-12):
在坛子里搜索仿人控制

网友(2010-08-13):
我也正在研究啊,快点有高手解决吧

网友(2020-01-05):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