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R和PWM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09-10-28):
小弟现要用arduino控制一个水泵平缓启停,现在想使用SSR固态继电器配合PWM来实现,线路如下,不知可否?

SSR想选择crydom DC60S5,http://parts.digikey.ca/1/1/57358-relay-ssr-5a-bipol-dc-input-dc60s5.html

泵的最大启动电流是4安,电压是24V,arduino的输出最高可到20mA,5V

网友:
你可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下面附件的驱动器+电机的控制电压就可以用来控制方向和起停

网友(2009-12-15):
固态可以控制直流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