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nitHookBegin和OSInitHookEnd的作用

楼主(2009-10-28):
初始化为什么还需要开始和结束阿。
一般什么情况会有这种需要。
小弟感觉只要begin就可以了,当然,我接触的嵌入式系统还比较少。
请不吝赐教!

网友:
那只是提供这样一个接口可以方便你在这里自定义处理程序而已,你不要用就不要管他就是了

楼主:
感觉既然它提供了应该就有应用的场合,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1-07-08):
假如,在系统初始化的前后,想让蜂鸣器或者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方便指示程序或者产品应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