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串口的驱动

楼主(2009-10-28):
公司里有一条Usb转串口的连接线,但是找不到驱动。请用过的朋友上传个驱动。谢谢!
附图

就是这样子的 (原文件名:usb_232_2.jpg)

网友:
试下这个吧,应该可以.

网友:
型号说出来

不过估计是ch340

网友:
应该是PL2303HX芯片,自己根据芯片名搜索驱动,送上门给你就不可能了

网友:
我买过两个USB转串口线,其中一条和这个是一样的外形,芯片是PL2303,根本不能用。另一条是黑色外壳的,也是PL2303的方案,能用,但是乱码。我自己也用PL2303做过一条,也是不能用。所以感觉PL2303的方案不太可靠。后来用CP2102做了两条,都挺好用的。下一步用FTDI的芯片试试。

网友:
公司买了5条,一个ch340不能用了,其他PL2303还好

网友:
外盖是不是写着HL340
如果是跟CH340的驱动通用。

楼主:
谢谢各位,去现在去试试~

网友:
我有条类似的,用的是PL2303+MAX223方案,2303是邦定的,MAX223芯片型号也被打磨了,搞了我好久!
装好后发现收不到,晕!
下面是光盘带的驱动,试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