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抗干扰问题,采用电容和电感来消减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09-10-28):
问个问题,希望大家能讨论讨论!

微型   直流永磁电机      的抗干扰问题,如24V以下的直流电机。
系统一个电源,电源的电压为9V,供直流电机使用。但直流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干扰对电源很大,是电源有很大的波动和剑锋。
感觉可以从连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1.提高电源的性能(呵呵)
2.在电机上做文章,采用抗干扰电路,来抑制电机对电源的影响。
我画个图,网上找的方法,简单用电容和电感来抑制电机对电源的影响。

我得让后续的系统供电受电机的影响。

但原理不太明白,希望大家能讲一讲。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吧,LC电路应该是滤波电路,但详细的不懂。

楼主:
找到资料: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硅钢片或者永磁的磁通 然后在算出所产生的磁力还有你电机的功率
所牵涉的几个参数:线径 电压 扭矩 磁通等 说起来是一个连贯系统这里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网友:
大/小电流接地和退耦

楼主:
接地什么意思?退偶又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点么?

楼主:
TO : shichen717

你的意思是电机的两个端子要跟地间有一个退偶电容,电源和地间也加个退偶电容?

网友:
比较好的做法是在电感之前再加一个电容,构成Pi型滤波;

然后,在新加的电容之前再加一个整流二极管;

然后,再考虑提高电源性能什么的。。。。

楼主:
那具体的参数怎么选?比如说电感和电容的数值。

网友:
混合信号接地必须严格一点接地,预防地电位干扰。
遇到大干扰,电源上会有体现,电源进入其他电路时必须通过退耦滤干净。

网友A:
我也有一问题没解决,直流电机干扰问题,马达180V的。干扰按键连_发功能。马达不启动没问题。一启动马达就有干扰使按键失效。

楼主:
TO  shiche717

你的意思是让我后续的系统电路,每个芯片之前都加个退偶电容。对吧。
电源处加电容是滤波电容,来滤除自身的干扰,而芯片的入口处加个电容,就叫退偶电容拉吧,拉稳定外部的干扰,对么?

网友:
最好电源分开。大功率和小功率电路电源混用不太好。

楼主:
整个系统只有一个电源。我现在用的电机是6V的,电源电压是7.2V的,后续系统用电是5V 3.3V的。
只能用这一个电源。

现在是想把电机对电源的干扰经过一个电路降低。这个电路原理不懂,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楼主:
这种小电机也没么人用吧。找的资料都是几百V的直流电机。

网友:
首先必须知道电机产生干扰的频率和幅值,用示波器看一看。
以前见过直流风扇的干扰,记不清楚了。

楼主:
那知道频率和幅值,按照什么公式计算?还是按照什么经验公式算呢?得有个理论依据啊!

网友:
先去测吧,人这么多,自然有解决的办法。没有数据就难说了。

楼主:
我再顶下吧

楼主:
等待达人!

楼主:
这是我挂一个电机时个干扰波形。除了偶而一个较高的尖峰,其他时后的干扰波动都是在500mV 左右,这个干扰的周期大概在0.8K-1.2K之间左右,当电机负载增加时,这个干扰的幅值有所增加,但周期会减小,大概能从1.2K减小到0.8k 左右。

按照电容,电感滤波电路,怎么计算参数?

要是我挂2个电机,波形幅值有所增加,尖峰频率也有所增加。频率到还可以,没怎么变。

楼主:
在传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干扰图片。

网友:
那里的波形?

楼主:
电机两个端子之间的波形贝

网友:
加上滤波之后呢?

网友:
并个二极管看看,是线圈干扰,不行搞个TVMS管看看

网友:
并个大电容 100u/50v 无极的  再加共模电感, 再加两个小电容串联后并在电机两端,中心头接电机外壳,保证解决

楼主:
to :  xbpcsz
1. 100u 无极电容?
2. 按照你说的电路应该挺好的,关键你说的共模电感怎么选?选多大的?

网友:
1:是无极电解,我试过22u效果就很好。
2:你自已慢慢试了

网友:
强烈要求试后上图

网友:
to :  xbpcsz
  您的意思是将100u的电容和电感串联后并联在电机的两端么?

楼主:
各位,直流电机走的电流1A , 那我的电感岂不是也要选择1A以上的了,这样的电感可都是线圈式的。价格不菲啊。

网友(2010-01-08):
直流电机干扰记号

网友:
要省成本就别在功率部件上折腾,后级做好滤波和稳压才是正道.

直流电机最难折腾的是堵转时电流巨大,当你解决它时带来更多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不懂,没碰到过,mark一下

网友:
买个市场上的直流滤波器,里面的电路就是【26楼】 xbpcsz 所说的.例如北京中石.有机会的话你测试一下看看宣称的参数是否是真的

楼主(2010-04-30):
TO  :rainyss

1. 直流电机堵转时电流巨大
2. 直流电机启动电流也很大

电源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后级做好滤波和稳压才是正道, 有道理。

网友:
共模电感+加两电容,双向П
理论上来说效果最好

网友:
mark:直流电机抗干扰问题,采用电容和电感来消减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
一个10欧姆1W的电阻串联一个1uF的无极性电容,然后电阻的一端和电容的一端接到直流电机的两端。

不过MCU端的PCB地线设计和5V电源的滤波、MCU的去耦等也有关系。你直接把直流电机两端接到MCU的5V供电端上工作,看看MCU有什么反应,如果MCU挂了,那就得多花点功夫了。

网友(2011-04-14):
mark 直流电机干扰抑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好的做法是在电感之前再加一个电容,构成pi型滤波;
然后,在新加的电容之前再加一个整流二极管;
然后,再考虑提高电源性能什么的。。。。

什么是PI型滤波啊

网友C(2011-05-22):
我做电机驱动也遇到这些问题
目前直接加电流滤波器。

网友:
最好用双电源,马达和驱动各自独立供电。用继电器控制马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好用双电源,马达和驱动各自独立供电。用继电器控制马达

用两个变压器

还是用一个变压器 两路隔离输出

后者恐怕不行哦

网友E(2012-08-31):
  正遇到电机干扰的问题

网友F(2012-10-12):
正头疼这个呢?现在是电机运转影响到电源,电源出现毛刺及尖峰,使得MCU的IO口跟着电源一样出现这种波形。

网友(2013-03-12):
共模电感+加两电容,双向П
电感和电容敢怎么取值呢,求帮助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问题没解决,直流电机干扰问题,马达180V的。干扰按键连_发功能。马达不启动没问题。一启动马达就 ...

楼主好人啊,这个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呢,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头疼啊,请看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91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电机驱动也遇到这些问题
目前直接加电流滤波器。

请问什么事电流滤波器,一把不是加点解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头疼这个呢?现在是电机运转影响到电源,电源出现毛刺及尖峰,使得MCU的IO口跟着电源一样出现这种波形。 ...

请问大侠这个问题解决没,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遇到电机干扰的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问题没解决,直流电机干扰问题,马达180V的。干扰按键连_发功能。马达不启动没问题。一启动马达就 ...

大侠啊,还在么,有这个帖子没

网友:
等高手解惑

网友(2013-12-06):
希望高手能够解决问题  哈哈顶起

网友(2015-04-04):
正是需要,谢谢!

网友:
电机工作时由于反向电动势的原因,电压又无法释放,电刷两端会产生火花,在电机两端加一个电容的作用:当电机运转于两个电刷之间时,电容相当于跨接在电刷的两个线圈之间,形成一个电压释放的回路,有效消除火花
电感作用:可以抑制瞬间的高电压,防止电感后级的电压突变

网友(2018-11-26):
62楼 说的在理 !!

网友:
最好是分开供电,
尤其是对环境干扰的场合

网友(2019-02-13):
看了本帖,收获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