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2F508用PICC在MPLAB下能不能写程序?如果可以,头文件选哪个?谢谢

楼主(2009-10-28):
我用AVR比较多,基本没有接触过PIC的单片机,这次一个项目,客户已做好了一批板,IC是用PIC12F508,装了MPLAB和PICC后,有如下问题请教大家:

请教PIC12F508用PICC在MPLAB下能不能写程序?如果可以,头文件选哪个?
我看了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5\include文件夹,里面没只有12F510的头文件,不知道能否通用?

请知情者告知,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508,但看了一下两者的DATASHEET,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可以看下PIC.H头文件就OK了,里面应该有这个IC.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解决了!

网友(2010-08-07):
正准备用508,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直接#include<htc.h>或者#include<pic.h>,我也刚学,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