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挑战感光板,结果更惨,腐蚀成紫菜汤了

楼主(2009-10-28):
啥也不说了,上图

1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照片 002.jpg)

2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照片 003.jpg)

去掉两张露点的图片,呵呵

用的是环保蚀刻剂,会不会是浓度太高了,还是显影剂浓度高了,显影后看着还是不错的。
一放入腐蚀水中上面一层就掉了,然后就成紫菜汤了

一晚上做了三次都没成功,前两次都泡成汤了,最后一次没泡汤,但是线路当中的铜却腐蚀不掉,板子周围的铜都腐蚀掉了,就是线路当中的铜没反应,可能是显影后没洗板的原因,再加上PCB覆铜了,更难腐蚀掉了。

3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照片 009.jpg)

4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照片 010.jpg)

网友:
莫非感光板不能用环保蚀刻剂

网友:
如果是碱性(PH》7)的溶液就不能用感光法了。

网友:
感光板都是配环保蚀刻剂用的

网友:
LZ露点了!那里一大砣~~~

楼主:
又搞了一把,显影时间很短了,只用了几十秒,然后开始没用环保的,先用三氯化铁,没有变成紫菜汤,但是有时原来的毛病:没啥反应。现在又转进环保蚀刻剂了

网友:
好粗 的腿肚子

网友:
既然周边的铜能腐蚀掉,我想你的失败和腐蚀液没什么关系了。应该是显影和曝光的问题了。

楼主:
【7楼】 jamesyu
积分:179
派别:
来自:
既然周边的铜能腐蚀掉,我想你的失败和腐蚀液没什么关系了。应该是显影和曝光的问题了。
======================================================
嗯,我想也是。
前两次显影时间都很长,大约2分钟,然后放入环保腐蚀液中就变成紫菜汤了

第三次,显影时间只有几十秒,先放入三氯化铁没有问题,又转进环保腐蚀液中。

想来想去原因可能有两个:
1、普通A4打印纸,曝光时间大约20-30分钟,不知道是长了还是短了,或者用打印纸曝光不行,效果太差
2、显影后没有冲洗电路板,造成线路间有残胶,所以线路间的铜一直腐蚀不掉

今晚再试试

网友:
呵呵,前一段时间第一次做感光板,一次性成功,哪天拍了照把图片贴上来……

开始显影的时间不够,需要被腐蚀的地方还有绿色的……后来想了一招,把在腐蚀的板子捞出来,洗干净,再在板子上需要腐蚀的绿色的地方倒点显影液,呵呵,看到绿色快没了就赶紧倒掉,然后接着腐蚀……这样就不怕显影时间短了……

网友:
哇,积分终于达到三位数了,O(∩_∩)O哈哈哈~

网友(2009-11-30):
大家可以到输出公司输出菲林吖(或叫胶片),阴图阳图都得,密度足够! 街面价5元/A4 无分阴阳,输出时说明就得
晒版最好用碘钾灯,1KW的灯晒2分钟足够,不要太长!!切记(功率越大时间越短)
至于显影液可以用印刷用的冲版剂,但一定要比说明书写的比例再调稀!!!
将印刷用的制版工艺放在做PCB版上是一样的,效果同商业制版一样.大家不妨一试.

感光胶可以用丝网制版用的感光剂,其他操作相同

网友(2010-09-14):
紫菜汤,新手要经常喝紫菜汤才能成长啊。哈哈

网友:
11楼 同行啊 从事印刷9整年了

网友(2011-08-05):
回复 楼主:
啥也不说了,上图

1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照片 002.jpg)

2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照片 003.jpg)
去掉两张露点的图片,呵呵
用的是环保蚀刻剂,会不会是浓度太高了,还是显影剂浓度高了,显影后看着还是不错的。
一放入腐蚀水中上面一层就掉了,然后就成紫菜汤了
一晚上做了三次都没成功,前两次都泡成汤了,最后一次没泡汤,但是线路当中的铜却腐蚀不掉,板子周围的铜都腐蚀掉了,就是线路当中的铜没反应,可能是显影后没洗板的原因,再加上pcb覆铜了,更难......

疑似曝光过度,还是短时间曝光的好,这样黑色覆盖的部分没有余胶,就可以用正常比例的显影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