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秀我的80A四轴电调,四层板哦

楼主(2009-10-28):
经过奋战,终于在近期了拿到四层板的电调板,可以装9颗mos,6个pmos,3个nmos,测试一切正常,用在四轴上那个爽啊!!!
下面是一些实物图片

随便附上淘宝连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164d0b5e35de412d44c87ac7a368181&x_id=0db1,好东西大家分享下,过段时间有全新1.3飞控出世(原来的“上市”确实造成不少误会,搞得各个来围攻我),敬请期待。

网友:
貌似广告

楼主:
哎,也是想着能收回点投板的钱,没钱就没那么清高了,再说我卖的价格。。。。

网友:
哦,原来岸崎考虑的是这种,够精巧

网友:
80A居然用JST插头,楼主真猛。

网友:
lz的80A是怎么得到的?理论值还是??

德国人比较严谨,会用热成像仪来测测他那10A左右的电调。

如果按照lz的思维,是不是只要在德国人的基础上把mos管直接换成190A的,那就是190A的电调了??还请lz说说80A是怎么来的?

网友:
支持,,支持____平滩成本____!!____开源的产品好...建议楼主,,既然开板做了四层板,,不容易啊,,花费也不小喔...

那就干脆:把软件部分做大做强,,让传统航模的人也来买你这款产品...I2C和SPI口的就留给能DIY的人自己搞...

航模用的 20毫秒 周期 0.8 到 1.9 毫秒脉冲的接口,,一定做得与 XXD 电调相当,,就绝对OK了...特别注意航模版本软件的安全性.

软件方面,,能做成"车模型"用的,,可以倒车:双向转动的啊,,,你预留有 三个PMOS管 的"升级"焊接位置,,很好...

网友:
80A貌似有点悬~

就说说散热吧!一个电调3A的电流时,不到3分钟就很热了!你的要是80A,而且MOS管排布那么紧密,怕马上就得冒烟吧!

不过LZ舍得用4层板,勇气可嘉!!!

网友:
楼主,不是俺跟你 过不去,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你那个线80A的电流可以跑几秒而不着起来?

算你板子有3CM宽,相当于1200mil,按10mil线跑75mA电流,可以跑9A的稳定电流而不发热。算你4层都跑电流,可以跑18A,跟80A差的有点远;算你加上散热片,80A可以跑多长时间板子不冒烟?

你可别说峰值80A,那个就没太大意思了。咱这是技术论坛不忽悠。

12V80A什么概念?小1KW,扔暖壶里烧水比热得快还强劲,这么小的板,很难跑的通的。

不过话说回来,楼主这板子挺有卖相,上一般的模型网站忽悠忽悠能卖钱。不过:
1、千万、千万、千万弄个NB相机照图图;
2、换成粗线,比如音响发烧友那种金线;
3、再搞个镀金的接头;
4、走高端路线:在你那价钱后加个0再除以2,就差不多了。再找个枪手假装评测吹吹,卖出去2~3套你就回本了,然后想长期干就搞好售后,要不就可以闪人了。

楼主:
rei1984兄提的问题甚好,当然不是找来190A的mos就能做把德国人的电调变为190A电调了,德国人的电调功率控制部分用的是一段蛇形走线来测电流,控制功率,我并没有走蛇形线,而是留了测流电阻安装的位置,自己换,由于若是上80A电流后,总功率区间太大,对于四轴这种四电调的东东来说,每个电调大概提供5A就够了,这样低功率区间段就很窄,所以要澄清的一点是,我的电调设计极限是80A(加强区加强过后),pcb设计所限,淘宝上有很明确的说明,内层和顶层的电源布线以及加强区合算后的结果,到了80A你不得不给电调加散热器了,要区分开的一点是,能支持80A电流,不代表你能在德国人的程序上用到80A,因为跟程序的限制有关,要玩大电流要改测流电阻,程序也要做修正,超过80A也许你的mos不会挂掉,但是pcb就不一定了,这一点比德国人的区区5mm宽度的供电铜箔好多了吧。

楼主:
abuzhu 白沙兄说的好,不过照你的算法,现在市面上的商业电调没几个能上20A把,你把xxd的电调拆了看一遍,30A和40A一样的pcb,内层还给你布了一大堆线,相比之下你是信他多还是信我多呢,12V 80A是一千W,但是这一千W凭什么电调自己要吸收掉呢?车用直流电调160A以上多吧,体积也没比我的大多少对不对!标80A时也是反复思考,有参考了点商业电调的标示方法,反观一下,德国人的区区5mm线宽供电铜箔,还上不了锡,你说应该等效为电流多少呢!?我只想收回点钱,你怎么看这个东西都好,我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技术参数也有,又有几个商业电调敢放出这些东西呢,白沙兄很严谨,所以应该把配的线去掉以免造成误会,同时升高价格删掉说明 这个我做不出来

楼主:
wygood123  发热到是测过的,我的四轴每个电调大概有4.5A电流,十分钟下来基本不热,人体觉得烫手了大概是40度以上,我的摸起来还远没到烫手的程度。

楼主:
需要说明一下一般mos的特性,mos的内阻基本上是mos发热的主要原因,而内阻主要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是mos的节区温度,二是mos经过的电流,一般的mos datasheet都有这两个特性图,而且一般内阻参数都是用十几A电流测的,无论是100A以上的还是20来A的mos,难道mos厂忽悠你!!?? 不是的,大家看下mos的电流-内阻曲线,非常的平直,而 节温-内阻曲线 就要陡峭些,所以散热是mos最关键的一件事。而非只关注电流这么片面,电流到成了次要点的因素。

网友:
【8楼】 abuzhu 白沙

10mil 走 75ma 怎么得来的, 怎么和我记得的不太一样呢?

网友:
1oz的PCB,10mil线宽大约可以走1A的电流。

网友:
我也来说两句

首先80A绝对是虚标的。 MOS管的确有可能承受80A,但你得走先, 电源连接线,三相的引线的焊点,能稳定跑在10A已经不错了。看你自己的测试,也只用4.5A来测试根本不能说明80A的情况,只是1/18的电流阿大哥。要知道发热是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此外,单片机那两条飞线确实不敢恭维,建议改改电路板。

说说商品电调,飞模型飞机的时候经常用到新西达的电调,出名便宜的。 标30A的电调,运行在30A一分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只出过一次问题,就是把电调装在泡沫飞机内部,密封且没有新风散热。飞机空中着火。 不要说商品电调都是标高的了。

至于德国的电调,我按照他们的1.0版本做过,双面板的,实际已用中长期跑4A没有问题,但试过在急加速的时候三相引线焊接处焊锡脱落。 德国原装的电调我也有,测试过一下10A电流内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归功于4层版的设计, 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买个回来拆解,你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了。

网友:
这个10mil=75mA是从某资料上看来的,这个数据针对的是1oz的10mil线,在考虑了铜箔板实际铜箔厚度不均匀、散热条件不良、信号对阻抗有要求以及制版时腐蚀不均匀等等不利因素的条件下,推荐的布线准则,从大意上讲,按照最大值的1/10来用。尽管这是个很保守的数值但我个人一般在布线时会参考这个数值。

当然如果觉得10mil可以跑1A的电流,不妨这么用,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采用保守的或冒险的方法都可以。

楼主:
RickyZhou  说明一下,板上那两条线不是飞线, 是i2c引线,Hello猪提,恩,你用60元零散买德国人的电调困难了点吧!我在上面的帖子里也提到了参考部分商业电调标示的方法,若评估我的为10A也行,那么那种4.5A飞了一会就会掉线的电调应该算多少A,估计A都不安,因为根本就不安全,划到眼睛要多少钱,伤到人要多少钱,摔机又要多少钱,60元能跟300元的比,300元的就会搞出6层 8层来!?一样是四层。反正现在我的板有限,愿意买4.5A继续买,愿意买我的我也把主要的参数说清楚了。

网友:
价格不错!支持一下,记得我买MOS管都好贵的

网友:
【17楼】 feiyi26
积分:17
派别:
来自:
  RickyZhou  说明一下,板上那两条线不是飞线, 是i2c引线,Hello猪提,恩,你用60元零散买德国人的电调困难了点吧!我在上面的帖子里也提到了参考部分商业电调标示的方法,若评估我的为10A也行,那么那种4.5A飞了一会就会掉线的电调应该算多少A,估计A都不安,因为根本就不安全,划到眼睛要多少钱,伤到人要多少钱,摔机又要多少钱,60元能跟300元的比,300元的就会搞出6层 8层来!?一样是四层。反正现在我的板有限,愿意买4.5A继续买,愿意买我的我也把主要的参数说清楚了。

------------------------------------------

lz标题为80A的确不妥,RickyZhou  也是实话实说这个电调 peak值到不了80A。所以lz 也不用过多解释了。 lz如果把题目改为 四轴专用电调才为稳妥之举。

还有用了四层板 不见得比两成板好很多。这个主要和layout技术有关。   如果lz能给大家讲解一下你的四层板 top mid1 mid2 bottom 是怎么加大电流的话,然后得出比两层板好的话,那你的板子也有人会买的。

lz在这里一直解释 自己标的没错,是80A 有意义吗??  还不如探讨一下电调的layout经验。

网友:
顶起,不错不错,才60元的价格,能买到四层板的东西还想怎么样。

网友:
这个细的线,这个插头能上80A?

网友:
这个是几年前我做的电调(后面市场价格太乱,放弃这块市场了),下面的60A与80A用的线是多么的粗的硅胶线,看那插头.
用的IR超低内阻SO-8 MOS管,因为内阻只有几个毫欧一个MOS,又有数个MOS并联,因此发热不高。
板子是加厚是2安司的镀金四层PCB,中间两层走地线与电源。

大功率在特别注意PCB的内阻与管子的内阻及管子要配对(并联的MOS内阻要相当,否则个别承受功率大),否则很容易OVER

楼主:
配线是由于 考虑到很多玩家都是买来搞四轴的,或是Y6 等机型,若是因为线导致大家安装不方便考虑的,若是大家觉得不妥,去掉线材,价格不改,你说你是要线还是不要,我想大家的答案一定是要咯,怎么都跑到线材上说事呢,只是想在要卖给别人的东西像点样,我没做商业电调,所以大家要跟商业电调区分开!!请问大家买的四轴电调都有线吗,大部分没有吧,是不是不方便呢!一切都是我的错。
pic16 说的有意思,请问mos并联能降低mos内阻么,不能吧,mos并联的目的是扩大电流,每颗mos的内阻是不变的,所以你并列到80A,结果是单颗nmos+单颗pmos的内阻就等于电调内阻,只要内阻,电流参数一致,咱们的热耗就是差不多的,你装多大散热片,我基本上也可以装多大的对吧,sop8的内阻是很小4m欧的有,但是单颗18A以上确实不多,更低的内阻的mos有另外的封装,价格高昂。你有2oz铜厚,我有铜条加强,所以你的设计经验告诉我的是 我是对 还是错呢!!!

楼主:
大家不要再纠着那个线不放了,没意思的。

网友:
【17楼】 feiyi26

我当然知道那两条是I2C, 只不过接线方式有问题,感觉是直接从单片机引脚引出了一样,建议放在板的边缘,焊盘大点。
我上面所说双层板连线位脱落是用在14.8V上,全油门加速多次造成过热的并且电调是用热缩管套着的。 如果正常使用,11.7v,通风正常,是绝对不会掉的。

我觉得做人还是实在点好,是多少标多少,保守点总比人家买了发现问题找你麻烦好。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不要以为我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因为我没有在这里树立对手。 正如我开始卖飞控板,电调板,后来卖的人多了,我就退出了,然后做机架。做机架的人多了,我就退出了,做PPM。 PPM我公布资料了,有几个模友做出来了,我就不再做PPM了。 目前主要做电子罗盘和OSD。到哪天电子罗盘和OSD多人做了,我就做其他。反正赚不了钱,只是过过手瘾。 以后说不定做电机,又或者高级的机架,甚至地面站,呵呵。 总之我就要走在前面,这样玩才有意思。

【23楼】 pic16

这个漂亮!

网友:
这个是传说中飞了芯片的那个吗

楼主:
没有做商业的问题,我在淘宝上写得多 是因为若是要买的人希望知道一些东西,80A是个标称,为什么后面加了那么多说明,就是想让买到的人知道大概买回去的会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大家愿意分摊投板成本,我连pcb gerber都可以开放给大家,但是开放了大家还是要自己在投板的,打样的板跟量产的是不一样的,到底是把很多东西都说了一遍实在还是什么都不说,放个 四轴电调 名称实在大家自己评断了,我就投了这些板,卖完即止,没人买就扔,以后想买也没有了,要配线80A硅胶线也好啊,不过请问做四轴的用这么粗重的线干什么?这80A硅胶线钱到底谁出,还不是买家,看着舒服是舒服了,漂亮是漂亮了,有没有必要呢 RickyZhou是四轴的先行者,没有这么多的前辈 哪有现在现在四轴论坛的人气啊, 我以前没有卖过东西,感觉总要让买家称心一点,仅此而以,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说法,最后这个贴被看成了广告贴,有点冤!因为从前到后基本上都在讨论电调的一些设计,配件问题,我的回答是有点冲劲,都说了我是来展示一下,顺便弄回点板费(这个我不回避),部分人一来就带上滤光镜,纠到线材了,于是问题开始向配件转化,于是成了广告贴。

楼主:
刚看到“我觉得做人还是实在点好”很头疼啊,怎么跟人品拉上关系了,80A是参考的部分商业电调的,我说了吧,配线是给四轴 y6等朋友的 你不要我不会强制给你的,你这句话不改太过不去了,对我新人来说实在是天外来祸。重申我没有跟任何人竞争,中国人就是穷嘛,我用钱都投了板,那以后有好东西投板又该如何,能收回点钱就收回点,有错????能给买家讨论清楚的就讨论一下,讨论不清的作罢呗,有错???? 说了我的不是商业电调,你要当商业电调,是我的错???? 能说的参数说了,能告诉你的各种考量说了,你不看我的错???  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我不同意你的,我就变成了 “不实在了”,这样推理下去 那我觉得你,他,她也不同意我的意见,那么都是有问题的对吧,不能把比人对某方面的判断当做评判一个人人品的依据, 好心我领了,“不过接线方式有问题,感觉是直接从单片机引脚引出了一样,建议放在板的边缘,焊盘大点”。当然有考虑过了,我的电调设计初衷并非用来做四轴专用电调,而是想通用一些,所以ppm的线靠板边些,i2c的就给了两个离mcu近的焊盘,有点布板基础的都知道你说的这个,快改你的评论吧,我不希望这里变成一个不欢迎新人的地方。

网友:
楼主看看主贴里版主给你的留言,蓝色的部分。
=============================================================================
一般说,作为技术性论坛,希望网友在发帖时针对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原理、PCB设计、调试等等方面,可以是介绍一些技术,也可以交流问题,但单纯的放出产品的图片很难被认为是技术贴;

如果不是技术贴,也可以是炫耀贴,比如做了个什么东东,那出来炫一下,也没问题,但这种贴很少跟销售连接;

如果一定要跟销售连接,但放出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则认为是开源技术贴,也可以;

如果只有图片、简单的功能说明和销售连接,应该放到广告区,如果东西确实好,也会有人买的;

如果只有图片、简单的功能说明和销售连接,却放在技术区,会在版主提示后转移到广告区。

楼主:
传上pdf电路图,仅供参考,电路与pcb不是完全对应的,根据需要用eco添加了些过孔等。

楼主:
abuzhu 白沙 说得是,一定改正至于要不要放到广告区,版主裁定。

网友:
让此帖就此为止吧,免得引起更多的误会。lz可以重新开贴专门讨论电调的增大电流的layout,用你的实物来说明。不讨论技术问题的话,就此打住吧。

网友:
诸位争得一片火热呀!为技术,值!只要对事不对人就好。

楼主(2010-07-19):
卖了些板,我基本收回投板的钱了,最近有个朋友联系我提出出钱打板的事,我打算把gerber文件给他,打出来的板子一部分送掉,留一些给他,但是毕竟四层板打一次不便宜,不能让这个家伙一个人抗吧,有朋友愿意出点资,可以优先考虑安排,只是个建议,金额自定吧 不要又跑出来个什么垃圾说些狗屁话,大家都是玩四轴的爱好者,又不是人人家里都有亿万资产,互相体谅不算过分吧,后面我叫这个朋友提前公布下预计打板数量,费用时间,大家合计合计。

网友:
我就是想要LZ板子的,我做大点的四轴,没事就过流了,所以想要个大点的, 大家一起分担下,有兴趣的来,不行我就自己扛了~

网友(2010-10-14):
3个NMOS,每个跑80A我相信
6个PMOS, 每个跑40A,难了点吧

网友:
这样的管子,价格会很高吧??

网友:
这样的电调,在5年前没人玩开源的时候贴到坛子上,那肯定是一片欢呼!
可现在开源M8电调那么多门槛较低,做航模的那帮人又把电调市场都做烂掉了
并且OURAVR论坛又是国内玩四轴、玩电调人最多的地方,想在此问题上搞点花样,还是要有些积累才行的

大家别争了,看来楼主来的时间不久,虽然对此事认知层次与诸位老坛友还有差异
但新人总是要鼓励的,还是多交流少争议吧!

网友(2012-07-15):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4-11-05):
80A 四轴电调

网友:
膜拜   90A  这得多大功率啊 我目前的四轴40A都绰绰有余

网友:
80A的电流,这么小的电路板,铜皮受得了么

网友:
挖坟贴,回头一看,觉得楼主比较好玩,被一群人围攻。

我个人觉得还是支持楼主的!想到就做,有执行力,我很佩服。自己只要不说是商用电调就可以了,人家买不买是人家的事,给人家学习学习也挺好的。高手没有必要针对什么细节挑剔不已,自己能做就去做,没有什么市场做滥的这种话,人家好硬可以不是卖的好好的吗?关键是要有核心技术,靠抄是不可能进步的。

网友:
自己研究,总是要支持的。

网友:
看起来很炫,不过80A对散热要求有点高

网友:
公布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