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质疑A3977的性能!!!!!!!!

楼主(2009-10-29):
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做了四轴的3977驱动板,同时给四轴脉冲时,四个电机无法同时正常运转,卡着吱吱叫,还丢步。电路图依然和此论坛里一致,共用一个LM2576产生的5V,24V共用,难道一块板子上不能有多个3977芯片吗?是不是会干扰。

如果只接一个电机,任何一个3977都能正常驱动。

电路图就不重新发了,和下面链接里的一样,只是数量变成4个,电源共用。但脉冲信号是另外给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3292&bbs_id=1027

给ALLEGO公司电话,没人接,邮件没人回,此问题不解决的话,这次损失大了!!!!!!!!!!!!!!!!!!!!!!!!!!!!!!

09年将白干了!

网友:
估计电源问题,4个电机同时转对电源的要求很高的,试下分开4组24V供电看看?

网友:
大胆猜测一下,标题的A3977是不是指的LZ的ID?开个玩笑。雕刻机用的也是A3977,也有可能是LZ买到假货

网友:
两个可能:
1.PCB布线有问题,各信号线间串扰、电源的布线太小供电不足。
2.电源功率不足,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注意加大功率余量。

建议楼主按1楼的方法或在每个驱动芯片的电源脚并一只大电容试验一下。

网友:
可能是功率不足了,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

网友:
干扰机会很大,估计是电源或PCB布线问题

楼主:
我是不太适合搞技术,在这发这个帖子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的话就可以走点捷径。

这次的问题让我担心的没法安心地坐下来仔细研究。

电机用的1.2A的42步进电机。

正在电源处接个35V2200uF电解试试。

网友:
电容一定要接的,另外地线不能多路共用,在电源处汇合。100%是接地问题。这个我同事也遇到了,用的是3979。重新布线问题解决。

网友:
LM2576只有3A的电流,带4个1.2A的42步进电机,电源超载也许是主要原因。

网友:
我虽对这种芯片不了解,没用过这种芯片。但我可以肯定LZ错了。
同意阿莫的意见,LZ不太适合搞技术,太浮躁了。

国外凡有一点名气的芯片设计公司,要推出一款芯片,其测试过程是非常谨慎、严格的!(有多少行内高手经手过目!)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分开几组24V供电测试一下,如果分开没问题,那就可以肯定是供电问题。如果4路驱动布在同一块PCB上的话,90%可能性是布线问题。
4路A3977同时驱动1.2A电机,峰值电流可以去到十几A,由于A3977的细分机制是根据电机电流反馈控制的,fast decay还会把BEMF往电源灌,电源线上的电流是很复杂的,如果供电质量不好或者布线不好,100%会出问题。

阿莫的雕刻机驱动板有很详细的测试波形,你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并且和你的比较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12楼】 gzhuli 咕唧霖

thanks!

网友:
我在杭州见过,许多客户使用Allego的芯片,有许多应用完好very good;也有一些坏掉不少.所以我总结出来如果想要使用好Allegro的芯片需要良好的技术功底,否则建议使用TMC246,或者TMC249这两款芯片外围电路很简单,几乎所有的保护和诊断电路都集成在芯片内部,甚至是MOSFETs.
呵呵

网友:
Allegro的芯片应该说比不过TRINAMIC的片子.

TRINAMIC的片子太好用了,就是不太懂电路的人都能够使用.它把电机驱动的东西都已经做的非常完美了.非常适合本坛中的那些初学者,可以让他们迅速成为电机驱动的专家.

网友:
还是阿莫会做生意啊.所以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而且今后还能继续发展.

网友:
看来老黄牛 还是很信任这个芯片啊!

网友:
LS的第六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哈哈!

网友:
【19楼】 ywl0409 老黄牛

积分:2602
派别:
来自: 上海
LS的第六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哈哈!
##################################################################3
不是的,请看下文!

【15楼】 ywl0409 老黄牛
Allegro的芯片应该说比不过TRINAMIC的片子.

TRINAMIC的片子太好用了,就是不太懂电路的人都能够使用.它把电机驱动的东西都已经做的非常完美了.非常适合本坛中的那些初学者,可以让他们迅速成为电机驱动的专家.
#########################################################
没有用过肯定说不出这样的话,没有用过就说肯定不是老黄牛!

网友:
其实推广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一些样片(比如每个型号50-100片)到我们邮购部,我们按你推荐的价格销售。
///////////////////////////////////////////////////////////////////////////////////////////////////
莫老大,我又何尝不想这样做呢.只是现在寄人篱下,这事我作不了主.过段时间我跟德国佬提下!

网友:
A3977我做的单轴板也遇到问题 有时候丢步,有时候正反乱转,但是用手摸着芯片STEP脚就一切正常  尝试给STEP加RC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原理图反复检查过了,初步估计还是PCB布线的问题,最近有其他事暂时放下了,过段时间继续研究,估计还得投一版才能解决

网友:
看看人家怎么布线的再自己布线吧!

网友:
LZ请质疑自己的水平,用示波器看电源波形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14楼】 TRINAMIC 驱动天下

请问你们公司在哪里,有无DEMO可以演示,听你的描述,比较的感兴趣。

今年使用步进芯片量预计在5K左右。

网友:
LS说的也是!

网友:
好了,看来大家都关心TRINAMIC的芯片,TMC239 MOSFETs外置,驱动电流取决于外部我们选择的功率管大小,数量2K的情况下人民币价格为40多元/片,含17%增值税,如果不开票的话可以省去17%的增值税;我们在香港的也有公司如果愿意的也可以通过香港交货,价格更低.
我刚才说的是2K的量,5K的量价格还会便宜些.
下面是TMC239的datasheet和DEMO资料
任何一个TRINAMIC的驱动芯片(TMC236,246,239,249)即使单买一个价格也不会超过100元RMB(含税)一片的

网友:
呵呵,果然不便宜~

网友:
“如果只接一个电机,任何一个3977都能正常驱动。”  --- 正好说明A3977本身没有问题。

楼主:
确实有点贵,而且是接近4倍。

3977的问题可能快要解决,将PCB图纸发给ALLEGO公司帮忙分析了,他们给了几点建议,一点就是四个芯片的引线不能相互贯穿,也就是各个芯片到电机接口的引线是平行进行的。

至于大家提到较多的电源问题,他们到没说什么。

再做批板子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改了。

网友:
【34楼】 A3977
3977的问题可能快要解决,将PCB图纸发给ALLEGO公司帮忙分析了,他们给了几点建议,一点就是四个芯片的引线不能相互贯穿,也就是各个芯片到电机接口的引线是平行进行的。
----------------------------
阿莫的雕刻机控制箱,3块驱动板接线出来到50P插座,经过2米长的电缆,再经过1.5米长的拖链,才引到步进电机上,当中多少爱恨缠绵错综复杂的感情交织啊……为啥人家就不出轨呢?

网友:
性能比Allego强,设计思路完全不同,开发出来的体积也比其他驱动器体积小很多,不需要散热,所以价格肯定不会相同的,不知道楼主是用在什么领域的,要求不高的话,其他的驱动芯片足够了.

网友:
看了LS的评论,对TRINAMIC又有了新的了解:
TRINAMIC的片子做成的驱动器,效率非常高,可能几乎就是100%了,散热都不需要了.

这款驱动应该是有很大的竞争力的,特别是在现在强调能源环保的情况下.

网友:
唉, 本坛最近好多菜鸟喜欢靠幻想搞技术啊.

网友:
A3977的板子搞定了吗?要不要我帮你分析分析?你出来回快递费。我想顺便对比TB6560的性能。

网友:
6560的性能也是很好的,外围非常简单。我手里有块3轴的费板,就是没接电解电容会抖。是别人设计的,我帮别人调试。

网友(2010-01-12):
有机会探讨一下

网友:
楼主 建议您用THB7128 试试

一、特性

●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53Ω

●     最高耐压40VDC,大电流3.3 A(峰值)

●     多种细分可选(1、1/2、1/4、1/8、1/16、1/32、1/64、1/128)

●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     内置混合式衰减模式

●     内置输入下拉电阻

●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网友:
成了 广告 斗争贴,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推广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一些样片(比如每个型号50-100片)到我们邮购部,我们按你推荐的价格销售。
///////////////////////////////////////////////////////////////////////////////////////////////////
莫老大,我又何尝不想这样做呢.只是现在寄人篱下,这事我作不了主.过段时间我跟德国佬提下!

最好通过一个好的平台推一些实际的应用方案 这样可以让用户很快接受

网友(2010-02-24):
回复 网友A:
请问A3977的技术问题
1:我用A3977驱动52系列的电机,驱动平均电流为1.7A.
2:我的电机在1.7A下工作正常.
3:我发完脉冲在延时大约200us时,降低REF引脚的参考电压,使锁电机流在0.6A.
4:我的问题是在我降低REF引脚的参考电压时,电机会向前走一小步.
5:请问有啥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