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遥控车的转向联动灯程序怎样写?

楼主(2009-10-29):
小弟想用2051写程序控制遥控车上的灯光系统,遥控是全比例控,接收是6通道,
舵机接CH1, 一般是1.0~1.5左转, 1.5~2.0右转

我想写程序来联动两个LED1和LED2,当ch1收到pwm信号是,1.0~1.5时舵机左转同时LED1闪,1.5~2.0时舵机右转同时LED2闪。

现在碰到问题是MCU读PWM信号的程序是怎样的?

网友:
很简单的,读PPM信号就行。我用MEGA48给老外做过一个。

网友:
真车是靠人先打方向灯再转向,完成后再靠人关闭,你应当再用个通道专门控制灯,不要与方向舵机连用,这样才真实,当然手要熟练,别在转向前忘了打方向灯

网友:
哈哈,能否打左灯,向右转呢?

网友:
3楼,完全可以呀,只是违反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