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LTIUM的TASK51移植到QUARTUS环境

楼主(2009-10-29):
ALTIUM著名的TASK51核得到KEIL编译器的有力支持,相对其它51系列IP核来说,易用且经过大量验证。
ALTIUM的FPGA开发环境很多同行可能不太适应。经过摸索,本人成功将TASK51从ALTIUM环境移植到QUARTUS环境,并录制了视频,体积稍大,有需要的请耐心下载。
由于对XILINX的FPGA开发环境不熟悉,所以没有尝试将其移植到ISE环境,有熟悉ISE的朋友,不妨试试。

觉得有用的朋友,请顶贴给予支持,稍后,将把移植的详细过程写成论文并上传。

本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楼主:
倒,没人顶啊?

网友:
不是不顶,还在吭哧吭哧的下载……

楼主:
录像电脑桌面背景是俺家GF,觉得漂亮的赞几句啊! :)

楼主:
此例在ALTIUM环境下并不需要成功综合,因为只需要取得两个关键文件:TSK51A.VQM和RAM256x8_TSK51.VHD。

楼主:
TSK51IP核得到KEIL公司C编译器的有力支持。因此变得易于使用。

在UV2中为TSK51核指定设备类型

在UV2中指定TSK51 (原文件名:TSK51设备指定.jpg)

在UV2中为TSK51核指定编译器选项,注意此选项选中了RTX-TINY,MCU时钟频率要和FPGA中
使用的时钟频率相一致。

在UV2中为TSK51设定编译选项 (原文件名:TSK51编译选项.jpg)

网友:
这个要顶,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定下先,待会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你的altera 的工程? 谢谢了

楼主:
51很多同行都很熟悉,相对于NIOS易于上手。由于可以工作在很高频率(取决于综合布线),实际运行速度远超过平时使用的51系列单片机。

网友:
我顶你啊,顶啊

网友:
这个要顶

郁闷的是,为什么下载这个附件的速度只有6KB/S

楼主:
应12楼的要求,上传移植好的QUARTUS全部工程文件,包含了UV2的源文件。

楼主(2010-01-22):
有没在ISE中移植成功的朋友?

网友(2010-02-21):
ISE好像不支持VQM文件,谁在Xilinx器件下实现通知一下啊!

网友:
好东西,顶了慢慢下

网友:
这个都支持Altera的什么器件啊? Cyclone2和Cyclone3都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都支持Altera的什么器件啊? Cyclone2和Cyclone3都可以吗

只要器件规模足够,应该都能支持。

网友(2010-05-13):
很期待下文啊,特别是xilinx平台的移植

楼主:
对xilinx不熟悉。TSK51核非常稳定、易用。

网友:
楼主,占用多少个LE和内部RAM呀!
程序可以放在外挂的Flash不?

楼主:
没试过外部并行Flash启动。
如果想从外部并行Flash启动,得编写BootLoad,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占用资源大概2000多LE(Cyclone 1C6)。

编译结果 (原文件名:Summary.jpg)

网友:
楼主:使用Xilinx的片子在DXP中综合失败,工程目录中没找到TSK51A.VQM和RAM256x8_TSK51.VHD文件,哪位成功的,请上传这两个文件,我在ISE中试试!

网友:
我承认我下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来看你的GF的

网友:
【37楼】 wang110

vqm已经是综合过的网表了,想移植到Xilinx平台的话,你必须高效率地实现Cyclone FPGA的LE。
估计难度是非常大的。

网友:
一定要看看了

网友(2010-07-02):
期待详细文档上传!!!!!!!!!!!!!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赞扬!做的不错,但说句实话,将TSK51弄到quartus中还有别的方法,不仅包括tsk51可以,其他的AD带的ip核也可以弄到quartus下,如果是非常擅长altium designer操作的话,将整个工程弄到quartus中编译就可以了。当然其间有个注意事项,就是将生成的“顶层项目名称.edn”文件复制一份作为“顶层项目名称.edf”并作为quartus的顶层文件进行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一金牌

网友:
学习了。有人再介绍下MC8051吗?

网友(2010-11-11):
这个核是免费的吗?

网友:
这个要顶  非常好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给个精华

自己录制 上传 而且这么有用

网友:
新版的winter09好像没有FPGA Processor库,在另外的目录,Tsk51a.zip都是带密码压缩的!

网友(2011-05-10):
回复 楼主:

我已经将tsk51弄到ise中了,但是没有总结,过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写个详细点的文档,呵呵

tsk51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扩充了一组sfr的地址和数据端口,最大寻址范围为256字节。这样51在进行外部扩展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P0~P3这几个功能口了.有点类似于arm中的bank。所以和其他的软核比起来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网友(2011-09-18):
这个不错,记号

下次好好看

网友(2011-10-22):
这个好强大,只是要用altium的软件

网友(2012-04-23):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看来使用的LE还是很少的

网友(2013-03-10):
楼主能把  FPGA processor.intlib  传一份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