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个车检器系统,有9路检测,用赛灵思片子,想问问用赛灵思那个片子合理,需要配置那些

楼主(2009-10-29):
最近要做个车检器系统,有9路采集,采集9路感应信号后到FPAG,然后再送给单片机处理,我用赛灵思片子,是否先配置输入I/O端口为输入采集,然后建立buffer缓冲区,再申请中断请求信号给CPU,再配置输出IO?

是否思路正确?

网友:
直接拿FPGA上的软核CPU搞定就行了。还拿什么单片机呀

楼主:
单片机还需要进行些处理,再整点通讯协议啥的,你那个软核CPU不知道怎样做呀?能不能请高手讲详细点?

哪里有相关的例子程序下载研究也可以呀?

网友:
车检器重要的部分可能在模拟部分哦
前面那个震荡电路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一定要小心。

网友:
to 【2楼】 lichcct

放狗搜索“软核CPU”

就是用FPGA内部的一些逻辑实现一个CPU就是了。

网友:
用一片SPARTAN 3 就可以搞定了,内嵌MICROBLAZE软核,单片机可以省了

网友:
我看picoblaze就搞定了。microblaze都省了,edk环境用起来麻烦。

网友:
呵呵,没错,PICOBLAZE可是个好东西

楼主:
呵呵!有免费的8位软核吗?

网友:
PICOBLAZE不就是么

网友:
【9楼】 zkf0100007
xilinx有计划继续推广PICOBLAZE吗?
官方会有c的编译器都出吗?

网友:
【10楼】 wangyi1e

我觉得挺成熟了,拿来当MCU用就是了。写汇编呗。

网友:
Picoblaze足够了,指令少,很容易写。用C语言反而不爽。

网友:
官方的C编译器貌似没有,第三方的有,不过我觉得用汇编也还好,反正你用PICOBLAZE也不可能做太复杂的东西,汇编调起来也不至于太困难

网友:
也是,哈哈,习惯用c偷懒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