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TC35能做GSM通信吗,还是只能发短信打电话啊!!

楼主(2009-10-29):
问个问题TC35能做GSM通信吗,还是只能发短信打电话啊!!
如果不能那么TC35I或者MC35可以吗?

网友:
TC35只能打电话和短信,还能CSD方式通信,不能GPRS通信。TC35i,MC35也是一样的

网友:
买个GTM900C 接口兼容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TC35只能打电话和短信,还能CSD方式通信,不能GPRS通信。TC35i,MC35也是一样的"

意思是自身不带协议栈的只能 CSD方式通信,不能GPRS通信 ?

CSD和GPRS通讯的区别在哪?

请教Appcat老师。。

如果做DTU的,不用模块内嵌的协议栈,自己写协议,就是CSD通信?

CSD方式链接就收费了?GPRS是按流量收费。相比起来毫无优势可言哦?

同请教CMWAP和CMNET接入点区别。

网友:
CSD:电路交换
GPRS:分组交换

楼主:
同请教CAT老师,原来学问这么大啊!!!

网友:
CSD方式类似于早年的163,169电话线拨号上网,按照时长收费,CSD方式目前已经极少使用,至少我没用过。
做DTU,无论是使用内嵌TCPIP协议栈还是自己实现TCPIP协议栈,都是GPRS,我还没见到过哪个DTU跑CSD的。

CWWAP和CMNET的区别就是两个不同访问点,可以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局域网,其中一个局域网CMNET有出口路由器,可以直接访问互联网,另外一个局域网CMWAP只允许在网内访问,一般不能直接访问互联网。这些概念到网络上搜一下,大把的。

另外,请不要点我的名,很多朋友都能回答的,一点名就不方便回答了,我也怕让大家失望。

网友:
不好意思了

TC35,TC35i,MC35为什么不能GPRS通信?

ATD*99*# 然后自己实现协议栈不可行吗?

网友:
MC35可以这么试试,TC系列的就算了,浪费时间,ATD是拨号,但是ATD*99*#发起的是一个GPRS附着请求,而不是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