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ongss 你好,请教关于35i问题

楼主(2009-10-29):
lisongss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39i的gsm通讯,想向你请教一下问题
我只连接了rxd,txd和igt其他的都悬空

上电 igt给点火信号后 发现 模块DCD 拉低后又马上拉高了 看了说明书也没找到原因 请你指导一下

其他前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能不能也不吝指导一下

网友:
你好,我做的是TC35i,igt的点火信号就是先拉低大于100ms然后高电平,我用的是程序实现的。你的模块能正常工作吗?SYNC的指示灯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还是要仔细的看说明书,看具体参数。

网友:
DCD载波信号,基本上可能不用,可以忽略,主要是看模块正常工作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