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cat ,您在线太好了,请教一个关于mc39i启动问题。

楼主(2009-10-29):
Appcat前辈您好,我现在在调39i的gsm通讯,我只连接了rxd,txd和igt其他的都悬空  cts和rts短接

上电 igt给点火信号后 发现 模块DCD 拉低后又马上拉高了 看了说明书也没找到原因 请你指导一下

dcd低说明链路连接了 可是马上变高不就又断开了吗?

这个问题 郁闷了我好几天了 我们学校我又没找到可以指导的学长和老师

请您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不要看DCD信号,看第13脚的信号在IGT给出上电时序后如何变化,再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