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SED的OUT2无输出

楼主(2009-10-29):
我参照阿莫的步进电机驱动板自己画了个板子,做回来焊接好,用单片机提供CLK、EN、DIR信号,现在给EN低电平,DIR高电平,CLK脉冲,发现电机根本不动。测试的结果是,OUT1A和OUT1B都有30V(电源)的输出,OUT2A和OUT2B都没有信号,测量VIN1和VIN2都是30V,SENSE1和SENSE2上的电阻都没有虚焊。
刚上电的时候电机有小噪声,过了大约10S就没有声音了。
用手拧电机转子,有一定的阻力。
另外,74HC123按照阿莫的接法,当CLK有脉冲信号时(100HZ,500HZ都试验过),13脚一直是高电平。我在15、16脚之间的电阻上并联了个10K的电阻,13脚有脉冲信号。
各位大侠给个意见哈,谢谢了!小弟在线等

这个是阿莫的A3977驱动

楼主:
有冇得人呢,给出下主意哈,当初为了省钱只买了一篇A3977SED,我估计是新片坏了。现在通电下,芯片有微热,不过我觉得是正常发热。
刚才已经找采购那边的再买5片回来试验下,我相信阿莫的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估计是芯片坏了。
不过PLCC44封装的焊到板子上本来就不容易,再焊下来,要费些功夫。

网友:
A3977怎么这样娇气啊?!! 我自己焊的8435,焊得乱七八糟 还经常忘记带电拔插,也没有见有事 电机是1.5A的 电压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