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飞掉了一只场效应管!!

楼主(2009-10-29):
整机重量差不多一千克,感觉太重了,晚上无事将,机架中心固定用的一块下板拆除,只保留一块,将所有螺丝换短,尽可能减少重量,重新焊接所有连线,感觉不错,用电源飞,很稳,用万用表20A档测了下起飞电流,大约8A左右,比原来足足少了2A!!飞了一下,好象一号电调比较热,有烫手感觉,没怎么留意。于是加上电池,再测电流。起飞电流马上约有12A了,多了200克重量还真耗电,但总的来讲还是比原来省电了。

想再测试下用电池飞的飞行时间,再试,用电池飞了几分钟,突然,一号电机停转,失去平衡一头栽了下来,好在,高度不高,一米左右,一摸一号电调,热得很,肯定是烧了,不知什么原因,原来没减轻重量还好,减轻重量反且烧了,真是不明白。

将一号是调拆下来,反来来一看,居然掉了一只场效应!!!看来热得够厉害,连锡都熔了!!

图片 (原文件名:IMAGE_291_缩小大小.jpg)

得焊上新的场效应,电机的自检转动,先绿灯亮,然后红灯常亮,象我的另一块电调一样,还有那里坏了?

网友:
蛇形电流线断了,或者有断路的地方

楼主:
所有场效应换了,不行,好象也没找到断路的地方。

会不会是MCU的问题??

网友:
考虑下 那三个pmos的驱动晶体管 应该是击穿了,最后才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
感觉mos管焊的也不是很好,多上点锡有利散热

网友:
发热了    焊锡化了    经常见到

楼主:
真够怪,驱动晶体管也全换了,不行!!最后连MCU也换了,重烧FUSE,程序结果居然还是一样!绿灯先亮,然后红灯亮,接最后,红绿灯全亮!

不过用MK-TOOL测试马达来测,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调速,并能识别,就是红灯亮,与飞控连接不正常!!

网友:
那可能像你说的 uart通,而i2c与fc通信丢失,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