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cat前辈,谢谢,13脚vdd信号由低变高了。

楼主(2009-10-29):
Appcat前辈,您好,谢谢,13脚vdd信号由低变高了。

楼主:
然后我给模块发送  AT/r/n
模块没有反映

楼主:
我看说明书上写 vdd'变高说明模块已经正常启动了

楼主:
这个时候sync信号时持续低
说明mc39i在睡眠模式或者alam模式

在这些模式下是不是发送命令没有反映呢?(因为我用的模块被人家用过,参数已经设置过了 但是我具体不清楚)

楼主:
请问我该如何从硬件上唤醒模块呢?

网友:
SIM卡插好了吗?天线接好了吗?模块只要正常上电,就会自动初始化SIM卡,查找网络并且注册,不需要唤醒,

是AT\r\n,不是AT/r/n

楼主:
我sim卡没有装
但是
sim不装不是也可以和模块进行通讯马
因为我看模块上有检测sim的功能

网友:
不装SIM卡也能和模块通信,如果同不上,首先检查你的电路

楼主:
现在txd信号到模块后 模块rxd信号有输出信号了 虽然不知道信号对不对 呵呵

后面找个示波器看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