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242小信号输入线性测试

楼主(2009-10-29):
差分输入,PGA = 32,图中电压单位为uV,由34410A测得.AD值为缩到18位的数据.参考电压为5V,重复性很好,但就是线性不太好

网友:
上面可能你很清楚什么意思,其他人要看明白不容易。
最近在用1180,委托他人在测试。

楼主:
看来你是明白了,我说一下,AD差该与电压差成比例的,但现在电压差基本相等,但AD差却相差了近50%,所以说在分辩率达到18位时(PGA=32)CS1242的线性是比较差了,只相当于12位的精度(不是分辩率)

网友(2011-07-01):
回复 网友A:

可否留下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