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约800g,用11.1v,1500mah,15C的电池的放电够吗

楼主(2009-10-29):
请教:
我的四轴约800g,用11.1v,1500mah,15C的电池的放电够吗,如果不行,那用11.1v,2200mah,15C的电池的放电够吗?

网友:
15C 放多久啊? 瞬间是可以, 一般里电池2C长期放电就很极限了。

网友:
航模电池大大超过2c 的20c 多的事

网友:
看你的飞行器总电流是多少A了。一般每个电机4A 4个电机就是16A. 电池容量 * C数   不超过飞行器总电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