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和汇编混合编程时,用汇编直接编写中断服务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主芯片mega128L,ICCAVR6.31,想把中断服务程序用汇编来重写,
第一步、用C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在其中调用汇编程序,实现,但是看查看.lst文件,发现C编译器加上的入栈、出栈
        效率很低,没有起到预先的设想

第二步、直接用汇编来写中断服务程序,编译器不报错,但是程序执行无动作,《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书上也没有细讲,
        能否说明一下

下面是汇编代码
.macro set_vector_EXT_INT0
.area vector (abs)
.org  2
  rjmp @0
.area text
.endmacro

.area         text

set_vector_EXT_INT0:
        ST                -Y, R24
        IN                R24, 0x3F
        ST                -Y, R24

        LDS                R24, _X_Sync_EN
        TST                R24
        BREQ        _INT0_ISR_L1                                                                        ; X_Sync_EN = 1 的情况

        LDI                R24, 0x00                                                                                ; EIMSK = 0x00
        OUT                0x39, R24
        RJMP        _INT0_ISR_L2

_INT0_ISR_L1:
        LDI                R24, 0xF4                                                                                ; TCNT3H = 0xF4
        STS                0x89, R24                                                                                ; 计时时间825uS

        LDI                R24, 0x1F                                                                                ; TCNT3L = 0x1F
        STS                0x88, R24

        LDI                R24, 1                                                                                        ; TCCR3B = 0x01
        STS                0x8A, R24                                                                                ; 重新开始计数

        LDI                R24, 0x00                                                                                ; EIMSK = 0x00
        OUT                0x39, R24                                                                                ; INT0中断请求禁止

_INT0_ISR_L2:
        LD                R24, Y+
        OUT                0x3F, R24
        LD                R24, Y+
        RETI

网友:
用汇编直接编写ISR程序,涉及保存软件堆栈,非常折腾,我没找到ICC的描述文档。我的建议是,现场保存用C原来的,具体的函数用汇编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