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mxic兄雕的PCB

楼主(2009-10-29):
今天正好在家休息,早上去拔了颗牙(蛀牙),回来就帮mxic兄做板子.CopperCAM做的刀路,线路雕刻\打孔\裁边全部机器完成.不多说上图,mxic兄觉得满意再给你做第2片

雕刻机雕刻中 (原文件名:1.jpg)

线路部分雕刻完毕 (原文件名:2.jpg)

自动打孔、裁边完毕 (原文件名:3.jpg)

SP (原文件名:4.jpg)

SP完毕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板凳…………………………不用绿油?

网友:
SP痛苦吗?

网友:
NB,啥也不说了,还有3个月。

网友:
怎么收费的?

网友:
不错,SP什么意思?

网友:
撕皮,介绍下JJ啊

网友:
【楼主位】 chrysler
积分:76
派别:
来自:

-----------------------------
请问 chrysler 你是啥时候有JJ的.

楼主:
to:2楼
绿油业余制作难度比较大,一般我是涂松香水的。

to:3楼
SP确实很痛苦啊,谁撕谁知道啊

to:10楼
目前还没考虑赚钱呢,哈哈,主要时间太少。

to:13楼
目前的机器虽说效果还可以,不过我是个喜欢追求完美的人,看到阿莫的机器,忍不住又下手。等阿莫的机器到手,相信还可以做的更好!!

to:14楼
我是6月份买的机器,不过不是阿莫的机器,现在正在等阿莫的机器

网友:
请教一下:可不可以不SP,那些铜就当是死铜放在那里怎么样?

网友:
【18楼】 pspice

不影响使用呀,就是容易出事...

楼主:
to:18楼
完全可以,但是你要保证你焊接的时候不会短路

网友:
装个机械手,然后CNC拔牙,

呵呵,开个玩笑。

楼主的机子挺好的,精度非常好,做的板好非常漂亮!

网友:
问个问题:
看这个过程似乎是先雕刻再钻孔,若先钻孔再雕刻会有区别吗?

网友:
啊,谢谢,太漂亮了,继续第二片吧,怎么感谢你呢

楼主:
to:23楼
先钻孔再雕刻也没关系啊,这个看自己的喜好了,不过一般是建议雕刻-钻孔-铣边这样的顺序

to:mxic兄
板子雕好要不要帮你涂上酒精松香呢?最好是你自己涂,因为我帮你涂了松香干起来慢,还会有一点点粘手,要放一段时间松香完全硬了才行。不涂的话明天就能发给你,晚上加了QQ聊

网友:
开眼界了
有米了  以后搞一台

网友:
等JJ到手以后开始接单了。哈哈

网友:
看着真不错,不知做一个这样的要花多少时间

楼主:
to:29楼
你是说加工一块PCB的时间吗?刚才忘了看时间了,大概在20来分钟的样子。本来还可以快点的,因为用了CopperCAM做的刀路,再雕圆的时候是点进给的,慢了很多,如果用ArtCAM做的话,估计十来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是的,简单的线路了还可以,复杂的线路还真是有点靠不住。看来还是要去找更加快速,精确的方法来做刀路

楼主:
哈哈。是哦,你那次计算刀路都用了半个小时,估计当时你们几个人一身汗吧。
这个软件设计思路还可以,就是功能和速度上有待改进。
而且我今天还发现CopperCAM计算的刀路偶尔有刻不断和勿刻断的情况发生,复杂电路大家就不要考虑用它了

网友(2010-03-13):
回复 楼主:

有制作1或2片PCB样片吗?

网友:
我用CopperCAM遇到个比较大的问题,没法做圆形刀路。比知道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
等待JJ中...
想起个问题奥,雕出来的焊盘,可焊性还好?

网友:
最近已经习惯用ArtCAM制作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已经习惯用ArtCAM制作刀路了

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
32楼】 chrysler
是的,简单的线路了还可以,复杂的线路还真是有点靠不住。
---------------------
我们试雕A3977驱动器的PCB,结果运算花了半小时,(村长那次),开始雕刻圆形焊盘时,看到它雕几个点的距离,再抬刀一次,简直想灭了这个软件。

垃圾啊。

!~~~~~~~  这么象我在折腾的软件的~~~~~~  看来还得作多一个 判断~~有每点上下一次了  还是判断一下 下一点是否有要加工的点有就移动过去没有就 起刀走向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