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09-10-29):
谁能推荐一个实用而且可靠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多谢~~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电路,电路挺简单,但是,按键不能长时间按住,否则会形成开关振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电路的?
这个电路实用吗?

一键开关机电路 (原文件名:2007_3_6_11_13_01.gif)

楼主:
这是电路说明:
此电路可以应用于很宽的电压范围(4.5V~40V,最大19A的电流),R5为可选,当输入电压小于20V时可短接;输入电压大于20V时建议接上,R5的取值应满足与R1的分压使MOS管V1的GS电压大于-20V小于-5V(在V2导通时),尽量使V1的GS电压在-10V~-20V之间以使V1输出大电流。
按钮按下前,V2的GS电压(即C1电压)为零,V2截止,V1的GS电压为0,V1截止无输出;当按下S1,C1充电,V2 GS电压上升至约3V时V2导通并迅速饱和,V1 GS电压小于-4V,V1饱和导通,Vout有输出,发光管亮(此时应放开按钮)C1通过R2、R3继续充电,V1、V2状态被锁定;当再次按下按钮时,由于V2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漏极电压约为0V,C1通过R3放电,放至约3V时,V2截止,V1栅源电压大于-4V,V1截止,Vout无输出,发光管灭(放开按钮),C1通过R2、R3及外电路继续放电,V1、V2维持截止状态。
  注:S1使Vout打开或关闭后应放开按钮,不然会形成开关振荡。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我想用硬开关机,不用软开关机。

网友:
这是不9前俺画的一个电路,还没机会用,如果LZ用于单片鸡开关的话拿去不妨试试。
用软件管一下,功能灵活多了,不必硬件做死。

网友:
建议不要用软件管理开关电源的线路

网友:
用硬开关机,用一个自锁的按钮不就可以了,把电源通过按钮,按下导通,再按断开

网友:
这个我做过,效果很好。

555单键开关 (原文件名:555单键开关.jpg)

网友:
改改就好:

网友:
最近做到一个多层滚动码电路,用电池供电,需要省电,故在百度搜索到一个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电路图,开机按一下,工作完毕之后自动将控制脚拉低断电,看了一下很不错,传上来备份。

转自:http://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8&replyid=98755&id=30098&page=1&skin=0&Star=1

以下为转载原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1,控制流程,按下按键,Q1导通.单片机通电复位,进入工作.
2,检测 K-IN 是否低电平,否 不处理.是 单片机输出 K-OUT 为高电平,Q2导通,相当于按键长按.LED指示灯亮. 3,放开按键,K-IN 经过上拉电阻,为高电平.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4,在工作期间,按键按下,K-IN 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长按1秒,K-OUT 输出低电平,Q2截止.LED指示灯熄灭.放开按键,Q1截止,单片机断电.
5,通过软件处理,可以实现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单片机用PIC16F84A,通过简单的程序演示,证实此电路的可行性。
这电路如果这样用,是体现不出它的优点,用到开关电源控制,控制光耦.可以做到完全关断电原,实现零功耗待机.有些打印机上就是用这种电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上面的电路在电路板上正常使用半年多了。

网友:
用软件参与开机的方案虽然灵活,但如果先焊芯片,再ISP下载程序的话,下载程序前的供电问题也得考虑进去。

如果用纯硬件的话,可以用常用门电路加触发器控制开关管实现

网友:
类似的电路有多种,并且关断时基本不耗电(常温100nA以下)

楼主:
多谢大家,我想用硬开关方式。这样省事。谁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推荐一下。^_^
to:cowboy大哥
多谢,明天去公司打个电路试试,呵呵

楼主:
to:hclcwx大哥,
555电路的负载得用继电器驱动的,不适合用。^_^

网友:
9楼电路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否则不能工作。
可以输出处串一个二极管后再接电容。

网友:
3楼的电路在产品上看过

楼主:
to:cowboy大哥,
9楼的电路应该如何加电容?加电容有什么用?
还有,电路里的MOS管能否推荐几个可以替换的常用的管子,2N7000貌似不常用。IRF9540属于大功率的MOSFET吧,我这个电路用锂电池供电,驱动电流不是很大,也就400mA左右。

网友:
因为这电路是控制后面电路的电源开、关,而一般电路的电源两端都会有电源滤波电容,如果这个电容较大,就会影响该电路的正常工作。这个电容不是加上去需是负载电路本身存在的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mark,正好有这个需求。

楼主:
多谢cowboy大哥,
按照您改的电路,刚刚用Proteus软件仿真了一下,输入DC4.5V,没有按键的时候输出0.9V,按键按下的时候输出0.7V,抬起来就又变成0.9V了。不知道为啥呢?

楼主:
按键没按下的状态

网友:
电路的MOS管可以用普通三极管代替,只是一些电阻的参数需要更改。
晶体管的参数不一致性往往带来调试上的麻烦,作为产品,其实不如使用 CD4013 。

【7楼】 hclcwx 用555搭建的电路也很实用,只是关机时仍有几mA的电流损耗,不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

下面是用 CD4013 构建的电路:

楼主:
按键按下的状态

楼主:
CD4013电路是不是没有完全把电路关断啊?

网友:
东西不错。记下........................

网友:
【24楼】 menghong_4
这是你没有仔细看9楼电路的元件参数,一些阻容取值已更改。
另外,电路一上电将处于开启状态,如果需要改为上电时关闭,按下按键才开启,需要以下更改:电容C1不要接到地,改接到Vin端(注意极性)。

网友:
CD4013电路关断时已经把后面电路切断了,而4013本身的电源不需关闭,COMS电路静态工作电流极少,1uA以下,可以忽略不计。
用 4013 的电路对电源范围适用较广,3~18V都没问题,电路唯一需调整的就是根据电源电压和负载电流适当更改R1的值。
开关管也可以用MOSFET,效果更佳。

楼主:
多谢cowboy大哥,刚才按照9楼的参数仿真了一下,只能按键一次,第二次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menghong_4,你的图,
2N7000,漏、源 画反了;
R3接线错误;
R5没画上;

楼主:
没反啊,1腿就是漏,3腿就是源

楼主:
这是改过来的图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2n7000反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怎样让它一开始的没电呢。我改c1不好使呢

网友:
C1居然还是反了,

仿真对电容的初始状态和实际有些不同,实际电路就会好,上电状态是关闭。

楼主:
奥,多谢了,我可以找个n沟道的MOS管代替2n7000吗?用irf540代替行吗?
还有,在通断的瞬间,输出波动如何?我想在输出端接个DCDC升压芯片,将3.7V升到5V

网友:
IRF540是功率管,大材小用,且开启电压Vt比2N7000要高,电路不调整参数时,可能不适用。
建议还是用4013的电路吧!

网友:
D触发器+MOS就好了。

楼主:
奥,主要是现在手头上没有cd4013这个芯片,今天想搭个电路试试。我先仿真仿真cd4013这个电路。
还有,刚才试了一下3.7V输入,MOS管感觉没有导通,只输出了0.1V左右,看来要是用这个电路的话,开关要放在DCDC升压电路的后面了。
呵呵,多谢了~~~

楼主:
cowboy大哥,刚才仿真了一下cd4013这个电路,按键不能关断输出呢

网友:
是不是关断后C3上的电压未泄放引起你的错觉?上图吧

楼主:
我把c5断掉,发现输出在慢慢变小。

楼主:
未断开C5波形:

断开C5波形:

楼主:
我加了1k的电阻,输出是慢慢减小的。

怎么修改电路,让输出上电时为0?
还有那些nF级的电容可以改成104吗?电解电容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不必修改,实际电路会好的。

楼主:
cowboy大哥,要是用irf9450那个电路后面加负载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您说的这个电路要加一个电容滤波,怎么加法?
21楼:
因为这电路是控制后面电路的电源开、关,而一般电路的电源两端都会有电源滤波电容,如果这个电容较大,就会影响该电路的正常工作。这个电容不是加上去需是负载电路本身存在的电源滤波电容。
您看看这样加行吗?

还有,cd4013电路的那个tip32要是换成mos管应该换成什么型号的?有什么参数要求?可以推荐一个吗?
还有那些nF级的电容可以改成104吗?电解电容有什么要求吗?

呵呵,麻烦您了,cowboy大哥

网友:
放弃楼上的方案吧,由网上搜过来,不能直接使用,强行修改得到的不理想方案,需要考虑的太多。
升压后再开关,完全失去了意义,除非你的升压电路空载时电流只有几uA,这样的升压电路我还没见过。

4013+低Vt的PMOS方案优选。
按你【43楼】电路,C3是上电复位电容,直接用104也行。
C1是按键消抖电容,用104也凑合,不过如果觉得按键反应迟滞,适当减少R6、R7。
输出的电解电容不要太大,够用就好,否则可能会影响到4013的电压稳定性。

楼主:
我选用的升压芯片是ME501DPG,我也不知道他空载电流多少,给的手册上没说。
4013电路2.7V输入左右可以正常工作吗?它的VCC端我是接输入端还是接5V?
PMOS能给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
用过PNP和NPN两个 三极管配合单片机管理实现
按下按钮后 PNP控制端拉低 ,三极管导通,单片机上电 ,然后将NPN得控制端拉高,把PNP三极管锁住。
再按一下按钮, 单片机检测到后,释放NPN控制端,PNP管截止,电源断开。

楼主:
to:52楼,这种方法是软开关,我想用硬开关。
^_^

楼主:
cowboy大哥,在吗?
请教您几个问题。
1、4013电路输入2.7V左右可以正常工作吗?它的VCC端我是接输入端还是接5V?应该是接输入电源吧?4013能正常工作吗?PMOS管的型号应该根据什么选?
2、您在50楼说的“升压后再开关,完全失去了意义,除非你的升压电路空载时电流只有几uA,这样的升压电路我还没见过。”
  我用的升压芯片是ME501DPG,空载电流很小,几乎是0,uA_级的电流。
3、如何用IRF9540这个电路,放在输入端的话(没有升压的锂电池电压),得至少4V以上的电压才能工作,是不是可以更换IRF9540,找个导通压降小点的。我对MOS不是太了解,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4、还有,就是这两个电路加负载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按键在按的时候有抖动,肯定对输出有影响。
呵呵,暂时就这些了。

网友:
1、 4013接电池电压,手册上描述最低电压3V能可靠工作。2.7V,风险自担。我试过1.8V时仍能正常。
2、 ME501DPG我不熟悉,按我理解任何升压芯片空载电流不太可能小于10uA,注意是空载电流不是待机电流。
3、 对于单节锂电池供电,IRF9540确实不合适,坛内有发过低压MOS管的资料,找找,暂时推荐一个:IRLML6402
4、 负载对4013电路几乎没影响,4013电路有消抖,对输出没影响。

楼主:
多谢cowboy大哥,今天麻烦您了。
您不是说用4013电路用MOSFET效果更佳吗?能推荐个吗?普通的PMOS就行吗?bce直接替换gds吗?
另:有单d触发器吗?4013有点浪费而且占空间。呵呵

网友:
55楼不是说了一个吗?IRLML6402(SOT23)、SI9435(SOP8),bce直接替换gds,4013 有 SOP 或 SSOP 封装。

楼主:
奥,
4013电路上电就开机吧?怎么能上电是输出0,按键按得时候再有输出啊?

网友:
你再仔细分析看看。

楼主:
我分析了,上电就有输出。不知道对不对?
怎么能上电不输出啊?

网友:
听听你的分析过程

网友:
可以用双稳态电路做.

楼主:
to:cowboy大哥,昨晚没上网。
cd4013这个电路是一个双稳态电路,上电初始状态Q端为低电平,TIP42导通,使输出为高电平。当有按键按下时,clk产生一个上升沿,触发d触发器,使Q输出高电平,TIP42截止,输出变为低电平。这样就起到了开关的作用。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cowboy大哥指正。

是不是将TIP42三极管换成个NPN的三极管就能实现初始上电状态输出低电平啊?

网友:
【67楼】 menghong_4,“上电初始状态Q端为低电平”这结论是哪来的?

楼主:
难道不是吗?还请大哥给讲讲,呵呵

网友:
上电初始状态Q端,/Q端都是不确定,隋意的。
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看43楼电路,特意加了C3、R8的上电置位电路(类似上电复位),如果C3原始电压为0,上电后,由于C3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3连接的S(置位)端就会出现高电平,强迫Q端输出为1,随后R8向C3充电后S(置位)端恢复低电平,不再起作用。
因而,每次上电,Q端总为1。

楼主:
奥,这么回事啊,仿真的时候Q的初始状态为低电平。这个在实际电路中就不会这样了吧?
等周一搭个电路试试,再把实验结果传上来。呵呵

另:4013的另一个D触发器没有用的,是不是得把R和S端接地?

万分感谢~~~~

网友:
COMS电路空闲的输入端要接地或接VCC,否则会引起额外的电源损耗。

楼主:
呵呵,包括clk和d端吗?q和\q端就不用接了吧,悬空就行吧?

网友:
以前用PIC单片机做过一个

网友:
其实一键关机开机很简单,用一个可关断的LDO就可以了,单片机一个IO控制LDO,关机进入睡眠状态就可以了。当然按钮得能唤醒单片机。

楼主:
to:【77楼】 carryonli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按钮用双掷的,不带锁,一路直接控制LDO启动,开机,再按另一路接IO(while(!IO)让单片机进入睡眠状态,再按触发开机。开机(while(!IO)。

楼主:
cowboy大哥,在吗?
我刚搭了一下cd4013这个电路,发现输入电压4V以上才能正常关断,4V以下就不行了。
我用的cd4013BE这个型号。完全按照43楼的电路搭的。发现只有把C5去掉之后才能正常关断。
电路参数是不是还得再调整一下?

楼主:
发现4V以下,d触发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Q端一直输出高电平。

网友:
去掉C5、Q2,单独测试CD4013电路,以确定哪部分元件出问题。

楼主: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电路关不断。只有在按键按下的时候电路才关断,抬起按键来,电路又打开了。(我的负载加了一个1k电阻和一个led)
cd4013不是上升沿触发吗?
去掉Q2和C5,发现在按键触发的时候,Q端输出都有波形(不论按键按下还是抬起)。在3V工作的时候用示波器看有一个很窄很窄的尖脉冲,几乎是一条线。

另:cowboy大哥,有没有qq号或者msn?我的qq号是5102799。您加我吧~~~~

网友:
软开关有没有终极解决方案呀

楼主:
cowboy大哥,在吗?

网友:
楼主你先试验,电路并不复杂,可以自行分析和检测故障,实在不行了再问好吧。

楼主:
多谢大哥,我检查电路了,电路没问题。
现在就是,增大输入电压到4V,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是不是应该增大tip42的基极电阻?现在用的是1K电阻。

楼主:
cowboy大哥,在吗?
帮帮我吧
现在的现象是:1.5V到2.7V左右,控制电路正常。2.7V到3.7V左右,控制电路不正常,负载led点不亮。3.7V到5V,cd4013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了,电路关不了。

网友:
【89楼】 menghong_4 ,加你Q没反应!
你说的现象很奇怪,很难解释,可能是器件本身问题。

网友:
跟楼主沟通了,发现89楼这种奇怪的现象,无法解释,最后让楼上换了另外一片4013就好了,原来4013是坏的。

表面上看来,这事就这么了结了,然而,我今天用实物搭了一下电路,发现和楼主89楼描述的故障一模样,十分奇怪,这个电路我以前曾经做过没发现问题,难道我的4013也是次品?仔细想了一会,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25楼电路确实有隐患,以前能正常只是工作条件不同,未引起故障。仿真是不会发现这种问题。
至于什么原因这里先卖个关子,看谁来猜一猜(猜对没奖品)。

图搬下来:

楼主:
啊~~
难到不是片子的问题?
坏的片子是cd4013be,后来用的是hef4013。
那是什么问题?我直接换上就好了。
搬个马扎听课~~

网友:
牛仔很敬业啊,一个课题能玩命追究下去。
这么慢速的充放电是不是有点悬?至少手册上不允许CLK跃变沿太平坦的吧。

网友:
MARK,COWBOY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
顶你们,记下慢慢品尝消化。

网友:
91楼说的“隐患”是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形:
 由于C3比C2大得多,如果电源有些内阻的话,开机时C2上会出现负向波动。4013的“S”因被片内二极管嵌位依旧保持零位。但当C2电压恢复(上升)时,“S”脚瞬间被抬高致使4013强制置位?

楼主:
to:holycat 仙猫
我觉得问题不应该是C3的问题,我搭电路的时候C3已经让我拆掉了。
期待cowboy大哥的真相~~~

网友:
在Q2后面加一二极管不知到可行吗?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cowboy的真相在哪里??

网友:
书签,很实用的电路,将来可能用得着。

网友:
隐患来了,早晨按照cowboy的图在multisim里仿真了,总结:这个电路基本上能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隐患就是负载不能太小,如果负载太小的话,电压降不下来。一开始我是空载,只能开不能关,后来加了个LED,就能开能关了,但是关了后还有1.67V的电压,当我把负载加大后,电路就完全正常了~~
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

网友:
holycat 仙猫 说得有点接近了,下午开谜底。

网友:
既然只是接近,就再努力一把……

 电路中能给4013的状态施加影响只有两个脚:“CLK”和“S”。 不管是不是C3的原因,突然加上负载是有可能导致C2电压波动的,而这个波动影响到“S”或“CLK”都可能导致误动作 —— 如果不是因“S”强制置位,那就是“CLK”被认为多打了一拍。

网友:
TIP42 beta不足。
4013 Q接OC转移电平。

网友:
负载较重时TIP42发热大不大?

网友:
技术贴要顶的

网友:
【106楼】 holycat 仙猫 猜对了,高手。
主要是楼主的电源是未稳压的电池,电池有一定的内阻,开关管在接通、开负载的瞬间,电源电压上有小波动,也就使4013的电源电压有波动,使CLK多打一拍。为什么电源电源的波动会使CLK多打一拍呢?CLK已经接了消抖电容C4,按理CLK上的电压不应受电源影响,短期内相对的稳定。问题是出现在CLK的阀值电平,COMS的互补对称输入结构决定了输入阀值电平约为1/2VCC,当VCC改变时,阀值电平也改变,因而虽然CLK电压相对稳定,但阀值电平的波动,也等效于引入了干扰。
一般情况下COMS常用稳压电源供电,这种情况就很少出现。解决方法,CLK引脚再接一个电容到VCC,容量和C4相同,这样电源上的波动就被刻意引入到CLK端,让CLK端的电压同步改变,从而抵消了电源波动的影响。实验证明,再加一电容后,电源从1.8V到5V,都能顺利地进行开、关切换。

网友:
是按照这个 http://files.ourdev.cn/bbs_upload303235/files_21/ourdev_500139.PNG 电路没问题吗?

网友:
强帖阿,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楼主:
to:cowboy大哥,我在做试验的时候,用的是稳压电源,没有用电池。
稳压电源的电压应该是很稳定吧~~

网友:
menghong_4 ,稳压电源引线长了也会有等效电感,同样会引起波动。如果4013电源靠近电源和地引脚端并联一大一小电容,这种情况会有改善。但效果不如多加一电容。不妨你也把原来的“坏4013”再装上试试。

【111楼】 bird07 ,就是按这图,不过当时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管。

网友:
是这样吗?我加1k的电阻正常,但是换成100k之后输出电压就变化非常缓慢哦

网友:
100K电阻,开关管输出电流很小,负载基本上不能工作了。

楼主:
呵呵,cowboy大哥,刚才按你的方法,在电源输入端和地之间接了一个104电容,仍然不行,还是原来的现象。
可能就是我买的芯片是假的了~~

网友:
是我没说清楚,不是地源和地之间接电容,是电源与CLK(3脚)之间接电容,再试试看。

网友:
cowboy 您真有耐心,这年头像您这样热情的人,真的是扣手指头都能算出来有几个了!

  感激呀!又让我等菜鸟看到一个手把手教的精彩帖子!Orz

楼主:
呵呵,就是,太感谢cowboy大哥了。明天回去试试~~~~

楼主:
to:cowboy大哥,我刚试了试,在3脚clk和VCC之间加了个104,实验结果还是不行。TIP42我没加,测1腿输出还是原来的现象。换上另一个好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110楼】牛仔提拉CLK到VCC确实是个很独特的解决办法。如果再进一步尝试的话,能否干脆把对地并接的C4改成对天并接? 理想情况下电容接天接地都一样,但电源波动时往上接等效于降低输入阈值,对输入的CLK来说则有施密特门的效果。

或者,因电路中CLK的上升斜率已超出4013手册规定的范围,如用个施密特门隔离一下CLK似乎更完美一些,只是电路越发复杂了。

楼主:
to:holycat 仙猫
怎么对天并接?

网友:
【124楼】 holycat 仙猫,CLK的上升斜率手册规定在哪里?我以前找过找不到,所以就把上升斜率的要求忽略了。
【125楼】 menghong_4,如果有条件多换几片4013试试,同样的现象,用同样的方式改进,却得不到相同的结果,有点悬。

网友:
【125楼】menghong_4:“对天接”指的是改成在+电源和CLK之间并电容。其实我并未完全理清干扰的机理,只是觉得如果是CLK(相对于输入阈值)受波动影响的话,那么改变电容接线就等于掉转了波动的方向,或许就避免了干扰。

【126楼】 cowboy:跃变沿触发电路都应该有对斜率的限制,4013我的理解是tRCL‘tFCL两个参数,国半的手册里记述确实有些模糊,至少表格里的记号没和波形图联系起来。

网友:
谢谢holycat 仙猫,是我以前没有仔细看手册了。按照这样说,CLK端根本不应接消抖电容,按键抖动都是ms级别了,但实际的产品不少有在CLK加电容的做法,有点奇怪。

网友:
 网上一些类似的电路里,CLK并电容的原意恐怕不是消抖,而是为了获得好几秒钟的长按键效果。还见过CLK上的RC配成100Ω/0.68μF充放电的例子,是否真的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100K,0.68u,响应时间约50ms左右,刚好接近按键的消抖时间。

网友:
用一个CD4017来做的话,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
10楼的电路很好  ,我也用好久了  比较稳定

网友:
好久没来了,现在才看到这贴,这是我以前在网上找的,测试过可以用。

网友(2009-12-27):
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MARK 单键开关机

网友:
两个P MOS能不能做到9楼一样效果呀。
想用4953管,封装了两个P MOS的。

网友:
holycat 仙猫
cowboy
都是坛子里面最热心的好人啊!

网友(2010-03-23):
做个记认先

网友:
提早做个记认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请问,如三楼图如果是N-MOS管的话如何处理。有好多电源芯片为高有效。

网友:
楼主那个图根本就不好用,大家别上当,我靠一试就烧2n7000,大家找别的吧

网友:
晒一下我的,已在几年前用在某个产品上:

网友(2010-04-22):
来个TINY13吧,应该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2010-05-26):
引用图片【25楼】cowboy

这样 在没按按键之前Q管脚是输出高是不 ?学习中~~~ 解释下 如果上电没按键是低 怎么弄   菜鸟啊 奔泪中。。。。

网友(2010-06-29):
【180楼】 lisa avr
这样 在没按按键之前Q管脚是输出高是不 ?学习中~~~ 解释下 如果上电没按键是低 怎么弄   菜鸟啊 奔泪中。。。。
----------------------------------------------------------------------------------------------------------
图中没按按键之前Q管脚是输出高
如果上电没按键要求是低电平,把图中的4脚和6脚交换一下就行了,因为上电时R为高电平,S为高电平,Q就是低电平啦

网友:
09年一直顶到10年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10楼不错,好老的帖子了

网友(2010-08-27):
图好多,不清楚实用的有哪几个,有的好像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不9前俺画的一个电路,还没机会用,如果lz用于单片鸡开关的话拿去不妨试试。
用软件管一下,功能灵活多了,不必硬件做死。

回复 网友B:
最近做到一个多层滚动码电路,用电池供电,需要省电,故在百度搜索到一个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电路图,开机按一下,工作完毕之后自动将控制脚拉低断电,看了一下很不错,传上来备份。
转自:http://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8&replyid=98755&id=30098&page=1&skin=0&star=1
以下为转载原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1,控制流程,按下按键,q1导通.单片机通电复位,进入工作.
2,检测 k-in 是否低电平,否 不处理.是 单片机输出 k-out 为高电平,q2导通,相当于按键长按.led指示灯亮. 3,放开按键,k-in 经过上拉电阻,为高电......

大伙怎么处理按键一直按着这个问题的。

网友:
【196楼】 user1st:“大伙怎么处理按键一直按着这个问题的。”

-------------------------
1、在关机状态下,按一下键即通电,程序在第一时间锁住电源开关维持导通,初始化完成后检测到按键放开时方进入正常处理。
2、在关机状态下,用定时中断检测按键,如发现连续被按下1~2秒(自己定)时即进入关机程序,最后停留在死循环里(等待按键放开)。

网友(2010-10-25):
又是一键

网友:
发一个我以前设计的低功耗轻触开关电路:

http://space.dianyuan.com/article/25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