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与红外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9-10-29):
我现在正在设计步进马达的结构,想找感应器做零点定位.由于尺寸问题我以前用的是如下图红外感应器,

h104感应器 (原文件名:[H104感应器.jpg)
这种东西体积比较大.安装不方便

现在想用a3144,如下图

a3144霍尔传感器 (原文件名:13.jpg)
不知道哪位有没有用过这种方法,资料上是响应时间小于2us,但不知道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

网友:
定位精度很好!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时间长,磁铁的磁性减弱使定位不行了啊

网友:
同问,会不会消磁

网友:
定位很好的我们一直在用这种传感器.楼主是需要控制几个电机的呢?我还有与这种传感器匹配的控制驱动器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98137.jpg(文件大小:52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相片-0028.jpg)

网友:
高速球上面很多用的这类的传感器做起点初始化设置(360度旋转),磁体用不锈钢永磁体,长期用没问题的。相应速度很快的。用槽型光耦也可以的。

楼主:
【5楼】 TRINAMIC 驱动天下

看不到你的感应器位置呢

网友:
【5楼】 TRINAMIC 驱动天下

看不到你的感应器位置呢
////////////////////////////
没办法,我当时照的时候没照传感器测.

你也可以采取下面的方式,这个是将磁传感器集成在控制和驱动器PCB板上的.

网友:
高速球上用光电传感器会受灰尘和结露的影响,用霍尔比较好

网友(2010-02-28):
我最近买了几片A3144,但是好像输出不对劲。
不知道原因